请教下,我使用CLion来搞stm32修改工程名称后遇到问题?

楼主(2022-11-21):
请教下,我使用 CLion 来搞 stm32 单片机遇到问题?

工程文件是配合使用 cubeMX 创建的

具体问题是,

1. 每次我更改了工程文件名后,编译失败,需要 如下操作一回才行

,但是这样操作后 又会吧 CMakeLists.txt 里面之前配置的包含目录给删除,

每次操作之前都必须先备份一下才行,貌似这样操作太麻烦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 需要修改哪里后才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 ??

网友A:
试试上面的reload呢?实在不行就把include单独放到一个cmakelist文件,主list文件include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上面的reload呢?实在不行就把include单独放到一个cmakelist文件,主list文件include他 ...

reload 试过了没有任何作用,

只要更改了文件工程名称 或者是更改了文件路径,都必须按照我上面的方法搞一遍才行,

你说的 另外一个 方法, 单独存放 include 这个倒是可以试试看,只不过目前对这个 cmakelist 不是太熟啊

貌似刚刚试了一下,不行,估计也是我自己不会使用哟

网友B: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更改项目名称呢, 项目名称不应该是文件夹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更改项目名称呢, 项目名称不应该是文件夹名字吗?

版本号的问题呀,一个项目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完成啊,所以就需要更改版本号来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号的问题呀,一个项目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完成啊,所以就需要更改版本号来区分 ...

Clion 集成了git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本号的问题呀,一个项目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完成啊,所以就需要更改版本号来区分 ...

那也是改文件名就行了, 或者使用git, 或者使用我提供的打包命令(查看我发的贴子), 或是使用python 来处理打包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改文件名就行了, 或者使用git, 或者使用我提供的打包命令(查看我发的贴子), 或是使用python 来处理 ...

你说的是这个吗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11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