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 传导骚扰抗扰度(cs)测试 没有通过,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2-11-21):
目前发现是can 收发器异常了,can收发器用的 nxp的 PCA82C250T/YM,118

完全靠硬件防住 传导骚扰抗扰度(cs)测试,需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
这种纯硬件的东西异常了、是否可以通过CPU将其重新设置等手段恢复呢?

网友:
PTC7、8位置可以试试改共模电感;
D37,D40位置可以分别并联一个PF级别的电容试试。

网友A:
CAN总线做传导是怎么个做法?

网友B:
这样试试呢

网友:
3楼、5楼的加入共模电感是正解。
还需要留意,你的 传导骚扰抗扰度测试,测试Fail 是在那一段频率区间?针对测试Fail的频率段 选择不同感量的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的规格书,都会有标识不同感量下,它的最大衰减区间在那个频率段的。这个选型很关键。
附上一个TDK的共模电感规格书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做传导是怎么个做法?

GB_T 17626.6-2017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pdf

用的这个标准,文件比较 大,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试试呢

目前发现 软件 根本检测不到硬件异常了, 硬件can收发器异常的时候,软件无任何报错,今天软件继续去现场抓log。由于疫情,我还去不了现场

网友:
参考zlg和金升阳的隔离模块的外围电路。

网友:
PCB布局也有关系吧

楼主:
买这个 电感试试 型号: ACT45B-510-2P-TL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