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100倍运放噪声大还是2级10倍放大噪声大?

楼主(2022-11-21):
放大6mv的信号100倍用OP07运放设计成两级10倍放大好还是1级100倍的好?

网友:
热电偶一般都是一级放大

网友:
信号放大的结果,噪声也一起放大了。

网友A:
增益带宽不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带宽不考虑吗

信号频率不高只有几HZ

网友B:
能用一级就不用两级
第二级会把第一级的失调也给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一级就不用两级
第二级会把第一级的失调也给放大了

谢谢,这个失调电压比电路里的噪声啥的更有危害是吧

网友C:
才100倍,算不上大倍数放大,一级足以。

网友:
压缩带宽,按信号频段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100倍,算不上大倍数放大,一级足以。

是的,记得以前我们PIR成熟的,1000V/V左右增益,单极反相放大,还用的BW 100KHz不到的TLC27L2/ST.

网友A:
一个永远都无解的话题是因为怎么说都有道理,这种事情就抓阄吧想忽悠自己就把两张纸都写成10倍或100倍就是了。至于失调看用在哪里了要是检测小信号就干脆用好的运放。记得以前做恒流源阵列,有24个单元,由于调失调快折腾到崩溃了后来换成opa189,啥都没动一次过,所以电路做不好只有一个原因,钱没花够,一旦钱到位了啥事都没有了

网友:
首先,100倍不算高,不需要2级放大。
其次,增益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用同种运放,级数越多噪声越大。
最重要的,LZ要先弄清楚,低噪声和低失调哪个最重要。

运放和电路结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永远都无解的话题是因为怎么说都有道理,这种事情就抓阄吧想忽悠自己就把两张纸都写成10倍或100倍就是 ...

是滴
运放参数决定了电路
仪表放大器中
国产的某些型号就是无法胜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永远都无解的话题是因为怎么说都有道理,这种事情就抓阄吧想忽悠自己就把两张纸都写成10倍或100倍就是 ...

OPA189才十几块,零温漂,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PA189才十几块,零温漂,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OPA前缀的
一直都是稳定性居高的运放
咋们部门一直都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OPA前缀的
一直都是稳定性居高的运放
咋们部门一直都认可

有国产替代吗?

网友:
3PK官网去看看
模拟高精度运放  国产要慎重

网友:
肯定一级放大噪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