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卡的iPhone,可以设置某一张电话卡只允许电话本里面的联系人?

楼主(2022-11-22):
其它人的电话全部拦截。

另外一种电话卡正常,不需要拦截。

网友A:
同问,一直找不到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一直找不到这功能

先问个简单的吧:iPhone 有智能拦截功能吗?

我的三星note10有:

网友:
发一个安卓的,抛砖引玉,两张卡是可单独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安卓的,抛砖引玉。

安卓肯定有这个功能。

就不知道苹果有没有。

网友A:
特地电话4006668800,过了3分钟,表示目前没法支持分卡槽单独拦截,只能做到整机不在通讯录范围内静音,然后又表示会反馈给X布斯团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电话4006668800,过了3分钟,表示目前没法支持分卡槽单独拦截,只能做到整机不在通讯录范围内静音,然 ...

整机不在通讯录范围内静音,怎样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不在通讯录范围内静音,怎样设置?

应该就是非通信录不接,白名单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机不在通讯录范围内静音,怎样设置?

就是系统的勿扰模式里面,使能后选择所有允许的人改为所有联系人,也就是通讯录了,

网友:
iphone的通话功能,一直很弱鸡。
官方也不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系统的勿扰模式里面,使能后选择所有允许的人改为所有联系人,也就是通讯录了, ...

谢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