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测震,激光测震模块,感觉巨暴利啊!!!

楼主(2022-11-22):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激光测震模块,第一次问一家,报价8万,我以为我听错了。
打另一家电话,报价4万,我晕,这个模块那么金贵啊?
我原以为就两三千元的东西,之前完全没接触过,不知道这东西那么金贵。不小心接了客户的活,看来这回底裤都得赔光了
请教坛里的大佬: 非接触式测震,单单是模块就那么贵么?有没有便宜点的方案?我不是做这行的,以为很简单,买个现成的
模块加上去就行了。

网友A:
想便宜就自己做吧,很久很久以前做过简陋的测量。

我是用线激光打在震动体上,震动体上贴反光镜片,接收用线阵CCD

网友B:
搞个无线的加速度计 贴在上面不就非接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便宜就自己做吧,很久很久以前做过简陋的测量。

我是用线激光打在震动体上,震动体上贴反光镜片,接收用 ...

老大,能不能不贴东西啊,贴东西还是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无线的加速度计 贴在上面不就非接触了。。

谢谢老大建议!  。。。。贴个反光纸都觉得麻烦,还贴个加速计?感觉会被震下来的。

网友:
也可以查查基恩士这种专门做工控的厂家有没有对应的模块。

一般不会太贵,估计几千块钱有可能能拿下。

网友:
这都算便宜的,你问的这种应该是精度比较低的,高精度的基本二十万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能不能不贴东西啊,贴东西还是麻烦了点。

不贴也行,就是对测量表面有要求,至少是能反射平行光回来,光线弱点没关系。

现场用反光镜片时CCD前面还得加衰减片呢。

网友C:
振幅、频率可以给一下条件,不同场合有不同应用方式
还有一种非接触是测电容的,震动部分和固定部分各一个平行板
合适条件下用磁铁+霍尔也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幅、频率可以给一下条件,不同场合有不同应用方式
还有一种非接触是测电容的,震动部分和固定部分各一个 ...

这思路不错,近距离无粉尘环境非常棒,成本很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幅、频率可以给一下条件,不同场合有不同应用方式
还有一种非接触是测电容的,震动部分和固定部分各一个 ...

你这方案就是是激光切割机的枪头测距方案

网友:
鼠标也能做,当然要看 振幅,频率

网友:
工程大桥等等重点项目
安装;调试一次都是很大费用
这个项目产品几个w不算多

网友:
路过,安慰一下楼主

网友D:
为啥不用3个高精度激光测距仪对距离做微分求解加速度。。这种是激光打点测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3个高精度激光测距仪对距离做微分求解加速度。。这种是激光打点测量。 ...

长时间工作下来  稳定性也是一个问题
3个高精度激光测距仪   本身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时间工作下来  稳定性也是一个问题
3个高精度激光测距仪   本身价格不菲 ...

价格好像没这么高吧。实在不行自己用超小点激光+sensor搭呗。它的原理很简单,一个激光头歪着照,一个图像传感器去采图计算激光点位置。

网友F:
发在这个区,我第一眼看标题以为是:可能用于通过监测玻璃窗微弱振动达到听出这室内的声音?

网友:
用激光发射与光电接受,照射被测反光体,读采集到的放大的交流电压

网友G:
确实,能够实现声音,而且可以是红外超远距离的,很清晰

网友H:
非接触式测震, 应用场合、稳定性、灵敏度都没给出。 别人怎么回答啊?

万一参数是世界一绝那种,几万块也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接触式测震, 应用场合、稳定性、灵敏度都没给出。 别人怎么回答啊?

万一参数是世界一绝那种,几万块也 ...

老大,测电机震动频率的,激光测量,距离20CM以上就行,精度万分之二;  其他的我就不懂了,从没接触过这个领域;想着差不多能过去就行。
对了,电机转速在50转~2万转/分钟,这个区间。

网友I:
激光位移传感器 读数据应该也可以实现吧.  不过也要2-3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测电机震动频率的,激光测量,距离20CM以上就行,精度万分之二;  其他的我就不懂了,从没接触过这 ...

贴个压电片或应变片最简单。 电机震动很小,其他方法要达到这精度代价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激光位移传感器 读数据应该也可以实现吧.  不过也要2-3千一个.

大几千的方案都能接受,上万的成本就没法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大,测电机震动频率的,激光测量,距离20CM以上就行,精度万分之二;  其他的我就不懂了,从没接触过这 ...

买个激光雷达,把电机和皮带去掉,定点照射,一秒钟可以出4-8千个点(SLAMTEC思岚激光雷达几百块钱),把得到的数据用FFT进行解算(要做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买个激光雷达,把电机和皮带去掉,定点照射,一秒钟可以出4-8千个点(SLAMTEC思岚激光雷达几百块钱),把 ...

电机震动,可能是um级的位移。激光雷达行不通吧

楼主(2023-03-24):
引用 网友C:
振幅、频率可以给一下条件,不同场合有不同应用方式
还有一种非接触是测电容的,震动部分和固定部分各一个 ...

老大,有空接个项目么,我在这里发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7500-1-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确实,能够实现声音,而且可以是红外超远距离的,很清晰

可以把远距离声音还原出来么?

网友:
另一个帖子有一个说的好,探测到的振动和电机转速是否有明确对应关系,这是用振动换算到转速这种间接测量最基本问题,这个无法确定,就是白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可以把远距离声音还原出来么?

可以,我们目前能测量的最小振动幅值是100pm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我们目前能测量的最小振动幅值是100pm量级

100米外声音也能还原出来么

网友L:
激光测振动之前了解过,德国一家公司做得最好,光学部分也很复杂,不是简单的测距离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确实,能够实现声音,而且可以是红外超远距离的,很清晰

红外超远距离是多远距离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红外超远距离是多远距离呢?

最远20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远200m左右

才200米啊
测引力波的装置拿来测振动还原声音能搞多少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激光测振动之前了解过,德国一家公司做得最好,光学部分也很复杂,不是简单的测距离 ...

一台要不要100W

把全功能的器件搞上去,哈哈哈,三十万的成本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在这个区,我第一眼看标题以为是:可能用于通过监测玻璃窗微弱振动达到听出这室内的声音? ...

2000年左右的时候听一个讲座,一个军工口的专家,就讲过美军的这个窃听技术~ 当时听了还是觉得:卧槽,还可以这么做~

网友:
LIGO只是干涉仪,所以他的干涉臂两两相等,而且内部是升温加热后抽真空的,我们认为无大气影响,所以干涉臂有2km这么长不是很稀奇,难点在于反射镜的加工以及反射镜稳定技术,所以LIGO做了这么多年才有了突破,测振仪不一样,你的物体表面可以很粗糙,甚至是吸光物体我们也要把信号提取回来,这个难度不是激光雷达那种轻量化产品能实现的

网友:
不用这么高级,去现场开马达从低到高速度,2Khz速度测量一组log回家慢慢分析,有加速度数据,有现场测量的速度反馈做为参考。回家慢慢分析,过滤高频谐波,输入输出和参考数据一致以后,固化滤波器参数出货给客户就行了。

网友M(2023-10-18):
一年了,楼主现在还有底裤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年了,楼主现在还有底裤穿吗?

当时简单询问坛友后觉得不好做,于是乎赔个十来万结束掉项目。不折腾了。

楼主:
我手头项目多的是,不能在一棵树上 。。。。

网友M:
引用 楼主:
当时简单询问坛友后觉得不好做,于是乎赔个十来万结束掉项目。不折腾了。 ...

不错,及时止损。有超声的项目转给我做吧,我喝点汤就行,您吃肉。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及时止损。有超声的项目转给我做吧,我喝点汤就行,您吃肉。  ...

后面有机会合作

网友:
我在郑州,目前广东有两个客户很稳定,每年给我几个小单子,都是超声方面的,关键是我性价比高。 给孩子挣点零花钱。另外如果有电子加工的话给我做也可以,郑州人工便宜是真的。3000多点的普工干10个钟头的大把。今年两个客户来郑州参加展会,请他们吃了个饭,都是很真诚的那种,互相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