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代码怎么加密

楼主(2022-11-22):
项目中使用microPython开发的话,这程序怎么加密呢?一插电脑都能看到.py文件,即便是使用软件ID加密,外置加密芯片,似乎都无法实现加密功能,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吗?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如何将.py文件加密保存与MCU中

网友A:
用C语言加密一遍,解码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语言加密一遍,解码再用

网友:
都用micropython了,就拥抱开源吧。

网友:
编译成 mpy文件,或者自己编译micropython固件,自己用c写些接口,让别人无法直接用py代码,再或者使用ESP32之类的芯片,把整个flash加密。

网友:
https://pypi.org/project/mpy-cross/1.9.3/
使用mpy-cross工具,编译成mpy文件,算是一种加密方式

网友B:
分享一下我之前用openmv(stm32的魔改板)的经验。
首先把micropython的源代码下好,确定能编译使用。
然后在main.c里注释掉
pyb_usb_init0()
usbdbg_init()
把Run boot script(s)部分注释掉,把REPL启动注释掉。

建立
static vstr_t codeStr;
static const char code_main_py[] = 你的python代码

然后在本来Run boot script(s)的地方加入:
    vstr_add_str(&codeStr,code_main_py);
    nlr_buf_t nlr;
    if (nlr_push(&nlr) == 0) {
        // Execute the script.
        pyexec_str(&codeStr);
        nlr_pop();
    }

这样的话你的固件就没有USB功能,也没有REPL,不能直接往外读代码。然后把固件烧到芯片里开上加密就行。

我猜更极端一点你可以把python代码加密,然后在送pyexec_str前用chipid解密,这样就算读出flash也不能一眼看出你的代码在哪。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我之前用openmv(stm32的魔改板)的经验。
首先把micropython的源代码下好,确定能编译使用。
然后 ...

mark一下,openmv的py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