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探头支架,方便测试信号

楼主(2022-11-22):
闲着秀秀看

网友A:
感觉找个鳄鱼夹也一样方便

网友B:
来个链接让我死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找个鳄鱼夹也一样方便

在高密度走线的时候用这个会比较方便

网友C:
这是3d打印的吧

楼主:
示波器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链接让我死心看看?

闲鱼10块购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3d打印的吧

是的, 架子颜色不喜欢, 凑合着先用着

网友D:
不错,我用金属造一个试试,我觉得要有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用金属造一个试试,我觉得要有重量

可能还是3D打印+螺丝螺母配重比较好。金属没弹性和导电可能都有问题。

网友E:
老式  晒衣服的 竹夹子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式  晒衣服的 竹夹子不是更好?

估计可以, 就是有点丑

网友F:
重量怎么样?会不会头重脚轻容易翻跟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量怎么样?会不会头重脚轻容易翻跟斗?

它这个是按照示波器厂家的设计,3d打印的,两条支架腿叉的比较开,放好稳定性还可以。

如果支架再增加点配重更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个是按照示波器厂家的设计,3d打印的,两条支架腿叉的比较开,放好稳定性还可以。

如果支架再增加点 ...

感谢分享,跟风买了,不然真的测试时候手不够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