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直流控直流的固态模块怎么做吗?

楼主(2022-11-22):
输入直流隔离控制输出直流0-60V 10A,难点在于输入2个端口输出也只有2个端口,而且输入输出隔离,不共地,请问有什么思路或者参考电路的?非常感谢!

楼主:
功能就跟继电器一样,就是需要用电子元器件搭建电路

网友A:
使用光伏输出的光耦,例如 TLP3906,配合 N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光伏输出的光耦,例如 TLP3906,配合 NMOS.

NB........................

网友:
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呢

网友:
我之前分析过国外的一种, 前级用几个三极管做了的LC振荡电路, L 是是PCB 画的蚊香线,放在顶层PCB

底层的PCB 的也有蚊香线,感应出顶层的振荡磁场,然后整流导通MOS管

简单的说,就是做了小的隔离电源去导通MOS

做这些东西,你还是去市场上找下成品分析,学习下;

网友:
做个DC-DC,加光耦,次级N加P 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光伏输出的光耦,例如 TLP3906,配合 NMOS.

看光耦,好像可以直接驱动mos的G级,也就不需要自举电路了,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光耦,好像可以直接驱动mos的G级,也就不需要自举电路了,对吗?

是的,就是直接驱动栅极。
需要注意通断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直接驱动栅极。
需要注意通断速度

是的,看其开关速度确实不怎么快,0.2-1m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