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总线最多可以十个节点数是保守值吗?

楼主(2022-11-23):
我们做了一套系统,是422总线的,速率921600bps,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使用带屏蔽层的六类线)。软件中并没有限制丛机节点数,接10个以内的丛机,连接线正常的情况下就没问题。
由于接10个从机时,422总线仍有不少空闲时间。
后来发现接10个以上从机,比如11个也会正常工作,接13个,甚至接到16个都可能正常工作。但是这样不一定每次都能够成功(也和总线长度有关)。
所以,422总线接10个节点,就是规定好了的保守值?
另外,加上这图所示的电路后(参考RS422收发器规格书所画),是不是也是不能突破上述限制?最多也只能起到对线路总长度,起到延长的作用?

网友:
那个防撕逼指示灯很形象

网友:
防撕逼指示灯,+10086

网友:
水晶插  品质差的  今后维护够一壶

网友:
上下拉电阻太小了

网友A:
R1 R2 R5 R6改成10K以上的,接50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R2 R5 R6改成10K以上的,接50个没问题。

之前有人试过1k可行,大了就不行。
3.3v供电下单的

网友:
10個節點是非常保守,32個都沒問題,但是波特率有點高,想當年都是用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