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中如何排查电磁波干扰

楼主(2022-11-23):
       很多客户反映无线电通信中的电磁波干扰,看不见,摸不到,也无法呈现,有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同一组设备、在相同的环境中,有的时间段无线通信很好,有的时间段突然无线通信的信号质量严重下降,这个是怎么回事?

       由于目前市面上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种类很多,WiFi,ZigBee,LoRa,对讲机,无线电台等等,电磁波环境是复杂和多样的,作为厂家我们是无法完全模拟用户的现场环境,用户是可以通过“WiMi-net无线自组网管理平台”软件(下载中心),去定位问题,再去解决这个问题。

       无线通信中有第三方无线电设备电磁波干扰排查办法:

       在“WiMi-net无线自组网管理平台”软件的“信道部署”页面点击“自动搜索”就可以搜索电磁波噪声,观察本底噪声(包括平均底噪和极大底噪)。一般在无干扰环境中,平均底噪数值在-105dBm附近,极大底噪不超过-95dBm。如果这个数值,比无干扰情况下,高出10dBm就说明附近有比较强的干扰。

       如果第三方设备电磁波干扰排除后, 搜索出数值后,先选择“平均底噪”最小的,“平均底噪”越小的外界干扰越少,如果挑选出的最小“平均底噪”相同,那么就选择“最大底噪”最小的,“最大底噪”越小的外界干扰越少。尽量按照这种方式选择无线产品的工作信道,避免外界信号的干扰。如下图无线主站0XB9C2,选择平均底噪最小的“-111dBm”就是“0”频带的“4”信道是最优信道。

       这种查找的办法,具有通用性,只要有无线发射行为,都可以检测出来,与电磁波的频率和信号格式均无关。

网友:
不需要硬件?

网友A:
我比较佩服这种牛逼的:只要有无线发射行为,都可以检测出来,与电磁波的频率和信号格式均无关。
通俗点说,是不是就叫做 ,无所不能

网友B:
好像天眼射电望远镜可以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天眼射电望远镜可以退休了

霉菌的再先进的通信频率通信方式随随便便就可以被我方探测到了,哪怕你是教科书上还没有出现过的无线电通信,哈哈
这样一来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探测到,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佩服这种牛逼的:只要有无线发射行为,都可以检测出来,与电磁波的频率和信号格式均无关。
通俗点说 ...

不说楼主用了何种牛B的技术。我们先从理论上分析:
只要有无线发射行为,都可以检测出来。
假设,我做了一个全频段的接收,注意,是全频的全时接收,多个天线同时进行,不是扫频【恰好,你的发射频率在上面】
如果发射的信号 足够强。我指的是足够强,是发射的强度 足够让接收者接收到,也就是正常通信的前提

那么,楼主的表述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无线通信最重要的频率信息没有提到,这个软件测试什么频段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通信最重要的频率信息没有提到,这个软件测试什么频段的干扰?

楼主都专门强调了说和频率无关,只要你是无线电的发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通信最重要的频率信息没有提到,这个软件测试什么频段的干扰?

我们的真实的第一物理工作频带是 430MHz,第二工作频带是 450MHz,我们的自组网技术将频带做了抽象层处理,上层仅仅体现频带号码,不体现真实的电磁波频段,对于每一个无线模块,其工作频带要看射频芯片的配置文件,所以这个软件上是看不到真实的物理载波,只有频带的编号 0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