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 并非完美无缺,一种type o设计它来了

楼主(2022-11-23):
如题:
typec大家都很熟悉了,确实个头小巧,功能多速度快,传输功率大,接口价格便宜,正反插很顺畅。

虽然有上面的很多优点,但是在使用中也有很多的不便,比如插头与插座连接松动不够紧松松垮垮的样子给人感觉不可靠用久了会出现松动造成碰一下线缆出现链接断开接触不良问题,全功能的线缆非常粗壮更加加重接触不良问题。还有就是c口虽然可以翻转但是相对于圆头充电头还是不够方便。还有接口没有防水特性接触点会进水腐蚀。c口没有防脱落装置怕振动,拖拽。

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种接口能代替c口克服c口的缺点继承c口优点了。

把椭圆形状换成3.5耳机接口圆形,4针可以实现usb2.0功能。把头部开一个孔做一个激光耦合器,就像光纤fc接口一样。这样可以做到低速兼容,高速用激光通讯。线缆就4根线加上屏蔽也可以做的很细很柔软,光纤也可以做到便宜,而且可以作为光纤跳线单独通讯,也可以电缆部分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圆柱接头可以360度随意旋转插入。尾部可以开槽用一个O型密封圈起到防水作用,金属尾部后面留一个螺纹结构可以作为结构紧锢结构,只要插入后旋转扭紧螺纹就可以。

欢迎大家探讨,这种设计的优缺点与可能性。最难的还是光纤耦合与bosa组件小型化与价格问题。虽然线缆结构简单耦合器造价便宜,但是设端成本非常高。

网友A:
插入太深
扎心了

网友B:
成本,成本高,结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太深
扎心了

扎的确实比较深,但也好像没那么深。扎的深才能不容易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成本高,结构复杂?

应该是设备端的激光组件成本比较高,不好小型化。连接器线缆比c口肯定便宜很多。

网友C:
光纤不好弯折?

网友:
苹果早期的 MP3就是这样的结构,一个3.5mm孔完成耳机,USB,充电 等全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纤不好弯折?

有黄色软光纤的,比想的耐折很多。哪怕折断了光纤也可以有充电与usb2.0功能,而且造价比c口便宜也不心疼。

网友D:
耳机插进去不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插进去不就炸了

协议芯片必须有,没握手成功坚决不输出

网友:
其實我覺得蘋果的接口比TYPE N都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协议芯片必须有,没握手成功坚决不输出

VCC没电怎么握手  耳机都是微瓦毫瓦的 来点信号耳膜就炸

网友:
VCC和GND位置互换一下不是更好吗?

网友:
你这都不兼容,那么PD协议怎么办呢,是不是还要解激光信号什么的?音频信号又怎么办呢,还有成本呢,配套的各种协议芯片呢。

网友:
先不说成本和弯折损耗,敢问这种线缆头的光纤怎么保护,光纤头只要用手摸一下就不好耦合了

网友E:
这种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F:
下一代绝对是[TYPE-光]....绝对上[光纤+电气.]....你们看吧....12.5G~100G....

网友G:
有这种光纤的,但是没火起来,Y480笔记本电脑上就有这个3.5mm音频输出兼作光纤输出,不是癫痫RGB LED灯

编辑补充:现在淘宝搜“光钎3.5圆”也能看到这种的光纤转换头和线

网友:
我是很喜欢圆形插口的,可以随便旋转。干过3.5mm音频头走RS232、模拟信号和电流受限的开关信号。这个走USB的最大问题是电源外露,容易短路。比如拔下的插头上5V和GND外露,然后很容易碰到其他金属物体短路。这个连接器电流也做不了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种光纤的,但是没火起来,Y480笔记本电脑上就有这个3.5mm音频输出兼作光纤输出,不是癫痫RGB LED灯

这个是双向激光通讯吗?貌似是led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过不了大电流

改进加厚接口弹片估计可以,毕竟与c口比更加大的触点结构也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双向激光通讯吗?貌似是led光

这个就是SPDIF,单向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一代绝对是[TYPE-光]....绝对上[光纤+电气.]....你们看吧....12.5G~100G....

最关键还是bosa激光组件价格比较高,也很难小型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加厚接口弹片估计可以,毕竟与c口比更加大的触点结构也简单很多。

不行,与圆柱插头是点接触。。

网友:
体积太大了。

网友H:
网线是有光纤接口的。。可是大多数人也还是用RJ45,,说明光纤还是有很多问题

而且网口一般插上很久都不动了,,USB可是经常插拔,,这种场景对光纤更不友好(比如光口沾染灰尘)

网友:
早晚回归诺基亚

网友:
裸露短路  这问题 很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线是有光纤接口的。。可是大多数人也还是用RJ45,,说明光纤还是有很多问题

而且网口一般插上很久都不 ...

家庭没有全光纤还是笔记本电脑这类设备没有光纤接口,现在主流1g内网,稍微好点的2.5g,当到达10g网络时候全屋光纤大概率会普及。
总结就是rj45速度还没瓶颈。很多低速网络设备没有高速网络需求,对光口价格敏感。要想普及全光口激光收发组件还有光纤耦合器必须重新设计,以前的sc接口那种接触式耦合器接触面容易脏污,稍微脏了就影响通讯。bosa组件太大直接套用基本不可能了。常见光猫接口是20km远距离通讯用的,要是直接套用那usb数据线通讯距离20km了。要是能音频光纤接口那样就好了,耦合器耐脏,价格便宜,主机用红激光从机用绿激光分时复用。都是肉眼可见光,耦合器直接大功率可见激光空气直接耦合,不怕耦合损耗。可以想象未来usb数据线与内网都是10g起步那个爽快。

网友D:
翻到了个好东西

网友:
想的再好也没鸟用,你还没实力推广标准

网友:
占用空间体积还是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翻到了个好东西

天才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到了个好东西

这个会不会头脑发热就被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翻到了个好东西

传说中的要你命3000.。。。。。。。。

网友I:
楼上的是要命,楼主的也危险,你犯了最基本的忌讳,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功率接插件都是一对一的,包括活动过程中,就是某人绝对不会经过别人门口,就算是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是要命,楼主的也危险,你犯了最基本的忌讳,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功率接插件都是一对一的,包括活动过 ...

我设计那个低压顶多烧芯片,楼上哪位的简直吓人,一不小心踢到就脱落,然后看到那个大插头普通人一看就认为是话筒用的,没有电的,安全的,金灿灿镀金件,然后就好奇的捡起来用舌头舔一下,咬一下看是不是捡到黄金了,然后就这么没有了…

网友:
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thread-632925-1-1.html
ST60 无线连接器
ST已经量产,我记得成本一对 是60

网友J:
老手机的耳机孔是最容易坏的, 掉入孔里的衣物纤维无法清除,累积异物多了后插入耳机就会将弹片挤变形,导致耳机接口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手机的耳机孔是最容易坏的, 掉入孔里的衣物纤维无法清除,累积异物多了后插入耳机就会将弹片挤变形,导 ...

这个特殊专用场合把,家用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