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贴]手机做为Tesla的的钥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11-23):
各位大师好,在手机打开蓝牙情况下,可以不掏手机直接开走Tesla。这是啥原理?BLE有这么强大吗?网上搜索半天没搜索所以然来。

网友A:
手机蓝牙也可以开小区的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呢?App在后台运行着呢。

网友C:
2017年就上了,多蓝牙定位,可以做到迎宾、靠近解锁,远离闭锁,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等功能。目前数字钥匙方案有BLE,NFC和UWB。走CCC、ICCE、ICCOA协议或者私有协议。蔚来、宝马,比亚迪和吉利今年都有UWB数字钥匙车型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呢?App在后台运行着呢。

要做好后台APP运行的保活功能,否则体验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17年就上了,多蓝牙定位,可以做到迎宾、靠近解锁,远离闭锁,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等功能。目前数字钥 ...

今年才有的吗?以为前一两年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年才有的吗?以为前一两年就有了。

BLE 2017年就有了。
UWB量产车多在今年。UWB技术的车载应用开发, 2020年左右。没记错的话,2019年苹果出了带UWB的手机。目前由于UWB在手机上没有普及,还是需要一个UWB的物理钥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呢?App在后台运行着呢。

app后台关掉也是可以解锁的。

网友F:
这个很简单啊。

手机蓝牙打开,靠近设备,就能连接设备。产生连接后,自行汽车解锁动作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p后台关掉也是可以解锁的。

不可以的,至少特斯拉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蓝牙也可以开小区的门

我们小区那个也是可以蓝牙开门但体验好差,开一堆权限后任然无法做到靠近不摸出手机开门。我需要摸出手机点到APP页面上的一键开门才能行。并且有时还需要关闭蓝牙再打开蓝牙后点APP的一键开门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简单啊。

手机蓝牙打开,靠近设备,就能连接设备。产生连接后,自行汽车解锁动作就好。 ...

我用的苹果,App都不在前台哦。如果只是连接蓝牙,没有数据交互,很容易被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苹果,App都不在前台哦。如果只是连接蓝牙,没有数据交互,很容易被黑吧?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在后台不等于不能运行,现在苹果不也增加了“后台App刷新”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苹果,App都不在前台哦。如果只是连接蓝牙,没有数据交互,很容易被黑吧? ...

你把app删除再试试,ε٩(๑> ₃ <)۶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app删除再试试,ε٩(๑> ₃

回头我试一下。

网友G:
BLE HID 服务 https://www.szrfstar.com/news/%E ... 84%E8%8C%83-c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BLE HID 服务 https://www.szrfstar.com/news/%E8%AF%A6%E8%A7%A3%E6%B1%BD%E8%BD%A6%E6%95%B0%E5%AD%97%E9 ...

真相了!

网友:
TSL蓝牙配对后生成两个连接,一个是音频,一个是一串数字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