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焊机维修测绘原理图

楼主(2022-11-23):
网上购买一台故障冷焊机,型号:SZ-1800。维修并测绘记录下来。

测绘原理图

开箱整体

功率MOS部分

抗干扰RC

引弧高压发生电路

大容量电容和充电模块,及引弧器

回路二极管

楼主:
电流传感器

手控输入小板

放电器

控制电源板

主控板

拆主控板上的变压器来修复。原来上一手没修好,原因为有三路副电源电压不够,5V正常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台,焊接薄板不锈钢不会变色,很好用

网友A:
冷焊是什么原理?挺神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焊是什么原理?挺神奇的。

控制电弧时间,减少单位时间内的热量输出。

网友:
这台机器新出厂好像要5k多,网上很多焊接效果视频,馋它很久了。

后来买了一台氩弧焊加控制器改的,手艺差,一直没用好,

另外,500以内,有什么好变光面罩推荐吗?

网友:
请问一下大佬,大电容旁边那个大铝块是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就是一台 可以数控点焊时间的 氩弧焊机。 可以用现成的氩弧焊机来改。

楼主:
电容旁边的大铝块是充电模块,灌胶密封的,铝块连着电容正极。
自己试焊了下铝板

两个合在一起的刀片。

tb查了原配带灯护面罩两百多元,灯光供电是高频交流电,9V右左(3只白光LED串联试微亮),焊接时灭灯。
自己买了个贰拾包邮的面罩,可以变光的,后面有空自己加LED灯

楼主:
这个焊的好还是要练技术的,参数也要调到合适。慢慢来吧?
这个焊枪我都买了两次,先买小型号的QQ-150,配地线+乌针(Φ1.6mm)花了140多元,后面再买大型号QQ-300+乌针(Φ3)的花了150左右。

后面还得配氩气瓶和气压表。由于焊机快接头不通用(除了买原厂件),后面也要换?

网友:
面板阻焊和冷焊是干啥的?还有一根正极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