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的常用1K 10K 电阻辨识度不高呀,是否能添加备注?

楼主(2022-11-23):
添加的常用1K  10K(基础库) 电阻辨识度不高呀,是否能添加备注?     不能一眼认出是几K的电阻呀。。

网友A:
1001,100 后面加 1 个 0,即 1000 欧姆,1k
1002,100 后面加 2 个 0,即 10,000 欧,10k
这是 1% 精度电阻常用的标法,还有一种是 01B,01C,01D 带字母的
那个 -07100KL,就不好确定了

网友:
0603开头的3个是厚声的料,RC0603开头的是国巨的料。这种表达方法确实要对各个厂家命名系统有了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1,100 后面加 1 个 0,即 1000 欧姆,1k
1002,100 后面加 2 个 0,即 10,000 欧,10k
这是 1% 精度电 ...

这太难得记住了。。。烧脑

网友:
除了某些特殊电阻,大多数厂家都不会把电阻管控到具体哪个厂的那个型号,都是以替代组的形式存在的,哪个库存多,哪个价格更好就用哪个,建议是把电阻型号更换成10K_1%_0603类似这种,选BOM的时候再添加型号更为合理

网友:
如果你是添加自己的器件,你可以改器件名,或者添加一个属性“商城元件名”在器件里面,常用库会优先显示“商城元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