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帧以太网通讯,中间有两层交换机,怎么实现组播通讯?

楼主(2022-11-24):
有个产品,只能裸机,无TCPIP协议栈,产品之间,通过2层交换机级联,互相传输MAC层报文
老板说,未来要兼容性好,OK,我手工做了ARP和UDP,和电脑上的网络调试助手可以通讯
新需求来了,需要一个设备发送报文,若干设备收到,而不是全部设备收到,也就是组播
我研究了一下,发现IGMP内容不少啊,要加入通知交换机加入组播组,离开组播组之类的过程,非常复杂啊
请问有谁做过类似的东西吗?

网友:
是有点复杂,不过组播已经是个老协议了,很久没有更新了。
自己实现麻烦。简单需求还不如自己写个协议从2层解决算了(例如直接写icmp帧)。

网友A:
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发送方直接发广播地址,由目标端过滤。自己明显知道什么时候需不需要收这种数据包啊,不想收就自己忽略呗

网友B:
纯纯的好奇,都实现了ARP和UDP。 那也默认有 DHCP 是吗。
另外,2层交换机+自定义的设备,这样的系统,谁做DHCP service呢。
或者说,干脆直接固定IP地址吗

网友:
自己造轮子的确苦逼

网友C:
udp 不是本来就支持组播么,不跨三层,组播这玩意我记得就是靠接受的那方自己过滤的。

网友D:
之前弄过 你只是节点 自己构造一个组播加入桢和退出桢发送就行 别的都不用管
组播有版本的  我那个环境 开始用v3不行 后面又改成v2

网友:
收和发就不用说了嘛 发裸包构造振头  收裸包一步步的分支判断  这些本来你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弄过 你只是节点 自己构造一个组播加入桢和退出桢发送就行 别的都不用管
组播有版本的  我那个环境 开 ...

我研究了一下协议,我是不是只要搞定加入帧就可以了,因为我不需要退出,除非断电了
加入帧似乎不复杂,就是ip报文基础上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发送方直接发广播地址,由目标端过滤。自己明显知道什么时候需不需要收这种数据包啊,不 ...

对,你这个是保底做法,但是如果能支持组播,接收侧设备就少了中断的次数,减轻了mcu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纯的好奇,都实现了ARP和UDP。 那也默认有 DHCP 是吗。
另外,2层交换机+自定义的设备,这样的系统,谁做 ...

当然是固定ip啊,像你这样搞下去,马上要做成轻量级的协议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dp 不是本来就支持组播么,不跨三层,组播这玩意我记得就是靠接受的那方自己过滤的。 ...

udp就是点对点的吧,组播似乎是靠交换机实现的,设备加入了组播组,那么交换机就会向对应的端口转发发送对应的报文,否则是不会转发的,而广播,就是无脑转发给所有端口,这里的端口是port口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这个是保底做法,但是如果能支持组播,接收侧设备就少了中断的次数,减轻了mcu负荷 ...

用这个方法减少中断次数是不靠谱的。这么想的人都是没被大型局域网里面无穷无尽的广播包毒打过,哈哈。
想在一个复杂一点的大型网络里活下来,自己的包处理能力就不会低,不然早被广播包淹死了。能活下来的设备,用软件过滤一点这种包都是小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研究了一下协议,我是不是只要搞定加入帧就可以了,因为我不需要退出,除非断电了
加入帧似乎不复杂, ...

是的 就构造一个加入桢就行(抄一个改ip什么的)  你是节点不用研究协议,你又不是做交换机路由器。
电脑也能收发裸桢,局域网内用,似乎你也没必要实现udp.  就认mac

网友:
引用 楼主:
udp就是点对点的吧,组播似乎是靠交换机实现的,设备加入了组播组,那么交换机就会向对应的端口转发发送 ...

用windows套接字并抓包实验了一下, 确实 udp 使用组播地址的时候,存在加入和退出组播的IGMP 报文。   我以前还以为 UDP 直接用组播地址就好了, 组播报文交换机直接广播, 没想到操作系统底层实现的时候还有加入和退出的机制。 又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