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KiCad 的年终消息

楼主(2022-11-24):
2022年年底的基金筹款呼召(由 KiCad 开发团队撰写,发表于 2022-11-22)

每年的那个时候都需要为我们每年的年终筹款活动做准备。

随着下一个稳定版本 (7) 即将发布(2023 年 1 月 31 日),是时候开始考虑构建版本 8 了。

我们的支持者为构建版本 7 的功能所做的贡献比任何其他资金来源都多。

在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使第 8 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我们的年终捐赠活动从 12 月 1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 1 月 15 日。确保在日历上做标记。

KiCad 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将有多个赞助商为资助活动匹配您对 KiCad 项目的捐款。

KiCad Services Corporation、Digi-Key、Raspberry Pi Foundation 和 PCBWay 都同意在活动期间匹配捐款。

请留意 KiCad 网站捐赠页面上每个赞助商的捐赠匹配日期,以使您对 KiCad 的贡献更进一步。

如果贵公司想在 2022 年筹资活动期间赞助匹配捐款,请通过 sponsorship@kicad.org 联系我们,我们今年还有些日子可以赞助!

网友A:
楼主可否介绍一下KiCad现在发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介绍一下KiCad现在发展如何?

其实也没啥好介绍的:

KiCad 在 V4 阶段和之前还属于业余作品,离生产所需差距较大;

从 V5 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可以满足一般的小型板子设计,尤其是后期的功能补充有了质的飞跃;

从 V6 开始进入了升腾阶段,许多用户在使用了 V5 之后提出了更多的功能需求申请,所以 KiCad 在这个版本中开始加入新元素。

并且为了防止版权纠纷,V6 对库元件的来源进行了大范围的审核和清理,同时也耽误了发行时间。

从 V7 开始,将补充一些 V6 中来不及加入的新功能。

并且籍着 V5 成功的奠基,KiCad 收到的捐款也大幅增加,使得原本待完成的一些任务有了进展,

相信 V7 可以完成原先 V6 中来不及加入的某些辅助生产功能请求。

从 V8 开始,重点应该是要完成(完善)原理图的 Python 脚本,以及完善对元件库的建设,

提高用户对设计自动化的需求体验,同时扩展用户自己编写插件的简洁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啥好介绍的:

KiCad 在 V4 阶段和之前还属于业余作品,离生产所需差距较大;

有考虑云端方案吗?自行部署的那种?类似某EDA,但是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考虑云端方案吗?自行部署的那种?类似某EDA,但是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 ...

KiCad 是单机版,不存在云端部署,数据就在本地,自己的电脑上。

网友C:
用git管理项目算不算云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啥好介绍的:

KiCad 在 V4 阶段和之前还属于业余作品,离生产所需差距较大;

麻烦你发一个微信或支付宝的捐赠二维码,虽然还没转用KICAD,个人小小捐赠100元支持下你们完善它,为以后多一个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麻烦你发一个微信或支付宝的捐赠二维码,虽然还没转用KICAD,个人小小捐赠100元支持下你们完善它,为以后 ...

https://www.kicad.org/
主页上直接点Donate,支持支付宝

网友:
已经捐款2次。
期待7,6现在还不是足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你发一个微信或支付宝的捐赠二维码,虽然还没转用KICAD,个人小小捐赠100元支持下你们完善它,为以后 ...

这次 KiCad 的募捐呼召是针对公司的,因为有个可排名的荣誉榜快到截止期了。

所以本次不是对个人的募捐呼吁

此外澄清一下:

我不是 KiCad 的,和大伙儿一样仅是本坛的电工。

不过无论如何,很感谢大家对 KiCad 的支持。

因为使用 KiCad 做了不少板子,所以才为它捐款和宣传,

希望 KiCad 越做越好,早日获得所有电工的认可。

PS:

插件中添加了一个自动布线器,有兴趣的电工可以试试。

当然,不要有太高的期望,这玩意儿通常会有点智障

网友:
希望 KiCad 越做越好,早日获得所有电工的认可。  我已经认可了。

网友F:
什么时间支持allegro那样绕线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it管理项目算不算云端?

@duxingkei

我 git 服务器在自己家里,算不算云?

顺便请大伙儿欣赏我的服务器(正在想着风扇咋整合适?):

PS:

gitea 将从 1.18 开始正式支持对数学公式的渲染,

我写日志就可以从 gitlab 上转移到 gitea 上了。

注:

家里两个 git 服务器 ~ gitlab 和 gitea,

分别是 Intel 的 nuc8 和 pi 的 arm64。

PS2:

不用担心 U 盘可靠性,因为还有另外两个 Pi 用于数据备份服务器(顺便做文件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时间支持allegro那样绕线就爽了

昵固有排等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s://www.kicad.org/
主页上直接点Donate,支持支付宝

进去了。那个界面闪了十分钟才显示。 然后只有银行卡支付和paypay支付 。没看到微信或支付 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去了。那个界面闪了十分钟才显示。 然后只有银行卡支付和paypay支付 。没看到微信或支付 宝 ...

刚才去查了一下,只剩下信用卡捐助模式了,连借记卡都无法操作。

PS:

甭着急,估计前段时间因金融整顿被殃及了,等等看再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duxingkei

我 git 服务器在自己家里,算不算云?

你这么多pi 都可以买个小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么多pi 都可以买个小主机了

现在家里的 gitlab 就是在小主机上跑,

将其它各项服务分散到几个 pi 上是为了避免宕机事故造成的全员熄火。

而且也经常拿 pi 测试各个新软件,因为折腾时常常造成系统崩溃。

小主机最大的问题是耗电和占地方,还比较娇气。

但 Pi 连续 24小时开一个月都用不到一度电,

用假货宝上的淘汰手机充电头供电,大概就十块钱一只。

而且体积小还皮实,塞哪儿都不担心损坏。

价格也很优美,大不了扔了才两、三百块,

用了五、六年来只坏过一个 pi(90 块钱的),还是长时间不用放坏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家里的 gitlab 就是在小主机上跑,

将其它各项服务分散到几个 pi 上是为了避免宕机事故造成的全员熄 ...

你好,你那个图片中的透明盒子是什么?没有散热孔,板子不会过热保护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家里的 gitlab 就是在小主机上跑,

将其它各项服务分散到几个 pi 上是为了避免宕机事故造成的全员熄 ...

我是因为坏过卡 所以觉得还是小主机靠谱点
小主机再咋说 也x86架构 直接用 或者迁移都要省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那个图片中的透明盒子是什么?没有散热孔,板子不会过热保护吗 ...

就是在假货宝批发的 PET 空罐子,这种大号的 1.2 元左右(直径10*高12cm 瓶身 45g [送垫片(50个装)]),

PS:瓶体有一点软

板子过热(Soc ≥ 80℃)时会自动降速,但加了主动散热后几乎不会超过 75℃。

只有在密集任务时才会过热,例如我编译 wxPython 时要一个多小时,不加主动散热装置(风扇)就会过热,

其它时候很少会见到过热的时候,当然温度也不低,现在没加风扇放罐子里就在 45℃ 上下徘徊。

PS:

正在整风扇和考虑风道,然后打孔,同时还要考虑防尘,家用的洗涤抹布剪开刚好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因为坏过卡 所以觉得还是小主机靠谱点
小主机再咋说 也x86架构 直接用 或者迁移都要省心点 ...

我这儿是冗余 pi 足够多,数据备份也足够频繁,所以不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假货宝批发的 PET 空罐子,这种大号的 1.2 元左右(直径10*高12cm 瓶身 45g [送垫片(50个装)]) ...

好的,谢谢解答,我手上开发板比较多,看看能不能也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去了。那个界面闪了十分钟才显示。 然后只有银行卡支付和paypay支付 。没看到微信或支付 宝 ...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支付宝可以用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去查了一下,只剩下信用卡捐助模式了,连借记卡都无法操作。

PS:

支付宝一切正常,没有问题

这笔我就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付宝一切正常,没有问题

这笔我就取消了……

失误,刚才没选 CNY ,我说怎么找不到入口了。

网友:
好像kicad7要加入通过数据库管理元件库文件的功能了,这个功能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duxingkei

我 git 服务器在自己家里,算不算云?

>gitea 将从 1.18 开始正式支持对数学公式的渲染,
gitea我一直用docker版本,很多自己捣鼓的东西就很难整进去,期待社区有更多的新功能吧 ps 我还是希望reply by email速度整合进去,,,

网友G:
说到服务器和软件 2年前热火朝天的捣鼓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 觉得能部署起来工作室用的 也就gitea 其余也不知道用啥好
请教一下您这边有啥好软件用的
现在脑子中觉得 有需要的可能有几个  项目任务管理?统一的账号密码管理?或者啥在线的部署在内网的啥东西
现在文件存储和分发用群辉 白裙,其余的 不知道再添置些啥合适 ps 我有台dell r730。。。。。。里面套娃了centos 但是真正在用的 基本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到服务器和软件 2年前热火朝天的捣鼓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 觉得能部署起来工作室用的 也就gitea 其余也不 ...

其实我的 Pi 在玩得方面挺广的,首先是自己家里的 git 服务器,同时兼顾工作日志。

剩下还有数据备份、影视下载、代理,还有一些简单的控制和监测,以及偶尔用于测试。

之前还在单位里做一些自动检测设备、工装等类似工控的设备,

其实 ~ Pi 的应用面非常广,还因为体积小巧,功耗低,原来工控电脑不方便做的事情现在轻而易举。

这个月初,原单位还请我帮他们升级一下应用,是车间用的检测工装,年初基于 Orange Pi3 LTS 设计的。

PS:

之前还有当游戏机的用途,现在买了一堆机顶盒之后,就用机顶盒当游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gitea 将从 1.18 开始正式支持对数学公式的渲染,
gitea我一直用docker版本,很多自己捣鼓的东西就很难 ...

我是直接下载二进制包,有基于 arm64 官方编译好的版本,无需安装,直接运行就行了。

像 docker 之类的容器若能避免的话我就尽量不用,感觉实际使用中的各种依赖一旦发生冲突就特别难搞,

所以有原生就用原生的,没有就找差不多用途的,只有没法子了才去用 docker 啊之类的容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下载二进制包,有基于 arm64 官方编译好的版本,无需安装,直接运行就行了。

像 docker 之类的 ...

那倒也是
我手上倒是有俩pi 一直没咋用还
主要在用的就是星际蜗牛和Dell那个服务器

网友A:
楼主可否介绍一下Kicad的封装库怎么样?
我感觉转型最大的困难就是之前积累的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倒也是
我手上倒是有俩pi 一直没咋用还
主要在用的就是星际蜗牛和Dell那个服务器 ...

自从有了 Pi 之后,我家里的两台服务器已经 5 年没开机了。

其中一台 DELL 的就已经放坏掉了,现在开不了机。

另一台则型号太老,开机噪音吵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介绍一下Kicad的封装库怎么样?
我感觉转型最大的困难就是之前积累的封装库。 ...

KiCad 自带的封装库还算比较全,需要自己做的元件并不多。

当然,如果很多元器件是专用的、或自己制作的,那可能会比较麻烦。

像一些大厂的常用元件,都有对应的封装,有的稍微改改就行。

例如 GD32 的 MCU 和 STM32 基本一致,有些型号直接换个名字就能用,

有个别脚位定义不同的,稍微修改一下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