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sb 键盘多国语言要怎么实现啊?有相关的资料吗?

楼主(2022-11-24):
其它语言和标准美式键盘有何区别啊?

网友A:
硬件上没区别,键值是有标准的,区别在于驱动程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没区别,键值是有标准的,区别在于驱动程序上

请问有啥相关资料可以下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啥相关资料可以下载吗?

我单位电脑有,但现在去不了单位
或者我签名的淘宝店,主板那个商品页面的百度网盘里可能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ZoPOUf-F5v33f2zZrkzbw
提取码:321m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单位电脑有,但现在去不了单位
或者我签名的淘宝店,主板那个商品页面的百度网盘里可能有
通过百度网盘 ...

这里面没有讲多国语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没有讲多国语言啊

多国语言和键盘无关,键盘都是同一标准,英文键盘可以在中文系统中运行

网友:
多国语言主要是键位不同,在对应的国家软件上有不同的含义,比如日系的键位上有日文基本字符,国语的注音,其他非英文输入的也有对应的印刷或键位

网友C:
参考示例: 主键盘区可打印字符+shift
EN_US
`1234567890-=         qwertyuiop[]      asdfghjkl;'\        zxcvbnm,./
~!@#$%^&*()_+      QWERTYUIOP{}  ASDFGHJKL:"|   ZXCVBNM<>?

EN UK
`1234567890-=        qwertyuiop[]     asdfghjkl;'#      zxcvbnm,./
¬!"£$%^&*()_+      QWERTYUIOP{}   ASDFGHJKL:@~   ZXCVBN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示例: 主键盘区可打印字符+shift
EN_US
`1234567890-=         qwertyuiop[]      asdfghjkl;'\     ...

请教这个键盘布局和对应关系哪里有说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键盘布局和对应关系哪里有说明啊?

安装,一个个自己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