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原创:历时7天给留守老人建了一个人的水电站,林果儿这次造假太过分了

楼主(2022-11-25):
先看视频:

【历时7天给留守老人建了一个人的水电站,以后不用担心用电问题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4yiwFk6

这个作品最终是很惊艳的。尤其小亭子。我没有质疑林果儿的个人能力。

我质疑林果儿造假过分的原因是:单凭她一个人、一个星期内不可能完成这个作品。

我对自建房施工非常熟悉和权威,这个工作量,不要说一个女子一星期完成,就算是一个施工队,都不可能一个星期完成。

所以,这是一个工程队的作品,林果儿吹牛成是一个人的作品。这个非常过分。

首先老人住的地方没有电网。所以才需要自建水电站。

我想问:

现场加工木头的电刨,功率一定不低,电力从何而来?

气动打钉枪的压缩泵的电力又是哪里来?

视频里,木头来自原木,

加工出来是这样的木方:

原木加工成木方的工作量很大,一个亭子使用的木头很多。她是怎样凭一个人的力量,这么短时间内完成?

亭子的平台,是堆填出来的,这工作量非法大。

更厉害的是,上面还使用水泥做成地板,工作量和强度再增加了:

还自建了一个混泥土水坝。这个水坝的混泥土和沙石用量接惊人,她是怎样运上去的?

不要忘记,水坝的位置非常陡峭,很高,运输工具上不去,人爬上去都非常难!

这一卷水管,林果儿推着都吃力!

她竟然能用绳吊到瀑布最高处!

结论:这是一个非常过分的造假作品。

网友:
都是团队再打造IP,就那个水池就不止一个星期,水泥干不需要时间吗?

网友A:
施工的电好解决,一台汽油发电机就行,不过仍然是造假,一个星期肯定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工的电好解决,一台汽油发电机就行,不过仍然是造假,一个星期肯定不可能。 ...

个人DIY,野外使用一台汽油发电机,不符合逻辑。

网友B:
现场只有手持电动工具和气钉枪,一台发电机就够用了,木材应该是工厂里加工好拉过去的,那么长的方木,小型设备不可能快速加工出来,平台垫土,和造水池改水道,应该动用了挖掘机,这地方肯定有路可以开车到达,只是视频里没拍,只拍了水管从很高的地方拉上来。

编辑原因:声明,没有否认她造假,只分析了她的活是怎么干的,没有表达很清楚,导致理解错误。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只有手持电动工具和气钉枪,一台发电机就够用了,木材应该是工厂里加工好拉过去的,那么长的方木,小型 ...

1。现场只有手持电动工具和气钉枪,一台发电机就够用了

这种DIY制作,使用了发电机提供电力来源,肯定要交代。否则就有造假嫌疑。这个地方不是重点,可以忽略。

2。木材应该是工厂里加工好拉过去的
那就是赤裸裸的造假了,因为视频里面林果儿使用弹线工具,画原木的切割线。这就交代了木方是现场加工的。如果使用购买现成的木方就是造假。

3。平台垫土,和造水池改水道,应该动用了挖掘机
     视频里拍摄她一个人搬石、背土、和水泥....就交代了她人力完成的,如果使用挖掘机就是造假。

      储水池在山顶,这个地方挖掘机根本不可能到达。你没有细看视频。这个地方是一个人施工最难的部分,水泥和沙石都死重死重,运上去已经工程浩大(看视频这地方绝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到达)、还要搅拌、钉模板、灌混泥土....

我发现你根本没有细看视频,信口开河,毫无逻辑和科学头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现场只有手持电动工具和气钉枪,一台发电机就够用了

这种DIY制作,使用了发电机提供电力来源,肯定要 ...

就是造假,全靠演技。
那么长的木方,十多年老师傅用手持工具,一天也加工不了两三根,现在根本找不到纯手工开木方的师傅,肯定是木材厂用大型带锯开料,表面刨光也是大型机器干的。
垫土和改水道,挖掘机也最少是一天的工作量,这工作量让一个壮力工干,一个星期不一定能干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造假,全靠演技。
那么长的木方,十多年老师傅用手持工具,一天也加工不了两三根,现在根本找不到纯 ...

你前一个帖子为林果儿洗地,这个帖子又说她造假?

我这个主题,就是揭露林果儿造假的。你上一个回复竟然说她没有造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1。现场只有手持电动工具和气钉枪,一台发电机就够用了

这种DIY制作,使用了发电机提供电力来源,肯定要 ...

视频看过了,水源那先是没水的情况建了水坝,然后蓄满水,除非天然条件正好可以搬点石头就能把水道改过来,水源和房子之间是有比陡的山,但水源的平台到其他地方,不一定是没路的,为了视频效果,我觉得是故意拍成上面水源很难到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前一个帖子为林果儿洗地,这个帖子又说她造假?

可能你理解错了,我没有说她没造假,只是分析她这活是怎么干的,为了拍视频,也没有拍全部的加工过程,木方在工厂里加工好是最符合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理解错了,我没有说她没造假,只是分析她这活是怎么干的,为了拍视频,也没有拍全部的加工过程,木 ...

我没有理解错,是你表达有问题。

你这样回复帖子,以前会被我封锁ID的。

视频里面清清楚楚的表明,她是使用原木,分割成木方,然后自己刨木方表面..... 她如果使用购买回来的木方就是造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理解错,是你表达有问题。

你这样回复帖子,以前会被我封锁ID的。

前面回复我加了声明了,明确一下立场,前面的回复确实没有表达清楚立场,带来误会,很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只有手持电动工具和气钉枪,一台发电机就够用了,木材应该是工厂里加工好拉过去的,那么长的方木,小型 ...

“这地方肯定有路可以开车到达,只是视频里没拍,只拍了水管从很高的地方拉上来。” ?!

你还在为她洗地?!

你肯定没有看清楚视频。

瀑布的最顶点,怎么可能有汽车可以上去?! 你以为这是风景名胜点?! 视频里面也清楚表明了不可能有汽车可以到达。

建水坝的地方本来就有水的,视频这么明显你都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地方肯定有路可以开车到达,只是视频里没拍,只拍了水管从很高的地方拉上来。” ?!

我没有洗地啊,只是分析怎么建的。
上面如果得从那个很陡的地方爬上去,运水泥砂浆就得用起重设备了,靠人力拉绳子上去,得几个人配合,所以我觉得有路上去的可能性最大,不是她说的需要爬上去。如果真是需要爬上去,那是我分析错了。
她支模板的时候,脚下是有些水的,倒水泥砂浆和拆模板的时候,脚下的水少了很多,所以我分析是改过水道的,夜里一边干活一边刷论坛,可能我看的不够仔细分析错了。
补充:我没有再回去细看视频,太困了,而且不喜欢她的视频,看一遍就不想看了。

网友C:
难道版主认为他的视频都是真的么?当个娱乐来看就好了。最简单的那些修电动机的,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视频不知道剪切过多少次。

网友:
林果儿的视频看过一两次就不想再看了,毫无营养价值。

同样是自建水力发电,老外utuber从选址到施工全过程分好几期半个小时左右的视频,包括中途遇到的计划外难题都会详细记录,也会介绍用到的材料和工具,最后甚至还会总结费用清单,看完这种水平的视频再看她的简直就像小学生作文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版主认为他的视频都是真的么?当个娱乐来看就好了。最简单的那些修电动机的,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视频 ...

看她的手就不可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人,但是这种细活却是最需要工多艺熟的,不是天天干这种活的人根本不可能拿来就上手。

她这种视频简直就是毒鸡汤,给无数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臆造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哦,原来这东西这么简单”,祸害不浅。

网友:
我是看到她一个人拉那么粗的水管上去,还要从水泥洞穿过去就觉得很假

网友E:
摆拍需要,走一下流程即可,不必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摆拍需要,走一下流程即可,不必认真

传说有背景的,专门的策划人,还又红又专。

有空可去了解一下 “讲好中国故事” 系列。

网友:
看 白白的球鞋 就知道什么 了。

网友:
细皮嫩肉,涂脂抹粉,衣着干净。不像干活的人。

网友:
现在,视频造假满天飞,无脑没含量
远离大V, 生活更美好

网友:
前几天上B站,首页就推送了这个,当是看得都惊呆了,一个瘦弱的女孩子是怎么做到的,太不可思议了。7天,就算给我一年我都做不出来,还有她那些摄影镜头手法,肯定是一个专业团队在运作的

网友:
视频女主的小手臂,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任务。
既然是视频,当然要讲【人设】,至于为【人设】服务的各种配套,都是需要的。
既然只是一个【人设】 ,看看就好了

网友:
这类视频看看就好,不要较真,较真就没法看了。

网友:
別得不説,單憑她這個人搬運物資估計都要幾天

网友F:
前2天正好给我爸看了这个视频,我也看完了,倒没多想,
我爸说那个竹子当瓦那太假,因为容易开裂,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2天正好给我爸看了这个视频,我也看完了,倒没多想,
我爸说那个竹子当瓦那太假,因为容易开裂,起不到作用. ...

你爸是对的,竹子很容易开裂和被虫子蛀。

网友:
现在各种“*媛”,就是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女的混迹于各种场合,以此来吸引眼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2天正好给我爸看了这个视频,我也看完了,倒没多想,
我爸说那个竹子当瓦那太假,因为容易开裂,起不到作用. ...

每人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爸,我爸看小视频看到一个用两个线圈绕在一个环形磁铁上,然后接到马达上马达就可以转起来,然后就叫我搞磁环电线线他,他要做一个大的点灯,就不用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版主认为他的视频都是真的么?当个娱乐来看就好了。最简单的那些修电动机的,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视频 ...

之前另外一个帖子,我看到很多坛友称赞林果儿。

维修电机的视频我也看过,不算时间和工作量,她的确可以做到。

但这一个修水电站的视频,7天完成,我就200%肯定是造假和吹牛了。这个工作量根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人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爸,我爸看小视频看到一个用两个线圈绕在一个环形磁铁上,然后接到马达上马达就可以 ...

你爸很有头脑啊。

你可以去买一个二手的军用脚踩(一条板凳,一对单车脚踏)发电机给他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2天正好给我爸看了这个视频,我也看完了,倒没多想,
我爸说那个竹子当瓦那太假,因为容易开裂,起不到作用. ...

以前有些地方盖瓦房,会用竹子来当椽子,但先得将竹子浸泡在水塘里两三年,这大概是防蛀处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爸很有头脑啊。

你可以去买一个二手的军用脚踩(一条板凳,一对单车脚踏)发电机给他就行。 ...

我给了他一个发电机,可发24V的电,让他用自行车轮来带动,然后他说要做风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施工的电好解决,一台汽油发电机就行,不过仍然是造假,一个星期肯定不可能。 ...

还是直接上反应堆比较高达,能持续发电几百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另外一个帖子,我看到很多坛友称赞林果儿。

维修电机的视频我也看过,不算时间和工作量,她的确可以 ...

有个“讲好中国故事”团队专门用来发掘草根,

毕竟 ”优越性“ 再好也要别人相信。

因之前的赤果果容易翻车,现在就改策略了,

林果儿早期的视频估计是真的,自己家人整的。

只是后期被看上就被发掘了,跟着就有策划,专业摄影等团队了,

普通人哪里会有钱搞这些?

大伙儿现在揾食艰难啊,哪有人闲得不食人间烟火。

网友:
从不看这种耍猴的视频  有这时间还不如看看动物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给了他一个发电机,可发24V的电,让他用自行车轮来带动,然后他说要做风车…… ...

那就做个风车啊!

不要埋没你爸的梦想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就做个风车啊!

不要埋没你爸的梦想嘛。

风车不难,关键是我得先换个别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车不难,关键是我得先换个别墅

可以先买一个强力鼓风机,用它吹你的风力发电机。

让你爸保持童真嘛。

网友:
电工7天学会单片机,人家7天建水坝发电,惭愧啊

网友H:
资本市场,认真就输了。现在网红有几个不是资本打造,很早就看过她视频,感觉在摆拍。后面直接不感兴趣划走了

网友:
直接用直升飞机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资本市场,认真就输了。现在网红有几个不是资本打造,很早就看过她视频,感觉在摆拍。后面直接不感兴趣划走 ...

之前我看过她翻新一个电机。电机不算大,她搬得动。换了线圈后,外观重新刷漆,还是挺真实的。

昨天看到这个水力发电站,感觉太过分了。

网友I:
早说过了,都是摆拍。 就当她是拍电视了,拍真了还不好看,还费时,如果半年不更新一次,人气都会没了。

网友J:
直接上霍尼韦尔家用风力发电机啊,直径1.8米,一级风就能发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早说过了,都是摆拍。 就当她是拍电视了,拍真了还不好看,还费时,如果半年不更新一次,人气都会没了。    ...

环华十年,感觉游记拍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更新太慢了,粉丝涨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上霍尼韦尔家用风力发电机啊,直径1.8米,一级风就能发电?

贵吗?

我楼高,风力还比较大。太阳能板挡住阳光我不喜欢。

看来可以考虑风力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环华十年,感觉游记拍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更新太慢了,粉丝涨不上去。

这个我也看过,挺好的,不像其它人一些视频那样看着假和做作。

网友L:
这给我一年都干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给我一年都干不出来

等财务自由或者退休了,可以慢慢改一个,油管上蛮多这种diy的,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给我一年都干不出来

给我一个月,我不敢说做出来。

给我三个月,才有一点点可能。最好能有半年。

网友M:
我这种外行看的时候的个感觉就是"原来这工作是这么做的"
至于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还得靠大家的评论,所以我一般把评论区也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这种外行看的时候的个感觉就是"原来这工作是这么做的"
至于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还得靠大家的评 ...

评论区一遍赞美声。没有人质疑。

网友N:
只是拉水管上山那一段,女孩子就不可能,我185,最胖时230斤,当过兵,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是拉水管上山那一段,女孩子就不可能,我185,最胖时230斤,当过兵,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到。 ...

这一卷水管,她滚起来都很吃力。

吊上去怎么可能?

网友:
我前两天在B站首页上也看到了,作为一个理工男,一看标题说XX一个星期完成一个水力发电房,瞬间觉得不可能,都骗流量的,都懒得点进去看,今天看版主这么一说,我倒有点好奇了,到底能有多假

网友:
早期修东西的视频觉得挺好的,还在B站上关注了
但看了几个视频后,感觉开始不接地气了,就不再看了

我猜测,筛选观众也是运作的一部分。如果能每个视频都看,看到现在也不觉得有问题,那这部分观众也就认可了万能的理工女形象了。团队大概也会通过这部分观众来流量变现了。

网友:
几个月前观看了几个视频,但个人渐渐就感觉到有团队、有剧本、有导演在编排视频的一切,所以就不再观看了。

这类视频有好几个:
鄂東老男孩,
广西小六,
广西巧妇九妹,

网友O:
这个亭子就够她一个人干一个多星期了,还不一定能做出来,7天怎么可能呢,水泥一般养护时间就要7天

网友:
看过她的几个维修视频,很少的验证测试,都是直接现场使用,当时就很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亭子就够她一个人干一个多星期了,还不一定能做出来,7天怎么可能呢,水泥一般养护时间就要7天 ...

水泥可以一边养护一边施工的。

第二天就可以拆除模板,继续施工。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量不是这种细皮嫩肉能干的

网友:
都是演员,请主角拍摄花了一周!

网友:
我认为平台有责任把摆拍视频用来诱导观众误以为真实视频的作品贴上标识:夸张手法创作作品。

有句老话:事出反常必有妖。

网友P:
不要太当真

网友:
短视频嘛,不能深究,包括翻唱歌手,破绽太多。颜值主播就更不用说了,一种粉饰手法,为了圈粉

叶少搞机。现在叫叶少工控狮

这个应该是一个人完成的,因为我也是机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要太当真

看到行业中这种出赤裸裸的造假,还装作没关系。

造就了今天的环境,你的心不会痛?

网友:
这些视频其实都是给城里人看的

网友:
这种视频和比尔盖茨辍学成为全球首富有的一拼

网友Q:
贝尔的视频也是一个团队后面支撑的,不用那么较真,目的不在真假,在可观性

网友R:
非常假,每个环节只是象征性的干一下。
B站的巴基斯坦修车视频还比较真,万物皆可车,能修不换

网友:
你以为看到的是勤劳的过程,其实是TMD演戏的过程。
      对于这种演戏视频,真不如油管上的硬核,如楼上说的真实的前提是有细节,果儿估计也是被MCN收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贝尔的视频也是一个团队后面支撑的,不用那么较真,目的不在真假,在可观性 ...

你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不是说不可以有团队支持。而是你说一个人一个星期完成这么多工作量,这分明是造假!

假的得不能再假的节目,还有脸谈可观性?!

网友:
就那个木房子,一个人一个星期都搞不好

网友:
虽然很假,但是依然喜欢果儿。毕竟锤子起子都还是玩的溜的

网友S:
这是受到李子柒文化输出的启发,想搞更多李子柒出来,证明自己很厉害,继续文化输出

网友T:
各种场景拍摄和编辑大约需要七天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这是受到李子柒文化输出的启发,想搞更多李子柒出来,证明自己很厉害,继续文化输出 ...

总比化妆整容滤镜,黑白丝这类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总比化妆整容滤镜,黑白丝这类要好。

靠同行衬托得好

网友:
去看了他播放量最高的视频:<维修翻新发电机>,我以前维修过几个KW的三相电动机,这个工作不难,一个老师傅在一边指导,她一边做,是完全能全程完成的.
那个发电机功率大概3KW左右,市场价格是1000元左右,她维修翻新的工钱都比买一个新的还多,还不算材料(漆包线,绝缘纸,绝缘漆,焊条,面漆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施工的电好解决,一台汽油发电机就行,不过仍然是造假,一个星期肯定不可能。 ...

材料、工具都备齐的情况下,主角只负责摆拍,其他工作由很多个工人来做,是不是能在一个星期能完成这个小水电?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各种场景拍摄和编辑大约需要七天

并行项目管理是不是也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非常假,每个环节只是象征性的干一下。
B站的巴基斯坦修车视频还比较真,万物皆可车,能修不换 ...

你是不是会修笔记本电脑
造一个可以造小水电的瀑布,是不是比造小水电难很多倍?

网友(2023-03-11):
引用 网友D:
看她的手就不可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人,但是这种细活却是最需要工多艺熟的,不是天天干这种活的人根本不可 ...

看手 看工具 看皮肤 一眼看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