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连接,这种快接接头靠谱么?

楼主(2022-11-25):
ppr老管据说熔接效果要差好多,
网上看到某人用快接接头连接老管和新管,
这种连接方式临时使用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连接方式可靠吗

万一接头脱离不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吗

网友:
临时用可以

网友A:
可靠,之前家里的卫生间的用这个工艺10年了还好好的,当然因为是在卫生间也不怕他爆了。

网友B:
可靠。我改老家的水管加压到0.3,用了不少都没问题。有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之前家里的卫生间的用这个工艺10年了还好好的,当然因为是在卫生间也不怕他爆了。 ...

你用的快接是什么牌子的?自己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我改老家的水管加压到0.3,用了不少都没问题。有一年多了

你家很多管子用的这种快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家很多管子用的这种快接么

不是很多。农村的管路很简单,原来是一根管上水塔。我增加了一个压力桶,不用原来的水塔了。就是水泵到压力桶,压力桶接入原有管线用的这些。然后再用水的地方也增加了粗滤和旧管线链接都是使用的这种快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多。农村的管路很简单,原来是一根管上水塔。我增加了一个压力桶,不用原来的水塔了。就是水泵到压 ...

压力桶是你自己idiy的么
你的压力桶啥样子?比水塔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多。农村的管路很简单,原来是一根管上水塔。我增加了一个压力桶,不用原来的水塔了。就是水泵到压 ...

旧管热熔效果是不是不好

网友C:
房子交付的时候,地暖有根管子没接,短了,后来地暖的人拿着这玩意儿给我接,用了5个,用一个费一个,本来就短的管子越截越短,后来说是他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子交付的时候,地暖有根管子没接,短了,后来地暖的人拿着这玩意儿给我接,用了5个,用一个费一个,本来 ...

地暖用的铜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管热熔效果是不是不好

是他们的旧管是胶粘的。比热熔的细一点。我都得先用快接的转成热熔的。后面再用热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力桶是你自己idiy的么
你的压力桶啥样子?比水塔好用么  ...

压力桶淘宝买的。开始买了个PVC的一百多块,结果用一年就裂了。今年又买了个不锈钢的。
主要考虑原来的重力水塔毕竟上面是敞开的(虽然有盖也容易掉东西)不卫生。
最主要的是我要装粗滤,井水抽上来有点脏,先经过粗滤,再进RO净水器,这就需要压力了,重力水塔要加增加泵觉得也不划算,直接就改成压力罐了,封闭的还干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房子交付的时候,地暖有根管子没接,短了,后来地暖的人拿着这玩意儿给我接,用了5个,用一个费一个,本来 ...

那个怼上就行,还有不会用的?不需要对原来的管子做啥处理,即使接口不整齐都没关系,别差太多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暖用的铜管么

地暖是软管,不知道具体材质。我家里也装了地暖,当时安装的时候看是一种塑料软管

网友:
水塔要定期清理,上面没盖子的,不好清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桶淘宝买的。开始买了个PVC的一百多块,结果用一年就裂了。今年又买了个不锈钢的。
主要考虑原来的重 ...

看了下,你说的这压力罐好像也没什么压力啊
像热水器,有一个进水管,还有一个出水管,没有盖子,这怎么就叫压力罐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你说的这压力罐好像也没什么压力啊
像热水器,有一个进水管,还有一个出水管,没有盖子,这怎么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p1e1l8de723
我买的是这种。不知你你说的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9852e8dxMpbky&id=531048022499&_u=p1e1l8de723
我 ...

就是这种,这不就是一个无盖水塔么
里面除了泄压阀还有别的压力装置么?

网友D:
没用过这类快接,我的分析是不可靠。

首先价格显然比较感人,不深入说了。

快接都必须明装,严禁暗装,ppr又不适合暴露在空气中,特别是阳光照射会内部生长绿藻附着在内管壁上,造成污染加重。阳光与空气都会造成ppr材质表皮老化均裂老化起粉,外管径会慢慢变细,这就严重降低快接的可靠性,轻则渗漏,重则脱落。还有就是ppr材质相对pe管比较软,白色pe老化是变脆变硬,会一下子断裂,一般要避光安装,定期更换。ppr表面也不够光滑,这些都降低快接可靠性。建议还是定位于低水压,冷水管短时间临时使用,室外不怕漏水情况使用。

ppr老管与新管融接是没问题的,前提老管老化表面没有严重起粉末造成外径严重缩小,影响焊接。轻微老化打磨掉粉末后融接一样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暖用的铜管么

总接口是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怼上就行,还有不会用的?不需要对原来的管子做啥处理,即使接口不整齐都没关系,别差太多就行。 ...

怼了,后来地暖公司的处理是把地板掀起来,把短的管子绕了个近道接上去了,当时都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类快接,我的分析是不可靠。

首先价格显然比较感人,不深入说了。

ppr正常室内光照是不是问题不大?主要怕阳光直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桶淘宝买的。开始买了个PVC的一百多块,结果用一年就裂了。今年又买了个不锈钢的。
主要考虑原来的重 ...

RO净水器你买的哪个牌子?RO净水器一年耗材要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ppr正常室内光照是不是问题不大?主要怕阳光直射?

怕紫外线阳光直射,室内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紫外线阳光直射,室内还好。

没有水泥覆盖,ppr管可以坚持几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RO净水器你买的哪个牌子?RO净水器一年耗材要多少钱?

我买的组装的一共才200多。耗材的话一年几十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桶淘宝买的。开始买了个PVC的一百多块,结果用一年就裂了。今年又买了个不锈钢的。
主要考虑原来的重 ...

自己用的小井,不是大家一起用的大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小井,不是大家一起用的大井么?

这边是每家有一个小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边是每家有一个小井

打一口井多少钱,几米出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一口井多少钱,几米出水

不知道。是我老婆的老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家都已经有了。据说是政府免费打的。深度估计在5-1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我老婆的老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家都已经有了。据说是政府免费打的。深度估计在5-10米 ...

一口井一天能出多少水呢,2吨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口井一天能出多少水呢,2吨有没有

显然提出这个问题你没有打过井,2吨水还一天!一般家用一匹潜水泵每小时3吨水,24小时就是72吨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组装的一共才200多。耗材的话一年几十块吧

这是50g的吗?你这个价格让我组装估计也就买水泵与电源了!你是组装的非反渗透净水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提出这个问题你没有打过井,2吨水还一天!一般家用一匹潜水泵每小时3吨水,24小时就是72吨水 ...

出水量这么大,你家院子下面有地下河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50g的吗?你这个价格让我组装估计也就买水泵与电源了!你是组装的非反渗透净水机吧 ...

净水器ro反渗透纯水机家用直饮10寸厨下5级过滤自来水过滤器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厨下机无罩75G无桶[亏本特价]    256 因为原来有一个净水器坏了。桶还在就没买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口井一天能出多少水呢,2吨有没有

老家有一个老头在家,一天能用多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有一个老头在家,一天能用多点水

一天出水72吨,都可以拿来灌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净水器ro反渗透纯水机家用直饮10寸厨下5级过滤自来水过滤器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厨下机无罩75G无桶[亏 ...

这确实是亏本卖了,如果对出水速度没要求很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水量这么大,你家院子下面有地下河么

这么说吧,看地下水资源多不多。还有就是井越深可以抽的越多,以前我这里10米就出水,后来都20米,太浅遇到夏天会枯水抽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确实是亏本卖了,如果对出水速度没要求很划算

对啊。反正有储水桶。出水速度其实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很多管子用的这种快接么

用不锈钢快拧接头,比这好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边是每家有一个小井

井水主要用作生活用水,饮用水是不是靠自来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井水主要用作生活用水,饮用水是不是靠自来水

没有自来水。所以才要过滤。要是有自来水谁还用井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自来水。所以才要过滤。要是有自来水谁还用井水啊

为啥会没自来水
如果供电正常倒是很适合居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会没自来水
如果供电正常倒是很适合居住

农村没有自来水很正常啊。
你真的以为中国农村都进入小康社会了?
这还是大城市周边不到五十公里的农村呢。你要是去川西偏远地区的农村再看看更加落后和贫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农村没有自来水很正常啊。
你真的以为中国农村都进入小康社会了?
这还是大城市周边不到五十公里的农村呢 ...

方圆5、6公里内有山,山上有水库,弄个简易自来水,也不需要水厂,成本不见得比家家挖井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圆5、6公里内有山,山上有水库,弄个简易自来水,也不需要水厂,成本不见得比家家挖井贵 ...

山有,水库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有,水库没有

非粮食产地?有山这么好的条件,不造水库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