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旧ipad, 抹掉后空间没释放, 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25):
换了个ipad2021, 打算旧的ipad 5代/32G专门给娃上上网课/练字之类用.

抹掉所有设置之后, 再查看空间占用情况仍然是已用29.5G~30.5G不等, 系统6G多, 系统其他数据占了22-23G多.
抹了若干次不行, 更新系统显示剩余空间不足, 用itunes更新系统进行到一多半就闪退.

最近北京疫情也不敢去苹果专卖店了, 而且似乎天才吧要到三里屯才有?

网友A:
抹掉所有设置 是不会清除机内其它内容的哦,要选择 抹掉内容和设置 ,才会清除机内的如相片视频app等这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抹掉所有设置 是不会清除机内其它内容的哦,要选择 抹掉内容和设置 ,才会清除机内的如相片视频app等这些内 ...

是抹掉内容和设置啊,照片视频APP也都没了,但是空间都被"系统其他数据"占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抹掉内容和设置啊,照片视频APP也都没了,但是空间都被"系统其他数据"占用了 ...

这不科学啊,手上弄过好几个平板,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那只能看详细是被什么数据占用了,再把这些数据清除掉了

网友:
方法1:无需保留数据的话可以用恢复模式更新。方法是按住home键和开机键直到重启,然后释放开机键,仍按住home键,直到有显示数据线的图,并有提示提示请连接itunes。然后连到电脑,用iTune使用最新系统固件恢复。将会自动更新到iPad所支持的最新的iOS版本。
方法2:50包邮解君愁
方法3:尝试用什么XX助手之类的软件给系统瘦身,清除系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