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松下P1000面包机,设计上比PM105好!起码抛弃了昂贵麻烦的纽扣电池

楼主(2022-11-25):
松下SD-PM105是上一代面包机,我有2台。

这面包机很好,但有一个问题,2年左右要更换时钟的纽扣电池,型号古怪,形状不规则非常厚,据说没有国产的。要15元一个。

P1000设计上抛弃了这个电池,也就是说,P1000没有时钟了。设置面包完成时间,只能是xx小时xx分钟之后。

PM105可以设置成明天早上8点做好。

虽然PM105方便,但这个电池太烦人了。

所以,我认为P1000能抛弃这个电池,是个优秀的设计。

网友A:
松下SR-JCA181电饭煲才叫操蛋,有电池没法换(除非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SR-JCA181电饭煲才叫操蛋,有电池没法换(除非拆机)

我也有这个型号。不记得有没有换过电池。

没有电池其实一样使用。

网友B:
我看了下订单,21年4月份999入坑的,这个面包机可从来没有过6百多的价格。看来经济是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订单,21年4月份999入坑的,这个面包机可从来没有过6百多的价格。看来经济是真不行了! ...

应该要升级换代了。可能库存还有很多,必须清库存。

网友C:
有一段时间电池没有电了,确实就每次上电后从0开始
但每次都要去算一下,还是比较麻烦。最后还是买了一个电池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段时间电池没有电了,确实就每次上电后从0开始
但每次都要去算一下,还是比较麻烦。最后还是买了一个电 ...

P1000 现在是算几小时后做好。

比如我晚上11点做,明天早上8点做好,就设9小时0分后。

网友D:
这个电池问题好办,焊2条线换个CR2032电池座,就可以用通用电池了。或者换2节5号电池座,容量更大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问题好办,焊2条线换个CR2032电池座,就可以用通用电池了。或者换2节5号电池座,容量更大更耐用 ...

要拆开机器,这就是大工程了。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有时钟的 主要是方便,不用去算时间,这种需要更换电池的需要拆机确实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