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启动会报异常,各位帮忙定位下问题。

楼主(2022-11-25):
: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2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WatchDog is disabled
Hit Space key to stop autoboot:  0
kernel   @ 10808000 (4768856)
ramdisk  @ 11800000 (500211)
kernel cmdline:
        use uboot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WXGA,if=RGB24,bpp=32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ldb=sin0 audio_codec=wm8960-24M fb0base=0x27b00000 fbmem=28M,28M fec_mac=7A:8D:B8:CE:BB:6C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0.35 (root@ubuntu) (gcc version 4.6.x-google 20120106 (prerelease) (GCC) ) #121 SMP PREEMPT Tue Nov 8 20:59:46 CST 2022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    0.000000]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DualLite/Solo Sabre-SD Board
[    0.000000]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54410008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    0.000000] CPU identified as i.MX6Q, unknown revision
[    0.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198400
[    0.000000] 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c0970280, node_mem_map c0b29000
[    0.000000]   Normal zone: 800 pages used for memmap
[    0.000000]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    0.000000]   Normal zone: 96224 pages, LIFO batch:31
[    0.000000]   HighMem zone: 1248 pages used for memmap
[    0.000000]   HighMem zone: 100128 pages, LIFO batch:31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c1332000 s6528 r8192 d13952 u32768
[    0.000000] pcpu-alloc: s6528 r8192 d13952 u32768 alloc=8*4096
[    0.000000] pcpu-alloc: [0] 0 [0] 1 [0] 2 [0] 3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9635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WXGA,if=RGB24,bpp=32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ldb=sin0 audio_codec=wm8960-24M fb0base=0x27b00000 fbmem=28M,28M fec_mac=7A:8D:B8:CE:BB:6C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Memory: 379MB 360MB 36MB = 775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772928k/772928k available, 275648k reserved, 405504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DMA     : 0xfbe00000 - 0xffe00000   (  64 MB)
[    0.000000]     vmalloc : 0xd9800000 - 0xf2000000   ( 392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d9000000   ( 400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init : 0xc0008000 - 0xc0047000   ( 252 kB)
[    0.000000]       .text : 0xc0047000 - 0xc08ee4d4   (8862 kB)
[    0.000000]       .data : 0xc08f0000 - 0xc0985a78   ( 599 kB)
[    0.000000]        .bss : 0xc0985a9c - 0xc0b283e8   (1675 kB)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624
[    0.000000] MXC GPIO hardware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    0.000000] arm_max_freq=1GHz
[    0.000000]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020000 (options '115200')
[    0.000000] bootconsole [ttymxc0] enabled
[    0.275818]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    0.368555]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37340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378629]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bug
[    0.382921]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387419]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    0.39194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397106]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    0.517725]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617723]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717717]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777101] Brought up 4 CPUs
[    0.792927]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6324.22 BogoMIPS).
[    0.822427]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    0.82642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835793]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700 mV fast normal
[    0.843318]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    0.851116]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    0.858799]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    0.866546]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    0.874250]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    0.883208] mx6_sabresd_board_init...
[    0.888272] ram_console: got buffer at 3ff00000, size 100000
[    0.894103] ram_console: uncorrectable error in header
[    0.899286] ram_console: no valid data in buffer (sig = 0x00424040)
[    0.912922] console [ram-1] enabled
[    1.074890] register fpga...
[    1.077892] plat: add device fpga
[    1.081668] register gpio...
[    1.084640] plat: add device gpio
[    1.088353] register oled...
[    1.091389] plat: add device oled
[    1.095070] register epcs...
[    1.098068] plat: add device epcs
[    1.101772]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    1.108747]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    1.116231]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    1.122209]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    1.126316]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7, AUX_CTRL 0x32070000, Cache size: 1048576 B
[    1.168934]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1.176718] mxs-dma mxs-dma-apbh: initialized
[    1.181571]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    1.186811] vgaarb: loaded
[    1.190806]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1.195086] libata version 3.00 loaded.
[    1.19985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1.20563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1.21124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1.216461] Freescale USB OTG Driver loaded, $Revision: 1.55 $
[    1.223306] i2c-gpio i2c-gpio.3: using pins 35 (SDA) and 169 (SCL)
[    1.232077] mc_pfuze 1-0008: ID: 0,Full lay: 2 ,Metal lay: 1
[    1.238371] mc_pfuze 1-0008: FAB: 0 ,FIN: 0
[    1.255032]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1A: 300 <--> 1875 mV at 1300 mV
[    1.262772]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1B: 300 <--> 1875 mV at 300 mV
[    1.271365]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1C: 300 <--> 1875 mV at 1300 mV
[    1.279108]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2: 800 <--> 3950 mV at 3300 mV
[    1.286793]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3A: 400 <--> 1975 mV at 1500 mV
[    1.294568]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3B: 400 <--> 1975 mV at 1500 mV
[    1.302293]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4: 800 <--> 3950 mV at 3150 mV
[    1.309992]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SWBST: 5000 <--> 5150 mV at 5000 mV
[    1.317890]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SNVS: 1200 <--> 3000 mV at 1800 mV
[    1.326209]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REFDDR: at 750 mV
[    1.332681]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1: 800 <--> 1550 mV at 1500 mV
[    1.340489]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2: 800 <--> 1550 mV at 1500 mV
[    1.348351]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3: 1800 <--> 3300 mV at 2800 mV
[    1.357145]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4: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    1.365996]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5: 1800 <--> 3300 mV at 3000 mV
[    1.373952] print_constraints: PFUZE100_VGEN6: 1800 <--> 3300 mV at 3300 mV
[    1.397183]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    1.405088]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    1.411706]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    1.419526]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    1.424019]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1.431400] Bluetooth: Core ver 2.16
[    1.43519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    1.439805]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    1.446261]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1.451301]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1.456465]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1.461921]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    1.468299]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    1.474666]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    1.48961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1.494299]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1.501905]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524288 bytes)
[    1.51030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    1.518091]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65536 bind 65536)
[    1.524794] TCP reno registered
[    1.528023]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    1.534045]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    1.54078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1.545670]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1.551712]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1.556567]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1.561383]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1.567982] PCI: CLS 0 bytes, default 32
[    1.572141] Unpacking initramfs...
[    1.606521] Freeing initrd memory: 488K
[    1.611463]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    1.616647]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    1.622056] wait mode is enabled for i.MX6
[    1.626438] cpaddr = d9880000 suspend_iram_base=d9928000
[    1.631950] PM driver module loaded
[    1.635642] iMX6 PCIe PCIe RC mode imx_pcie_pltfm_probe entering.
[    1.749368] PCIE: imx_pcie_pltfm_probe start link up.
[    2.360075] link up failed, DB_R0:0x00cec900, DB_R1:0x08200000!
[    2.366088] IMX PCIe port: link down with power supply 1!
[    2.372088] IMX usb wakeup probe
[    2.375483] the wakeup pdata is 0xd46ecea0
[    2.380096]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5
[    2.390547] IMX usb wakeup probe
[    2.393941] the wakeup pdata is 0xd46ecc20
[    2.398669] cpu regulator mode:ldo_bypass
[    2.404896]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    2.409975] mx6_cpu_regulator_init: failed to get pu regulator
[    2.418100]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    2.432697]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    2.437464] ashmem: initialized
[    2.441846] NTFS driver 2.1.30 [Flags: R/O].
[    2.446281]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    2.452602]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6)
[    2.456865] msgmni has been set to 718
[    2.46188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8
[    2.466551] cryptodev: driver loaded.
[    2.47032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2.474313]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2.478762]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2.485048] mxc_mipi_dsi mxc_mipi_dsi: i.MX MIPI DSI driver probed
[    2.491464]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    2.495735]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    2.502205]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    2.507302] mxc_ldb mxc_ldb: change IPU DI1 to IPU DI0 for LDB channel0.
[    2.514665]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
[    2.522890] pgd = c0004000
[    2.525662] [00000000] *pgd=00000000
[    2.529433] Internal error: Oops: 5 [#1] PREEMPT SMP
[    2.534469] Modules linked in:
[    2.537663] CPU: 0    Not tainted  (3.0.35 #121)
[    2.542413] PC is at __wake_up_common+0x28/0x90
[    2.547017] LR is at complete+0x48/0x5c
[    2.550976] pc : [<c00776bc>]    lr : [<c00791b4>]    psr: a0000193
[    2.550980] sp : d402fc60  ip : 00000000  fp : d402fc8c
[    2.562666] r10: 00000003  r9 : 00000000  r8 : 00000000
[    2.567965] r7 : d42d0b14  r6 : d42d0b08  r5 : 20000193  r4 : d42d0b0c
[    2.574621] r3 : 00000000  r2 : 00000001  r1 : 00000003  r0 : d42d0b0c
[    2.581225]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    2.588753] Control: 10c53c7d  Table: 1000404a  DAC: 00000015
[    2.594571]
[    2.594574] PC: 0xc007763c:
[    2.599035] 763c  e14b22d4 e18060da e0944002 e0a55003 e1b030a9 e1a02068 e14b82d4 e0566004
[    2.607934] 765c  e0c77005 e18040fc e1580006 e0d99007 e18020f1 bafffff0 e24bd01c e8bd0ff0
[    2.616910] 767c  e12fff1e e1a01831 eaffffc6 c08f2080 c067a2c8 c0905aa0 e92d4ff0 e28db020
[    2.625871] 769c  e24dd00c e1a07000 e1a0a001 e50b2028 e1a08003 e5b7c008 e59b9004 e157000c
[    2.634823] 76bc  e41c400c 0a000015 e244400c e59c5008 e1a0000c e1a03009 e1a0100a e1a02008
[    2.643730] 76dc  e59c6000 e12fff35 e1a03004 e1a0c004 e3500000 0a000005 e3160001 0a000003
[    2.652704] 76fc  e51b2028 e2522001 e50b2028 0a000003 e5b3400c e1570003 e244400c 1affffea
[    2.661660] 771c  e24bd020 e8bd8ff0 e92d4800 e3a0c000 e28db004 e24dd008 e3a02001 e1a0300c
[    2.670619]
[    2.670622] LR: 0xc0079134:
[    2.675033] 9134  e3a01003 e1a0200c e2433106 e5863000 e1a0300c e58dc000 e1a05000 e1a00004
[    2.683988] 9154  ebfff94e e1a00004 e1a01005 e24bd010 e8bd4870 ea17fae0 e92d4870 e2804004
[    2.692890] 9174  e28db010 e24dd00c e1a06000 e1a00004 eb17fc28 e5963000 e3a0c000 e3a01003
[    2.701840] 9194  e2833001 e3a02001 e5863000 e1a0300c e58dc000 e1a05000 e1a00004 ebfff937
[    2.710801] 91b4  e1a00004 e1a01005 e24bd010 e8bd4870 ea17fac9 e92d49f0 e2504000 e28db018
[    2.719761] 91d4  e24dd00c e1a07001 e1a08002 e1a05003 0a00000d eb17fc0f e2983000 e1a01007
[    2.728657] 91f4  e1a02008 13a03001 e58d5000 e1a06000 e1a00004 ebfff921 e1a00004 e1a01006
[    2.737614] 9214  e24bd018 e8bd49f0 ea17fab3 e24bd018 e8bd89f0 e52db004 e3a03000 e28db000
[    2.746566]
[    2.746568] SP: 0xd402fbe0:
[    2.750973] fbe0  d402e000 00000101 c0998960 c009c780 c133281c c0927460 60000113 c1332714
[    2.759925] fc00  c0927520 0000040f 00000005 d42d0b08 d42d0b14 c004d2d0 d42d0b0c 00000003
[    2.768877] fc20  00000001 00000000 d42d0b0c 20000193 d42d0b08 d42d0b14 00000000 00000000
[    2.777779] fc40  00000003 d402fc8c 00000000 d402fc60 c00791b4 c00776bc a0000193 ffffffff
[    2.786742] fc60  c09067d0 00000001 00000000 d42d0b0c 20000193 d42d0b08 ff7fffff 00000000
[    2.795701] fc80  00800000 d402fcc4 d402fcac c00791b4 00000000 c09702d8 00000000 c09f87ac
[    2.804592] fca0  00000000 c09f89ec 00001dc8 c02e6214 c02e6204 c047b038 00000001 c09fa684
[    2.813534] fcc0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3 00000004 0000000b 0000000c 0000000d 0000000e
[    2.822494]
[    2.822496] FP: 0xd402fc0c:
[    2.826908] fc0c  d42d0b08 d42d0b14 c004d2d0 d42d0b0c 00000003 00000001 00000000 d42d0b0c
[    2.835864] fc2c  20000193 d42d0b08 d42d0b1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3 d402fc8c 00000000
[    2.844827] fc4c  d402fc60 c00791b4 c00776bc a0000193 ffffffff c09067d0 00000001 00000000
[    2.853727] fc6c  d42d0b0c 20000193 d42d0b08 ff7fffff 00000000 00800000 d402fcc4 d402fcac
[    2.862684] fc8c  c00791b4 00000000 c09702d8 00000000 c09f87ac 00000000 c09f89ec 00001dc8
[    2.871636] fcac  c02e6214 c02e6204 c047b038 00000001 c09fa684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3
[    2.880591] fccc  00000004 0000000b 0000000c 0000000d 0000000e 0000000f 00000000 00000000
[    2.889488] fcec  d449e1e0 c08f344c 00000026 00000026 00000000 d402e000 d402e000 00000000
[    2.898405]
[    2.898407] R0: 0xd42d0a8c:
[    2.902819] 0a8c  33424752 01000001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2.911771] 0aac  00000017 00000057 000001ce 00000033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2.920728] 0ac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2.929678] 0ae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
[    2.938581] 0b0c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2.947476] 0b2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9f87ac 00000000
[    2.956434] 0b4c  d442aa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2.965391] 0b6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2.974305]
[    2.974307] R4: 0xd42d0a8c:
[    2.978774] 0a8c  33424752 01000001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2.987667] 0aac  00000017 00000057 000001ce 00000033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2.996560] 0ac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05513] 0ae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
[    3.014470] 0b0c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23369] 0b2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9f87ac 00000000
[    3.032323] 0b4c  d442aa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41277] 0b6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50183]
[    3.050185] R6: 0xd42d0a88:
[    3.054646] 0a88  00000000 33424752 01000001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63600] 0aa8  00000000 00000017 00000057 000001ce 00000033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72502] 0ac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81448] 0ae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90395] 0b08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099299] 0b2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9f87ac
[    3.108245] 0b48  00000000 d442aa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117200] 0b6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126156]
[    3.126158] R7: 0xd42d0a94:
[    3.130572] 0a94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17 00000057
[    3.139532] 0ab4  000001ce 00000033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148425] 0ad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157389] 0af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0
[    3.166349] 0b1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175305] 0b3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9f87ac 00000000 d442aa80 00000000
[    3.184198] 0b5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193145] 0b7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202045] Process swapper (pid: 1, stack limit = 0xd402e2f0)
[    3.207951] Stack: (0xd402fc60 to 0xd4030000)
[    3.212435] fc60: c09067d0 00000001 00000000 d42d0b0c 20000193 d42d0b08 ff7fffff 00000000
[    3.220695] fc80: 00800000 d402fcc4 d402fcac c00791b4 00000000 c09702d8 00000000 c09f87ac
[    3.229011] fca0: 00000000 c09f89ec 00001dc8 c02e6214 c02e6204 c047b038 00000001 c09fa684
[    3.237324] fcc0: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3 00000004 0000000b 0000000c 0000000d 0000000e
[    3.245639] fce0: 0000000f 00000000 00000000 d449e1e0 c08f344c 00000026 00000026 00000000
[    3.253899] fd00: d402e000 d402e000 00000000 c00d3058 00000001 c0049414 00000000 c08f3400
[    3.262211] fd20: 00000003 c08f3400 c08f344c d449e1e0 00000026 00000000 d402e000 00000080
[    3.270523] fd40: 33424752 c00d32e0 c08f3400 c08f344c 00000001 c00d56bc c09067d0 c0045dc4
[    3.278784] fd60: d402e000 c00d29a4 00000270 c004e1b0 ffffffff f2a00100 00000026 00000001
[    3.287043] fd80: 00000000 c004d34c c0911380 60000013 00000000 00000000 c09f87ac 00800000
[    3.295356] fda0: c09fa684 60000013 00000000 0000000f 00000080 33424752 00000001 d402fdd0
[    3.303673] fdc0: c0481044 c00715e4 60000013 ffffffff d42d0800 d42d0a68 d42d083c c07ee8e8
[    3.311933] fde0: d42d0a2c ffffffff d42d0a68 c02e67f4 c07ee8e8 d42d0800 00029500 442a76ec
[    3.320248] fe00: 33505349 00474220 50534944 47462033 53494400 42203350 202d2047 00314944
[    3.328563] fe20: 00000000 0000003b 00000500 00000320 000036f0 00000046 00000050 00000008
[    3.336875] fe40: 0000000d 0000000a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20 d417c000 d42d0800
[    3.345135] fe60: d42d0a68 c09e10b8 00000000 c02e9830 00000000 c012ceec 000000d0 d417c008
[    3.353451] fe80: c132f240 33524742 00000008 00000000 d42d0800 33424752 00000020 c132f240
[    3.361764] fea0: 00000000 00000000 d435ef38 d46ee260 d435ef38 c0182608 d40249c0 d435ef38
[    3.370027] fec0: d435ef38 00000000 0062646c c0003062 d4020ea8 c018270c d4020ea8 00000000
[    3.378340] fee0: d417e278 00000000 d417c008 d417c008 c09f1ad8 c0976cb8 c0932680 00000000
[    3.386658] ff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313fe4 c0313fcc c0312c2c 00000000 00000000
[    3.394971] ff20: d417c008 c0932680 d417c03c 00000000 00000000 c0312e98 c0932680 00000000
[    3.403236] ff40: c0312e0c c0311c80 d407b4e0 d41465f8 c0932680 c0934940 d46ee260 c0312518
[    3.411549] ff60: c07ee8e8 c0932680 c0985aa0 c0932680 c0985aa0 c004e408 c00236a8 00000000
[    3.419867] ff80: 00000000 c0313368 d402e000 c0985aa0 c004e408 c00236a8 00000000 c0047640
[    3.428179] ffa0: 000001df c00d6748 000001df 00000000 00000000 373494bc 00000039 00000000
[    3.436442] ffc0: c0927268 c003a45c c003a914 c004e408 00000013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3.444757] ffe0: 00000000 c00089a8 00000000 00000000 c000890c c004e408 37ddef7f d9e1fedb
[    3.453081] [<c00776bc>] (__wake_up_common+0x28/0x90) from [<c00791b4>] (complete+0x48/0x5c)
[    3.461671] [<c00791b4>] (complete+0x48/0x5c) from [<c02e6214>] (mxcfb_irq_handler+0x10/0x18)
[    3.470291] [<c02e6214>] (mxcfb_irq_handler+0x10/0x18) from [<c047b038>] (ipu_sync_irq_handler+0x120/0x19c)
[    3.480185] [<c047b038>] (ipu_sync_irq_handler+0x120/0x19c) from [<c00d3058>] (handle_irq_event_percpu+0x6c/0x2b8)
[    3.490680] [<c00d3058>] (handle_irq_event_percpu+0x6c/0x2b8) from [<c00d32e0>] (handle_irq_event+0x3c/0x5c)
[    3.500653] [<c00d32e0>] (handle_irq_event+0x3c/0x5c) from [<c00d56bc>] (handle_fasteoi_irq+0xbc/0x164)
[    3.510190] [<c00d56bc>] (handle_fasteoi_irq+0xbc/0x164) from [<c00d29a4>] (generic_handle_irq+0x28/0x3c)
[    3.519902] [<c00d29a4>] (generic_handle_irq+0x28/0x3c) from [<c004e1b0>] (handle_IRQ+0x4c/0xac)
[    3.528783] [<c004e1b0>] (handle_IRQ+0x4c/0xac) from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    3.536933]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c00715e4>] (clk_disable+0x0/0x8c)
[    3.545082] [<c00715e4>] (clk_disable+0x0/0x8c) from [<c07ee8e8>] (rfkill_ids+0xdbbf0/0x15f92c)
[    3.553919] Code: e1a08003 e5b7c008 e59b9004 e157000c (e41c400c)
[    3.560101] ---[ end trace 199f8b1c5287134b ]---
[    3.564848]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    3.571297] [<c0054fe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67116c>] (panic+0x74/0x194)
[    3.579706] [<c067116c>] (panic+0x74/0x194) from [<c0051478>] (die+0x220/0x284)
[    3.587104] [<c0051478>] (die+0x220/0x284) from [<c06705e8>] (__do_kernel_fault.part.3+0x54/0x74)
[    3.596119] [<c06705e8>] (__do_kernel_fault.part.3+0x54/0x74) from [<c0058d90>] (do_page_fault+0x2cc/0x334)
[    3.606007] [<c0058d90>] (do_page_fault+0x2cc/0x334) from [<c0047410>] (do_DataAbort+0x34/0x9c)
[    3.614848] [<c0047410>] (do_DataAbort+0x34/0x9c) from [<c004d2d0>] (__dabt_svc+0x70/0xa0)
[    3.623249] Exception stack(0xd402fc18 to 0xd402fc60)
[    3.628374] fc00:                                                       d42d0b0c 00000003
[    3.636686] fc20: 00000001 00000000 d42d0b0c 20000193 d42d0b08 d42d0b14 00000000 00000000
[    3.645003] fc40: 00000003 d402fc8c 00000000 d402fc60 c00791b4 c00776bc a0000193 ffffffff
[    3.653268] [<c004d2d0>] (__dabt_svc+0x70/0xa0) from [<c00776bc>] (__wake_up_common+0x28/0x90)
[    3.662019] [<c00776bc>] (__wake_up_common+0x28/0x90) from [<c00791b4>] (complete+0x48/0x5c)
[    3.670599] [<c00791b4>] (complete+0x48/0x5c) from [<c02e6214>] (mxcfb_irq_handler+0x10/0x18)
[    3.679264] [<c02e6214>] (mxcfb_irq_handler+0x10/0x18) from [<c047b038>] (ipu_sync_irq_handler+0x120/0x19c)
[    3.689100] [<c047b038>] (ipu_sync_irq_handler+0x120/0x19c) from [<c00d3058>] (handle_irq_event_percpu+0x6c/0x2b8)
[    3.699592] [<c00d3058>] (handle_irq_event_percpu+0x6c/0x2b8) from [<c00d32e0>] (handle_irq_event+0x3c/0x5c)
[    3.709563] [<c00d32e0>] (handle_irq_event+0x3c/0x5c) from [<c00d56bc>] (handle_fasteoi_irq+0xbc/0x164)
[    3.719099] [<c00d56bc>] (handle_fasteoi_irq+0xbc/0x164) from [<c00d29a4>] (generic_handle_irq+0x28/0x3c)
[    3.728808] [<c00d29a4>] (generic_handle_irq+0x28/0x3c) from [<c004e1b0>] (handle_IRQ+0x4c/0xac)
[    3.737740] [<c004e1b0>] (handle_IRQ+0x4c/0xac) from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    3.745834]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c00715e4>] (clk_disable+0x0/0x8c)
[    3.753980] [<c00715e4>] (clk_disable+0x0/0x8c) from [<c07ee8e8>] (rfkill_ids+0xdbbf0/0x15f92c)
[    3.762820] CPU1: stopping
[    3.765610] [<c0054fe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473a8>] (do_IPI+0x1d4/0x208)
[    3.774189] [<c00473a8>] (do_IPI+0x1d4/0x208) from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    3.782151] Exception stack(0xd4065f90 to 0xd4065fd8)
[    3.787276] 5f80:                                     c099a0a8 80000093 00000001 00000000
[    3.795591] 5fa0: d4064000 c0985b44 c0905a70 c067ad64 c090e2c4 412fc09a 00000000 00000000
[    3.803851] 5fc0: 00000000 d4065fd8 c005d284 c004e468 40000013 ffffffff
[    3.810605]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c004e468>] (default_idle+0x24/0x28)
[    3.818922] [<c004e468>] (default_idle+0x24/0x28) from [<c004e790>] (cpu_idle+0xe0/0x124)
[    3.827188] [<c004e790>] (cpu_idle+0xe0/0x124) from [<1066cb94>] (0x1066cb94)
[    3.834456] CPU2: stopping
[    3.837244] [<c0054fe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473a8>] (do_IPI+0x1d4/0x208)
[    3.845824] [<c00473a8>] (do_IPI+0x1d4/0x208) from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    3.853787] Exception stack(0xd4071f90 to 0xd4071fd8)
[    3.858914] 1f80:                                     c099a0a8 60000093 00000001 00000000
[    3.867229] 1fa0: d4070000 c0985b44 c0905a70 c067ad64 c090e2c4 412fc09a 00000000 00000000
[    3.875541] 1fc0: 00000000 d4071fd8 c005d284 c004e468 40000013 ffffffff
[    3.882237]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c004e468>] (default_idle+0x24/0x28)
[    3.890553] [<c004e468>] (default_idle+0x24/0x28) from [<c004e790>] (cpu_idle+0xe0/0x124)
[    3.898869] [<c004e790>] (cpu_idle+0xe0/0x124) from [<1066cb94>] (0x1066cb94)
[    3.906083] CPU3: stopping
[    3.908923] [<c0054fe4>] (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473a8>] (do_IPI+0x1d4/0x208)
[    3.917451] [<c00473a8>] (do_IPI+0x1d4/0x208) from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    3.925414] Exception stack(0xd409bf90 to 0xd409bfd8)
[    3.930539] bf80:                                     c099a0a8 60000093 00000001 00000000
[    3.938799] bfa0: d409a000 c0985b44 c0905a70 c067ad64 c090e2c4 412fc09a 00000000 00000000
[    3.947111] bfc0: 00000000 d409bfd8 c005d284 c004e468 40000013 ffffffff
[    3.953862] [<c004d34c>] (__irq_svc+0x4c/0xe8) from [<c004e468>] (default_idle+0x24/0x28)
[    3.962125] [<c004e468>] (default_idle+0x24/0x28) from [<c004e790>] (cpu_idle+0xe0/0x124)
[    3.970444] [<c004e790>] (cpu_idle+0xe0/0x124) from [<1066cb94>] (0x1066cb94)

楼主:
程序跑飞导致系统挂死,195行出现了0指针。那么怎样知道文件对应哪里呢?

网友:
打开kernel的crash dump功能,崩溃后kernel会自己重启然后进入一个转储模式,会把当前寄存器的内容和内存的内容转储为dump文件,再把这个文件弄到pc上,用crash配合kernel的image镜像文件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自己定位了,分析源代码
哎,又想起了当年在公司差宕机的日子

网友:
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前因后果要讲清楚一些,比如是在修改添加了某个驱动出现的,还是第一次跑就出现的,源代码开源于哪里等等

网友:
可以看看韦老师的视频,有一节是教怎么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