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不能用于5V系统?提示找不到目标!

楼主(2022-11-25):
STLINK不能用于5V系统?提示找不到目标!  单片机5V供电,用stlink 3.3V供电可以烧写仿真,用link中的5V就提示找不到taget目标设备?  啥问题?

网友:
说明你所用的是不带隔离的,去网上买一个写明能支持5V的就可以了。
以前用山寨jlink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重新买了一个。
正点原子那种带官方外壳的应该可以支持。
我用的就是早些年买的st官方的带外壳的那种,3.3V和5V都没问题,不过那个时候一个stlink还要一百大几,应该是官方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