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25Q64 -Wrap命令77h 无法修改为16、32、64字节

楼主(2022-11-25):
如图,我想发送77h ,参数0x60,启用64字节的Wrap.   发现怎么改都是每次8字节读取。若是改成按64字节读取,前面800多字节还好,再往上就读窜了。 但过几千字节又好了,然后又和前面一样,读窜了。
你们试过没?

网友A:
“求助: W25Q64 命令77h”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①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②VIP++不会被封锁,VIP违规后可以升级等级再申请撤销处分)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 W25Q64 命令77h”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①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②VIP++不会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