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有看门狗功能的LDO

楼主(2022-11-25):
如题,类似NCV8668的功能

网友A:
你这个叫PMIC或是SB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叫PMIC或是SBC。

借道请教,3通道的PMIC,低成本国产的芯片,
输出电压3.3v,电流需求小于200mA,
2.8V,电流需求小于100mA,
1.8V,电流需求小于100mA,
输入不超过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