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测电笔火线零线都能检测亮红绿灯

楼主(2022-11-26):
下圖是傳統的驗電筆,構造非常簡單,它是由一顆氖燈neon lamp與一顆820K ohm電阻串聯構成的電路,所以成本非常低。使用時需要一端接觸110V,另一端觸碰人體,這樣會形成一個電流迴路,電流會透過驗電筆經過人體,透過地板再回流到電源。

现今在淘宝可以购买到图3这种测电笔,可以检测到零线及火线有否接通亮起红绿灯,也能方便地检测一条没有连接电源的电线是否通断,用手触碰一端的电线头,用测电笔检测另一头就将会亮绿灯,证明整条电线没有断开。

???

https://youtu.be/hIrBQhZ31VA

https://youtu.be/9ikYL_ynxFw

网友A:
这款验电笔很不错,我选择老款。因为测电笔用的少每次使用时候发现没电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测量电压250v,实际使用的时候如果测量380v时候可能有危险,普通氖管加黑色高压电阻的测电笔耐压1000v,这个不需要电。只要结构不破坏里面都没有什么可以烧坏的,稳定可靠安全价格便宜真好用。

网友:
带电池红绿灯那种电笔绝对不敢用,里面那个小封装的限流电阻,谁知道耐压能到多少,万一爬电,人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验电笔很不错,我选择老款。因为测电笔用的少每次使用时候发现没电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测量电压250v ...

这一款古老测电笔的(氖燈)还有一种特殊功能,放入微波炉内,开著微波炉,(氖燈)就将会点亮,这样就可以判断有微波产生出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验电笔很不错,我选择老款。因为测电笔用的少每次使用时候发现没电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测量电压250v ...

请问你怎么测到380v    一般是测不到的
三相五线   你站着地上测   永远都是220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怎么测到380v    一般是测不到的
三相五线   你站着地上测   永远都是220呀 ...

氖管测电笔用法很多的,拿两只电笔人站在绝缘物上可以测量三相电是否同相位。同相就都发光,不同相就不是。还可以看氖管的两个电极是单发光还是双发光可以区分直流电与交流电。
不光是测量电压等级,还有就是绝缘等级。电路分断时候是会有高压电弧的,轻松1kv以上脉冲。所以用普通贴片电阻恐怕难以承受这种高压,还有就是半导体led在收到高压脉冲放电时候会不会损坏也是值得怀疑。再就是进水受潮恐怕贴片电阻很快损坏。
这种新款电笔功能多,提醒也很醒目价格也很便宜。唯一问题就是耐压等级,还有就是抗高压冲击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把贴片电阻换成高压电阻,然后led多个并联做冗余增加可靠性。设计很不错没毛病,就是太省成本了,信不过,家用还是不错。

网友:
展示我在用的三款试电笔。

红色的最好,经典高压大电阻加氖管,测量结果值得信赖。

透明经典款式,偷工减料氖管里面集成了一个圆柱电阻,非专用高压电阻,这个怕电弧。电笔标准100-500v测量范围。

非接触感应电笔,这个基本没啥使用价值,纯粹探测高压电场。测量结果没任何参考作用,声光电儿童玩具级别。

特别提示,任何时候测电笔结果不能完全信任!测量没电压后,最好用右手手指头后面快去接触再次验电,千万不用手指抓取可能带电的导体,抓住触电那就无法摆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一款古老测电笔的(氖燈)还有一种特殊功能,放入微波炉内,开著微波炉,(氖燈)就将会点亮,这样就可 ...

刚刚把氖管试电笔丢微波炉试过,确实很亮的橘红色。还好有准备反应快氖管没有发出狂暴耀眼紫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把氖管试电笔丢微波炉试过,确实很亮的橘红色。还好有准备反应快氖管没有发出狂暴耀眼紫光。 ...

是不能整一支测电笔放入微波炉内来测试,因为整支测电笔是有金属,所以只能拆下(氖燈)将放进入微波炉内来测试才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