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三相调压器对不同类似负载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2-11-26):
需要一个三相调压器,负载可能是感性也可能是容性或者阻性的,负载的功率都不是很大不超过200W
可控硅的电子三相调压器对于不同负载电路是不是功率因数或者其他有什么影响  主要是机械的三相调压器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
可控硅调压波形畸变不好,而且对感性负载非常不友好。感性负载极容易烧可控硅。还是推荐用机械的。
200W功率不大,搞一个1500w的三相调压器简单呀。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继电器切换绕组的方式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