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摄影头,微信提醒都没有

楼主(2022-11-26):
这个摄像头,啥都要收费,微信提醒取消就是为了推电话提醒收费?这个品牌永久拉黑了

网友:
盈利才持久
免费的服务肯定达不到
不会优化

网友A:
你可以不买它的服务的。

我一般买云储存服务,1年70元左右(2年一起买)。万一摄像头被偷走,云录像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买它的服务的。

我一般买云储存服务,1年70元左右(2年一起买)。万一摄像头被偷走,云录像还在。 ...

云存储不是24小时存的,是图像有变化才存,真要找证据时候,不一定能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买它的服务的。

我一般买云储存服务,1年70元左右(2年一起买)。万一摄像头被偷走,云录像还在。 ...

可以不买,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有人给提醒吗。这个又不费很多资源啊

网友C:
萤石方便但不如海康的开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萤石方便但不如海康的开放

萤石就是海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萤石就是海康

不不不, 海康品牌的摄像头开放了更多的接口和访问方式, 你查查就知道了
比如onvi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不不, 海康品牌的摄像头开放了更多的接口和访问方式, 你查查就知道了
比如onvif ...

如果有接口,自己弄也行,萤石是啥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存储不是24小时存的,是图像有变化才存,真要找证据时候,不一定能拍到。 ...

我同时会使用TF卡实时记录全部录像。

当然,如果机器丢了,TF卡也没有了。但偷机器的动作肯定被拍下来了。

网友E:
TP-LINK的用了一个月了,
自从问了客服在浏览器地址192.168.1.102中关闭红外补光灯后,体验还可以。没什么让我难受的地方了。
(手机app里面无法关闭补光灯,导致非常招蚊子,一晚上移动侦测报警几十次。)

网友:
它防守位置的前任是六零加的摄像头,简直是垃圾中的战斗机。侦测报警后居然无法直接跳转到拍摄视频片段的位置,翻查刚刚录像的视频,起码要费时2分多钟。用了三个月后受不了就把它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LINK的用了一个月了,
自从问了客服在浏览器地址192.168.1.102中关闭红外补光灯后,体验还可以。没什么 ...

有微信提醒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微信提醒吗

没试过,不过为啥要微信提醒,APP直接提醒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微信提醒吗

看了一下,支持微信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试过,不过为啥要微信提醒,APP直接提醒不好吗?

app会杀后台啊,而且不可能一直开,微信就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p会杀后台啊,而且不可能一直开,微信就不一样

tp-link的app很稳定。

一次漏报都没发生过。

用了一个月,从目前看,算是非常满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p-link的app很稳定。

一次漏报都没发生过。

tp平台远程查看收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平台远程查看收费不?

买机送32G或者64G的SD卡
app上直接可以远程看回放。

我没有购买任何付费服务,照样用的很舒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P-LINK的用了一个月了,
自从问了客服在浏览器地址192.168.1.102中关闭红外补光灯后,体验还可以。没什么 ...

我之前也看了和你同款TP摄像头,需求是装门口,倒装要能看到安装位的正下面。后来没买,因为又要安装多一个APP。(已经有米家和萤石2个摄像ap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也看了和你同款TP摄像头,需求是装门口,倒装要能看到安装位的正下面。后来没买,因为又要安装多一 ...

TP-LINK 物联 app还算良心,页面上没有可见广告,比较简洁清爽。

让我再装一个像海尔智家 米家 这种全是广告的app,我也不愿意。

网友B:
海康的臻全彩摄像头,夜里效果很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海康的臻全彩摄像头,夜里效果很不错

晚上还是红外的摄像头好,可以加红外补光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都犹如灯火通明,最关键没光污染,不会吸引虫子。看到有人就自动开白光探照灯,即可以作为夜间自动照明,可以吓唬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晚上还是红外的摄像头好,可以加红外补光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都犹如灯火通明,最关键没光污染,不会吸 ...

看到有人就自动开白光探照灯,即可以作为夜间自动照明,可以吓唬人
-----------请问有这样的摄像头吗,什么牌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TP-LINK的用了一个月了,
自从问了客服在浏览器地址192.168.1.102中关闭红外补光灯后,体验还可以。没什么 ...

请问tp 的详细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有人就自动开白光探照灯,即可以作为夜间自动照明,可以吓唬人
-----------请问有这样的摄像头吗,什 ...

智能夜视,平时红外光发现有人就开白光。还有警戒功能摄像头,有人就发出声音。还有人形最终拍摄,画中画拍特写面部。下载萤石app里面有商场可以看到很多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有人就自动开白光探照灯,即可以作为夜间自动照明,可以吓唬人
-----------请问有这样的摄像头吗,什 ...

智能夜视,平时红外光发现有人就开白光。型号很多,我的是萤石c8c室外云台。

网友:
目前 tplink app 清新不少,基本上没有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有人就自动开白光探照灯,即可以作为夜间自动照明,可以吓唬人
-----------请问有这样的摄像头吗,什 ...

海康威视萤石就有这个功能。

全彩夜视会亮起白炽灯。还可以远程闪灯伴上警报声音。

不是每款型号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晚上还是红外的摄像头好,可以加红外补光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都犹如灯火通明,最关键没光污染,不会吸 ...

我试过了,夜间红外或者白光,在开启了移动侦测后,一晚上手机响个不停。

回看录像,全是飞虫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有人就自动开白光探照灯,即可以作为夜间自动照明,可以吓唬人
-----------请问有这样的摄像头吗,什 ...

TP-link 全彩版 也有这个功能。但对我没啥用,我已经把夜视功能关掉了。

我家门口有人体微波感应灯,只要有人靠近,隔着墙壁也能检测到并立马亮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问tp 的详细型号,谢谢,

TP-LINK 全彩400万2.5K摄像头家用监控器360全景无线家庭室内tplink可对话网络手机远程门口高清 IPC44AW

https://item.jd.com/100016846224.html

京东销量前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P-LINK 全彩400万2.5K摄像头家用监控器360全景无线家庭室内tplink可对话网络手机远程门口高清 IPC44AW

这个价格很实惠,我的是萤石c6c标准款式,200w像素价格190元,还是tp性价比高很多。

网友A:
不要买tplink这类杂牌。

其实海康威视萤石200元也有型号可以买到。我一般买300多的。

我使用了很多萤石,包括日晒雨淋,从来没有损坏,很耐操。

我买过一个99元的水星(云储存另外花了140元2年),结果2年多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价格很实惠,我的是萤石c6c标准款式,200w像素价格190元,还是tp性价比高很多。 ...

双十一价格159元
送64G的MicroSD卡

可能,tplink主要是想赚云存储和智能分析侦测的钱。
所以在app上不提供关闭红外和白光补光的选项。

(因为开启红外或者白光补光灯后特别招飞虫,然后手机侦测报警个不停,如果用了付费的上传智能ai分析来做侦测提醒可以降低误报率。好在可以在网页端关闭补光灯,而这个需要问客服,才会告诉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tplink这类杂牌。

其实海康威视萤石200元也有型号可以买到。我一般买300多的。

确实如此,摄像头属于永不断电连续运转的设备可靠性非常重要,总出问题实际使用成本会非常高。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设备安全性,不会被黑客轻易控制被直播。所以我也建议首先考虑买海康,然后萤石与大华之类,视频数据安全非常重要要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打开数据加密功能,然后是可靠,再次是价格,最后是功能。

切记
室内千万不要装任何联网的摄像头!
室内千万不要装任何联网的摄像头!
室内千万不要装任何联网的摄像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确实如此,摄像头属于永不断电连续运转的设备可靠性非常重要,总出问题实际使用成本会非常高。还有一个最 ...

杂牌的六零加摄像头(碧桂园所谓智能家居御用品牌),不仅功能差app差,硬件也糟糕

用着用着,自己离线了,然后偶尔给你录了一段十几分钟的视频。还会丢失大量的移动侦测内容。实在不能忍,就换掉了。

==========

至于tplink的,两年后再对其可靠性下结论了。目前我也仅仅只使用了一个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杂牌的六零加摄像头(碧桂园所谓智能家居御用品牌),不仅功能差app差,硬件也糟糕

用着用着,自己离线了 ...

你这门口用又不风吹雨淋暴晒的,应该能用的久。我的是室外用,暴雨,大风,暴晒,下雪冰冻。

摄像头最关键的数据安全,貌似有黑客获取账号卖给别人直播,摄像头不怕被盗损失不大,要留意摄像头中的存储卡数据有没有加密,你可以试试拿出卡看看视频能不能播放,有没有数据加密功能。

ps

远程查看视频数据流有没有可靠加密,不然被抓包了一样被动成主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这门口用又不风吹雨淋暴晒的,应该能用的久。我的是室外用,暴雨,大风,暴晒,下雪冰冻。

摄像头最关 ...

我看了目前我使用的萤石,缺省都是已经视频加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目前我使用的萤石,缺省都是已经视频加密:

这个加密指的是远程app查看监控需要输入摄像头贴纸上6位数字字母组合的验证码。账号与密码被盗也没法查看视频,会提示输入验证码。这个属于摄像头会验证远程查看的终端,终端提供正确账号与密码还有验真码摄像头才会传输视频数据。传输中的以太网视频数据流是没有加密的会被抓包。打开这个加密选项摄像头中tf卡视频用qq影音可以直接播放视频与录音的,这个我试过。所以tf卡还有nvr硬盘里面存储视频数据要保管好。

我才电话咨询过客服,客服明确告知tf卡与nvr数据都没有被运算过,摄像头与nvr远程观看验证码只是摄像头与nvr对远程终端身份验证用的。

还是来三遍把,
室内摄像头别联网,别联网,别联网。

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卡还有硬盘中的小姐姐小哥哥,一炮走红!请保管好自己的tf卡与硬盘。

远程访问摄像头与nvr的时候,相当于打开院子大门,谁都可以进来逛逛。

大家可以亲自电话咨询一下品牌客服,由于我这方面不专业我不排除有可能我理解错了。

使用其它的牌子的也可以咨询客服问一下。

由于这个贴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所以我隐去了有些关键字,综合上下贴还是可以看懂的。如果想深入讨论可能要移动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加密指的是远程app查看监控需要输入摄像头贴纸上6位数字字母组合的验证码。账号与密码被盗也没法查看 ...

室内摄像头别联网,别联网,别联网。

拿就不如不要安装了。谁事后去查录像,都是联网实时查的。比如我查工地的水泥到了没有,看小孩是否看电视还是做作业。

网友J:
tp-link的app 还有一点就是启动没有广告,其他的都很长时间广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tp-link的app 还有一点就是启动没有广告,其他的都很长时间广告

萤石云视频启动也没有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内摄像头别联网,别联网,别联网。

拿就不如不要安装了。谁事后去查录像,都是联网实时查的。比如我查 ...

室外与门口这个没啥好担心的,就算被黑客入侵了也没啥。室内的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不要照到床还有洗手间。室内的可以安一个遥控开关,大人在家的时候最好关闭电源,或者留意摄像头状态指示灯,我的萤石c6c云台断网红灯常亮,正常拍摄蓝灯慢闪,有人远程查看视频就是蓝灯常亮。萤石app打开设备短信验证,定时查看登录记录有没有陌生设备登录。

有不少人放在卧室被黑客直播了开车了。

https://m.baidu.com/video/page?p ... 547468882&word=黑客倒卖摄像头账号&oword=黑客倒卖摄像头账号&atn=index&frsrcid=1508&ext={"jsy":1}&top={"sfhs":1,"_hold":2}&sl=4&fr0=A&fr1=A&ms=1&lid=11371003141287496060&referlid=11371003141287496060&frorder=9&_t=1669552989540

网友K:
TP的我已经用了3年了,一直挺稳定。

功能协议也比较实在。比萤石实惠多了。

要是喜欢大牌的就买海康牌的,萤石阉割的太严重了。

另外现在萤石已经和海康分家了。(今年的事,代理说的。之前单位用的海康枪机可以直接连萤石云,现在不行了要接NVR才能连。)

网友F:
引用 网友K:
TP的我已经用了3年了,一直挺稳定。

功能协议也比较实在。比萤石实惠多了。

海康的确实是好就是比较贵啊,一个就上千元了,我买了一台1300左右。

这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的漆黑夜晚十米开外23倍变焦看到的地面局部,能看到蚂蚁也不是吹牛,白天肯定能看到的。白天最远能看到一百米外的车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海康的确实是好就是比较贵啊,一个就上千元了,我买了一台1300左右。

变焦的肯定贵。

定焦的20-400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萤石云视频启动也没有广告。

你买的会员?我的有启动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会员?我的有启动广告

app里面有设置,可以关闭掉大多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会员?我的有启动广告

应该是你的萤石app被三方植入过。你是不是在手机自带的app市场或三方市场。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的app,你这都敢用?下载app要去官方网站不然就是各种植入。

我的萤石app没有开机广告的,我没开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海康的确实是好就是比较贵啊,一个就上千元了,我买了一台1300左右。

前两个月单位用过一个1200W的高速球,那效果简直了。听说价格也挺哇塞。

云台控制非常精密。预置点切换真的是甩过去的,零点几秒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会员?我的有启动广告

我每天买会员。但摄像头都买有云储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