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百度云系统一个的文件类型导致的bug

楼主(2022-11-26):
这月中以来备份文件的时候一直上传到100%的时候失败,每次都是这样。找了几次百度云的人工客服都是机械型回答说一句是我这边网络问题就没有下文了。
今天再次收到这个答复就较真了一会。用不同账号通过客户端上传到100%后都是同样错误代码31039,用浏览器网页版显示的是服务器错误。
后来想想可能是我上传的是带密码的RAR文件压缩包他系统不能打开检查的问题。
就验证了一下,果然如此。
验证1,同样的一堆文件,压缩不设密码的rar文件可以正常上传,压缩成带密码的就上传失败了。
验证2,将原来上传失败带密码的rar文件扩展名改为.r文件再上传,妙传成功(估计是之前上传失败的文件内容与之相同)。

网友A:
zip格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p格式呢?

带密码不行,没加密的可以。

网友:
可能他要检查你的文件

网友B:
现在IPv6已经普及,内网机器都能获得公网IPv6,直接访问家里的NAS不香么?

网友:
这感觉是要检测用户的文件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A:
我刚才在7.22.0版本的百度云软件,试了加密的ZIP, RAR正常上传,广东电信网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IPv6已经普及,内网机器都能获得公网IPv6,直接访问家里的NAS不香么?

这个用什么方法实现呢。我的Gen8
时间久没开机,者不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IPv6已经普及,内网机器都能获得公网IPv6,直接访问家里的NAS不香么?

确实很香,可以达到带宽速度,唯一不爽的是过一段时间公网IPV6地址会变,搞了个域名dns解析,但是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什么方法实现呢。我的Gen8
时间久没开机,者不进系统了。

支持IPV6的路由就行。电脑开机,打开这个网站 https://ipw.cn/,看看提示是不是IP6V就知道网络环境是不是IPV6的了。

网友D:
拿 v7.17 试了试压缩包,上传成功;结果自动更新到 v7.20 了,真心无语。

对付这种窥探隐私的行为,我一般用 XOR 怼回去。实在不行了再考虑 AES,勒索加密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在7.22.0版本的百度云软件,试了加密的ZIP, RAR正常上传,广东电信网络。 ...

百度的回复:您好,网盘不会打开您的文件查看,目前网盘暂不支持上传加密压缩包及加密文档,建议您更换其他文件上传,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的回复:您好,网盘不会打开您的文件查看,目前网盘暂不支持上传加密压缩包及加密文档,建议您更换其 ...

这个回复前后矛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拿 v7.17 试了试压缩包,上传成功;结果自动更新到 v7.20 了,真心无语。

对付这种窥探隐私的行为,我一般 ...

随便改个乱七八糟的他不认得的后缀应该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随便改个乱七八糟的他不认得的后缀应该就行了。

还得防哈希比对,尤其二次元的资料,经常莫名其妙就敏感了。

服务器要还停留在识别扩展名的阶段,那倒是可以安心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得防哈希比对,尤其二次元的资料,经常莫名其妙就敏感了。

服务器要还停留在识别扩展名的阶段,那倒是 ...

我是说自己加了密码的压缩包,也就是自己私人备份的资料。这种东西不可能有第二份,哈希比对无效。
如果是转存网上已有的资料,那还是做点别的处理更好。以现在的cpu速度和网速的比率,根本没必要用什么xor来节约cpu,直接用正规AES就行,正规AES加解密占用的时间也比网络传输的时间要少的多。

网友:
上传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自己加了密码的压缩包,也就是自己私人备份的资料。这种东西不可能有第二份,哈希比对无效。
如果 ...

现成的工具的确方便多了,我传一份离线版,支持菜单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改个乱七八糟的他不认得的后缀应该就行了。

我楼主位的验证2就说了改为.r文件就行了。
以前所有加密的rar文件都没问题的,就这个月中开始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工具的确方便多了,我传一份离线版,支持菜单整合:

我好奇在虚拟机里试了一下,无法运行。另外你可能混淆了加密和隐写,你想要的应该是隐写

网友:
最近发现在虚拟机里用百度云,尽然不限速...3~5M的哦,意不意外?惊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好奇在虚拟机里试了一下,无法运行。另外你可能混淆了加密和隐写,你想要的应该是隐写 ...

感谢科普!原来还有如此具体的术语。

还是更倾向于使用加密,将安全性寄托于秘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科普!原来还有如此具体的术语。

还是更倾向于使用加密,将安全性寄托于秘钥 ...

隐写一般都是先加密的。加密是保护了明文,但是暴露了加密这一行为。隐写是隐藏加密这一行为。

网友G:
刚刚确认到.exe的程序会被分析(安装包类和类似java类能够用解压缩软件打开的那些exe文件),会导致它网页版报下载的内容包含文件夹,需要下载最新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刚确认到.exe的程序会被分析(安装包类和类似java类能够用解压缩软件打开的那些exe文件),会导致它网页 ...

所以就只用它做公开数据分享呗。
非要保存私人数据的话,就压成rar然后用那个aes工具加密,再乱改个后缀。这样他们就完全看不岀是rar了

楼主(2023-02-09):
后面测试,相同一个加密后的rar文件,墙内上传正常,墙外上传完成后就出现楼主位的问题,墙外改了文件名后缀也可以正常完成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