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冬天寒冷的时候续航大幅缩短,为何不将电池加热?

楼主(2022-11-27):
北方温度低的时候,原来500km续航的电动汽车,可能只有120km续航。

既然温度影响这么大,为何汽车启动后,不将电池加热?

难道在室外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电量就会消失,再加热已经没用?

网友A:
加热应该也很费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应该也很费电吧

只是将电池加热到常温(比如30摄氏度),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将电池加热到常温(比如30摄氏度),用不了多少电

我觉得也用不了多少电,再说了,工作中就不需要再加热,有可能还需要散热。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从充电开始就要一直保温,充电完了以后,如果未使用,温度降了,是不是电就不见了,目前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没开过电动汽车,但是听别人说过锂电池汽车都是自带有电池预热功能的,不然冬天电池温度太低不预热后充电会发生危险。在使用的时候也是有电池保温功能的,低温放电一样损坏电池。超级快充一样要提前预热电池才可以的。北方人用电动车简直不要太酸爽

网友:
以冬天的哈尔滨为例,室内 +20℃,户外 -30℃.

手机在室内电量初始有 60%-70%,出到户外十分钟,抬手看瞬间会掉到 10%-20%,再用两下关机。
这个时候如果回到室内缓一下,是可以回电到 30%-40% 的,但达不到最开始的样子。

这里应该不是库仑计的算法,单纯就是平台电压掉的厉害。

附一张沃特玛 32650 磷酸铁锂的放电图,低温时电压掉的可见一斑。
如果保护电路不做低温补偿,会很快误判过放电;如果总是低温放电,电池寿命估计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将电池加热到常温(比如30摄氏度),用不了多少电

加热电池很耗电的,水的比热容是4.2kJ/kg•°C,一台50L热水器将水加热40度需要2.3度电。

锂电池的比热容多少不清楚,我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下,有实验测出是1.4kJ/kg•°C左右,即大概是水的1/3。

那么以特斯拉Model 3来计算,电池重量是455kg,从-20°C加热到20°C需要7度电,占电池总容量的12%,实际还要更多,因为电池是水冷的,加热电池的同时还要加热3倍比热容的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热电池很耗电的,水的比热容是4.2kJ/kg•°C,一台50L热水器将水加热40度需要2.3度电。

锂电池的比热 ...

我就是哈尔滨的。我有一辆三元锂的Model Y。
冬天如果车冻透了,就没了动能回收,必须得踩刹车才能减速,开起来很难受。
车也不会自己主动给电池加热,也没有电池加热这个选项,必须得在车机导航上导航去超充站,假装要去充电,它才会开始加热电池。

大师提醒了我,过两天再冷一点我做一个试验,车冻透了之后,原地不动,空调全关,单独加热电池,看看会用掉多少电量。

网友:
是加热的,一般是加热到0度,需要用电池的电,所以导致续航降低

网友:
有些电动车带电池加热和散热循环的,据我所知,特斯拉 比亚迪唐二代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哈尔滨的。我有一辆三元锂的Model Y。
冬天如果车冻透了,就没了动能回收,必须得踩刹车才能减速, ...

新的2022.36版现在有了动能回收受限时刹车系统会主动介入从而保持同样减速效果的功能吧,我的刚刚OTA升级,可是一直被封控在家也没机会用。这个功能据说是国外早就有了,国内各种因素一直没推出。这个功能感觉你们北方的车友最需要。另外特斯拉的电池加热功能,如果你家充,可以设置某个时间出发,那它会提前加热电池做好准备; 另外你也可以上路前设置车机导航到一个超充,欺骗它一下,它也会提前加热。这些个是听别的车友说的,我在南方,也没试过 。

网友:
电池加热也要耗电,续航又要降低,没用

网友:
比亚迪我记得有啊

网友D:
现在柴油车都带有自动加热装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柴油车都带有自动加热装置了

你说的是驻车加热器吧?!
另外,东北电动网约车 加个柴油风暖加热器很流行哦

网友E:
应该有一个小点的环保发动机,哪怕只有0.8L用于供暖和加热以及应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一个小点的环保发动机,哪怕只有0.8L用于供暖和加热以及应急充电

有专门的加装在电动车上的柴暖,烧柴油的。环保是环保不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热电池很耗电的,水的比热容是4.2kJ/kg•°C,一台50L热水器将水加热40度需要2.3度电。

锂电池的比热 ...

你还没算持续加热的情况,为了散热,估计电池保温不会太好。
要一直加热才能保持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没算持续加热的情况,为了散热,估计电池保温不会太好。
要一直加热才能保持温度。。。

电池是放在保温罩体里面的,冬天加温,夏天散热都靠水循环管路。

网友:
现在的电车有电池加热功能的

网友:
我那个混动的,我发现在混动+运动都模式发动机就会一值开着,所以宁可费点油天冷的时候也会先把发动机点着,这样很快就暖和了

网友:
小鹏P7界面上有个开关,开启后检测到低温会自动加热

网友:
电池包裹上伴热带,应该损耗的电能不会大于天冷造成的电池性能降低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都有电池加热功能,大部分是加热膜、PTC加热,我的宋plus dmi用的电池自体脉冲加热,原理就是低温导致内阻增大,通过在电池两端加装可以产生振荡电流的装置,使电流经过内阻很大的电芯,从而让电池内部产生大量的热量,最终让电池温度快速升高,比亚迪的dmi车型好像都是这个,而且是两组电池交替加热。很多品牌的高端车型用热泵。锂电池低温衰减严重是次要的,主要是低温大电流会产生锂枝晶,对电池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会造成热失控,所以必须加热。本来低温就有衰减,再加上要上辅助加热,所以电车冬天比夏天耗电量多不少。另外磷酸铁锂低温衰减比三元里大得多,北方不要选磷酸铁锂车型。

网友:
现在新车都有动力电池加热功能了

网友G:
东北买电动车,冬天可能比较被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东北买电动车,冬天可能比较被动。

东北买电车,必须有车库,自己安装一个充电桩。
晚上插上充电,早上拔枪走人,实际很舒服。

当然,如果没有充电桩车库,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网友:
楼主是想问:一个100AH的电池,在25度环境温度,充电100Ah,后放入低温(比如0度)一段时间(比如一晚上),再把它放在25度环境温度放电,能不能放出接近100Ah?如果可以的话,为啥不给电池加热后放电。如果放电容易下降,是不是电池电量在低温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