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自来水全屋前置过滤器是否有必要安装

楼主(2022-11-27):
现在家装很多人开始关注用水健康,网上也兴起一股净水器热潮,说起净水器那就不得不说起全屋前置过滤器,什么316,304 材质40um精度,手动反冲洗,电动定时冲洗,水流自动冲洗各种功能。不管是59还是599元,感觉家装不装前置过滤器就落伍低配的感觉,装上就高大上了。

但是前置过滤器真的有效果吗?使用起来会不会很麻烦容易堵塞影响水流需要经常冲洗?是不是能冲洗干净?会不会冰冻爆裂漏水?希望本贴能给还没有安装又打算安装的坛友一个参考。

大家可以踊跃说说自己的使用体验如何,使用中烦恼。没使用的也可以说说说说自己的想法,到底有没有必要安装前置过滤。到底是过滤神器非常实用,还是大众对用水焦虑给自己的安慰剂。

“首先特别申明,自来水出厂都是很严格的标准,过滤消毒检测的,非常安全健康完全没必要用户加装过滤器的。前置过滤器主要是防止入户前的二级加压水箱里面的污染,用户进水管里面脏污。”这点我很有信心,很有信心,很有信心…

先说说我的使用体验吧,2019年买了一款316不锈钢40微米精度,5L超大流量的前置净水器。
体验:没冻坏没漏水,然后很容易堵塞水流量慢慢降低,手动旋转冲洗也没法完全清洗干净水流堵塞依然明显,反装冲洗也没用,只能分解后高压水冲刷拆下来的滤网才能完全恢复畅通,用了1年后直接受不了从全屋过滤改为反渗透净水机专用前置过滤,这下就感觉不到水流堵塞了,每次换净水机滤芯就顺便手动旋转冲洗一下,从此它再也没有让我郁闷了。

我的使用体验就是,堵塞堵塞堵塞,想买低精度过滤的,但是每一款都说自己40微米,我只想过滤泥沙大颗粒防止堵塞洗衣机过滤网,水龙头过滤嘴,花洒不会尿歪了。现在用了这款后非常失望,不想再尝试了。但是过滤沙子之类的大颗粒需求依然强烈,也不知道选多大过滤精度的。
目前我不推荐大家安装前置过滤器,但是可以把接口留着,ppr不要直接暴露空气中,可以墙上留两个6分内丝口,然后用金属波纹管连接起来,以后找到合适前置就可以加装,也可以作为全屋加压用。

这个是我在用前置过滤器图片:

这个是我想买但是还没有买的前置过滤器图片,主要8000L价格太高950元,太小的怕经常堵塞,需要拆卸搓洗面条中空超滤膜,搞得室内地上全是水,过滤精度0.01um。

网友A:
我给两套房子都装了40微米的前置过滤器,用了半年了,跟LP一致感觉都很有必要,效果还是很明显,泥沙过滤效果还是可见的,出来的水也感觉干净多了。不过确实存在你说的滤网冲洗不干净的问题,每个月都会主动正反扭转清洗,但是仍旧是能看到有些颗粒冲不出来。我这边的供水水压可以,都有0.2~0.3MPa,所以没感觉到有压力降低问题,流量也足够。

楼主:
新装修的房子前置过滤器没有安装,且留了接口。如果大家预留建议高度40左右,最低不低于30cm

这是600g反渗透净水机安装图片,所有滤芯十寸全通用。自来水过滤后tds 3ppm,用水侦探一代杯子测量获取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两套房子都装了40微米的前置过滤器,用了半年了,跟LP一致感觉都很有必要,效果还是很明显,泥沙过滤效 ...

如今洗澡养成了每次捏顶喷花洒柔软的乳胶嘴的习惯,不然那一个个尿歪的水柱,对强迫症非常有压迫感,感觉得了炎症一样,捏出来的都是透明小石头就与尿结石一个样,不把一堆尿歪了理顺了洗澡没心情了。

网友B:
全屋前置过滤用PP棉,10寸一般就够用,需要水流量大用20寸的,有条件再装中央软水机,非饮用水都用软化水,就不会有水垢和发硬问题,饮用水用RO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屋前置过滤用PP棉,10寸一般就够用,需要水流量大用20寸的,有条件再装中央软水机,非饮用水都用软化水, ...

也考虑过用pp棉前置过滤,精度1um,100克十寸单价10元一个,额定流量4L每分钟。关键点就是4l这个流量作为全屋流量有些吃力,超额使用过滤精度估计也没法保证。家用全屋咋的也要10L流量才爽。后期滤芯耗材损耗也是比较大,维护难度也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考虑过用pp棉前置过滤,精度1um,100克十寸单价10元一个,额定流量4L每分钟。关键点就是4l这个流量作为 ...

可以用5um的,有那种10寸和20寸的大胖前置,比纯水机那种滤芯粗很多,水比较干净的地方一年一换,不太干净的一般半年一换,比反冲前置好用多了,我家用的10寸的,一个滤芯用一年,中间那层还是白的。

网友C:
这段时间,自来水停一天开一个,发现那种不锈钢的前置作用不大,水一直是黄黄的。果断补加了一个pp棉的全屋,从此水就清澈了。

网友D:
一个月前附近停水,再来水,水里有泥沙,洗衣机直接进水给堵住了,清理了半天,净水器也堵塞了,也清理了半天,换了好几根滤芯,建议加,顶多堵塞净水器,清洗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段时间,自来水停一天开一个,发现那种不锈钢的前置作用不大,水一直是黄黄的。果断补加了一个pp棉的全屋 ...

看来pp棉效果确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月前附近停水,再来水,水里有泥沙,洗衣机直接进水给堵住了,清理了半天,净水器也堵塞了,也清理了半 ...

我的是花洒莲蓬头容易堵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全屋前置过滤用PP棉,10寸一般就够用,需要水流量大用20寸的,有条件再装中央软水机,非饮用水都用软化水, ...

你滤瓶和滤芯都是在哪里买的??有没有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滤瓶和滤芯都是在哪里买的??有没有链接??

某宝上一家叫千岛人的店,他家净水机以前质量不错,我在他家买过十多个,最后两个净水机质量下降了。
网上搜大胖,能找到很多家在卖,家里水压不高可以买透明的,方便观察,水压高买蓝色或白色的。要买双密封圈的。滤芯随便买,泥沙多买外面带波纹的滤芯,不容易堵。
预算比'较高可以买滨清等大品牌的,盖上带旁通阀,安装容易。

网友:
装吧,平时一般用处不太大。

就是新房刚入住和管道维修的时候用处非常大。

新房子刚入住和管道维修时里面各种各样的杂质垃圾。

沙石、铁屑、生料带、麻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考虑过用pp棉前置过滤,精度1um,100克十寸单价10元一个,额定流量4L每分钟。关键点就是4l这个流量作为 ...

我装了5个10寸pp并联的,不锈钢外壳,带压力表,流量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装了5个10寸pp并联的,不锈钢外壳,带压力表,流量不是问题

那换一次pp棉就是50元,一年换4次200元。
不锈钢壳,一个200元,一共1000元。
这属于豪华配置,可以考虑我推荐的超滤不锈钢款式,过滤精度0 .1um  滤芯可搓洗。

网友G:
我装了前置+中央软水净水,就是爽,和热水循环一样,最值得的支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装了前置+中央软水净水,就是爽,和热水循环一样,最值得的支出了。

你这是豪华配置,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