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常规工艺,SMT的贴片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2-11-27):
比如贴装那种0603 0402小的LED灯珠阵列用作点阵显示,SMT的精度能到多少呢?
如果贴歪了,显示就会不均匀

网友A:
锡膏工艺,歪一点没关系,锡熔的时候有张力,元件能自动回正的,前提是你的焊盘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工艺,歪一点没关系,锡熔的时候有张力,元件能自动回正的,前提是你的焊盘是对称的。 ...

我最近做的一次贴片,不但不能回正,还全都歪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做的一次贴片,不但不能回正,还全都歪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 ...

把焊盘做的跟元件一样大就好了。。

网友:
按道理应该有面板散光扩光,显示效果才好吧
smt精度,更多关注焊盘有没有贴错贴歪或者会不会碰件,led这种小件一过炉真的被焊锡表面张力拉归位或者飘歪的多

网友:
估计是pcb封装没画好,或者钢网没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焊盘做的跟元件一样大就好了。。

是说跟元件下面的焊盘一样大,还是说跟元件的外形一样大?
关键点是什么?

网友:
我用KIACAD,系统自带的封装刚好,就算贴歪了,过炉后也会回正

网友:
封装设计:最小的尺寸,不能在小的尺寸就是完全等于引脚金属部分。要保证100%的接触。

网友:
仔细看了下板块……
既然是通用的话,那像是手机上的,我记得是优于7mil
不过这不是贴片厂自己就能达到的,在PCB设计上也得下功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跟元件下面的焊盘一样大,还是说跟元件的外形一样大?
关键点是什么? ...

你看下有没有下面图中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有没有下面图中类似的情况:

焊盘一个大一个小,走线也没有完全对称
但第一次做效果比较好,后来相同的图换了一家SMT厂,就全部是歪的,跟SMT工艺关系也比较大,除了封装和走线问题,SMT工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盘一个大一个小,走线也没有完全对称
但第一次做效果比较好,后来相同的图换了一家SMT厂,就全部是歪的 ...

两边张力差不多就不会歪歪。钢网做了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盘一个大一个小,走线也没有完全对称
但第一次做效果比较好,后来相同的图换了一家SMT厂,就全部是歪的 ...

锡膏刷多了也会歪,看一下钢网厚度,及刮锡膏的工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说跟元件下面的焊盘一样大,还是说跟元件的外形一样大?
关键点是什么? ...

LED灯的焊盘,千万千万不要做得和器件焊盘一样大,不信你打个样吧。
电容电阻的焊盘,可以做的一样大,会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的焊盘,千万千万不要做得和器件焊盘一样大,不信你打个样吧。
电容电阻的焊盘,可以做的一样大,会 ...

那LED的焊盘要怎样做最好?麻烦给点建议吧

网友:
这种大小焊盘,不会产生张力不均吗?严重的还会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