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档电动自行车,随机大电门,是转把、线路、控制器问题?

楼主(2022-11-27):
三枪两轮电动自行车。

48V13.2AH

转把处带一个点动开关,点一次,换一档,仪表盘上会显示1 2 3。
同样的电门,档位不一样,转速不一样。

最近骑行发现随机大电门,转把位置保证没变,就像系统自动后台调到3档了,但仪表盘上依然只是一档。
大电门现象持续的发生和持续时间没有规律。

一开始怀疑转把问题,但是一档转把拧到底,也会随机出现电机加速。(就像在临时会切到2档或3档位置了)。

按照我的理解,转把0电门时,输出0V。低转速时0.7V,全速时3.8V。如果将5V直接接转把输出,电机会“嗡”的一声,并不全速运转,应该是到保护模式了。

如果是控制器故障,控制器并没有得到换档信号,否则换档在仪表盘上会显示。
换档其实应该主是软件里来实现的,就是调速电门对应的转速曲线。

不过确实有点儿想不明白,软件故障的表现又像硬件故障。毕竟是随机的。

其他功能都正常。

修电动车的说几乎没见过这种故障,他没法查,只能等这种软件故障变成硬故障,万用表一量就知道哪里有问题。

他说的是有道理,可是这车是给老人骑的,这种突然“窜”的动作,老人觉得很不安全。尽管捏刹车就能退出暂时解除随机发生的大电门正常减速,但老人家毕竟心理素质不如年轻人。

想问问有这经验的,直接换控制器,换转把能解决问题么?
工具不全,自己买转把可能还买不到插头一样的。控制器插头也很多,连接器不对手动改线这种,进一步降低自已更换的变利性。

大神支招~

网友:
先换个转把试试,有可能是霍尔有问题了。

网友:
某个地方的接插头接触不良吧,之前也遇到类似的,不过是随机不给电了,大动干戈后,才发现是其中的一个触点弹性变差了

网友:
检查两个刹车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把,直接单独反复捏刹车,看灯是不是正常开关有没有异常闪烁。

网友:
可能是转把负极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