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选择常用器件,不能搞换个基础库筛选?优先选择基础库?

楼主(2022-11-28):
为啥选择常用器件,不能搞换个基础库筛选?优先选择基础库?    JLCEDA没这选项呀,还的自己查找

网友:
那麽容易找,如何赚钱?

网友:
以前有的,现在反向优化了,找个电阻都要找半天

网友A:
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加“基础”两个字在底部库搜索;也可以在底部库或放置器件对话框,系统库,点击具体库分类后,通过筛选功能查找

网友:
以前还能导出excel 现在也导出不了了

网友:
新版本我是没用起来,放个电阻都不知道从哪里找到。
能出个界面和AD差不多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加“基础”两个字在底部库搜索;也可以在底部库或放置器件对话框,系统库,点击具体库分 ...

好像没有用,刚实验了下筛选不出来,加一个基础库的电阻下翻好几页才揪出来。。   商业化太重了,发展 方向问题呀

网友:
非常不好找

楼主:
不会是像药店一样。。把利润最高的摆在柜台的最前面,性价比最高的,摆在不起眼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用,刚实验了下筛选不出来,加一个基础库的电阻下翻好几页才揪出来。。   商业化太重了, ...

不知道你怎么筛选的,我试了正常,如果你是全离线模式客户端,有些是没有的,因为全离线只内置了常用的smt库一万多个,需要切到半离线或者全在线模式

网友B:
最近嘉立创贴片的一批stm32f407都不能串口下载升级,只能J-link下载,还得淘宝买新的芯片换

网友:
学到了,以后加个基础搜索

网友:
今天试了下,真的越改越乱

网友:
附件是我以前整理的基础库器件列表, 后来有个别调整的, 大部分没变.

再就是JLC有点那啥,  好些常用器件会优先匹配扩展库的, 比如LM358, 你得再搜一下, LM358DR2G, 这个是基础库. SRV05-4, 得再搜SRV05-4-P-T7, 类似这样.
反正是不够大气, 在这些小地方算计用户, 至于的吗? 我都替他们丢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嘉立创贴片的一批stm32f407都不能串口下载升级,只能J-link下载,还得淘宝买新的芯片换 ...

自己写个串口bootloader呗, 这样用jlink/stlink下载一次, 之后用自己的bootloader就行了.

参考我的:
https://github.com/tomzbj/zboot

网友D:
我现在还是在SMT中找到对应编号再复制到EDA中搜索,希望EDA中能优先排序基础库,搜索时在后面加上“基础”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个串口bootloader呗, 这样用jlink/stlink下载一次, 之后用自己的bootloader就行了.

参考我的:

我是换了芯片就正常了,感谢建议,链接资料学习下先,感谢!

网友:
标准版才刚熟悉完毕,基本能用;专业版感觉用的生不如死,很多东西不知道在哪里找
还是习惯Cadence和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还是在SMT中找到对应编号再复制到EDA中搜索,希望EDA中能优先排序基础库,搜索时在后面加上“基础” ...

这个试了两种方法,效果不好,要么就是搜索结果大打折扣,要么就搜索不准还错了,还没有找到好方法实现优先排基础库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