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不拆镁棒的情况下,有办法知道镁棒的腐蚀程度么?

楼主(2022-11-28):
最好可以不拆开就知道镁棒腐蚀程度,
如果不需要换,就不需要拆开了,
有不拆就知道镁棒腐蚀程度的方法么?

网友A:
用微型摄像头从冷水或者热水口捅进去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型摄像头从冷水或者热水口捅进去拍摄

冷水减压阀位置好像带止回功能,不好捅
热水管子出口在上方,摄像头伸入不便,伸入后如果不能转动,视野应该也不好,会看不清楚?

网友:
定期拆一下就行。不需要几分钟就能拆开。

网友:
加热时间    温升和功耗中间的关系
不过建模花时间

网友B:
两年换一根就是了,没多少钱。

网友:
没有,不拆镁棒可以拆加热棒,拆加热棒只需要常规工具,有些机器拆镁棒需要大号套筒。

网友C:
以前我家能热就先用着,感觉一个热水器15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年换一根就是了,没多少钱。

圣手给家里热水器换过很多次镁棒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家能热就先用着,感觉一个热水器15年没问题

要看各地水质水平吧,视频里山西的,8:30开始高能

【使用十年的热水器你还还敢用吗,今天把它切开,看看内部什么情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网友:
看来热水器的排污口要经常放一下

网友:
用伽马射线探伤技术

网友:
定期换就是了,或者漏了水后再说。推荐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各地水质水平吧,视频里山西的,8:30开始高能

【使用十年的热水器你还还敢用吗,今天把它切开 ...

你家热水器内胆清洗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年换一根就是了,没多少钱。

圣手给自家热水器换过很多次镁棒么

网友E:
我用了十几年还没拆过,你们这么一说我立马就怕了,今天肯定是不敢洗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十几年还没拆过,你们这么一说我立马就怕了,今天肯定是不敢洗澡了 ...

大佬,你用的啥牌子的啊。这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用的啥牌子的啊。这么耐用。

你才大佬呢,我是青少年。海尔的100升比较大比较高要下点功夫了

网友:
AO smith,我也用了10年了,没有换过,得抽时间研究下如何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