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系统启动时间长,导致看门狗反复复位问题,参考方案如下

楼主(2022-11-28):
优点:启动时间可以自由调整;比单独用一个555充当复位芯片可靠
质点:电路复杂;

网友:
那处理器处于3态不行吗?

网友:
这个成本不如使用小的MCU

网友:
我仔细想了一下,看门狗的WDI脚悬空,相当于禁止看门狗,那么处理器启动的时候,不初始化喂狗引脚,默认就是高阻,系统启完成后,设置喂狗引脚为输出,开始正常喂狗,这样似乎没有问题。

网友:
我一般使用一个或门控制看门狗输出到MR,处理器的IO上电后一般是输入状态(高阻态,不同处理器可能不同),通过适当的上下拉来控制或门输出,启动完成后才让看门狗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