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恢复保险丝在DCDC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28):
有些电路DCDC输入端加自恢复保险丝,有些不加。请问有何作用?如果DCDC只是给单片机供电,还需要加么?

网友:
保险丝是限流,万一短路,起保护作用

楼主: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不需要外接其他设备(可能引起短路的原因),如果内部设备自己短路了,这种概率非常小,而且即使发生,那么这个产品总归是坏了。因为这么小的概率  增加设备成本?

网友:
自身故障不能引起相邻其它电路板的故障。

网友:
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
还有防止火灾发生,有些时候搭配的电源非常猛,比如板子与电机共用一个大功率电源,板子发生损坏以后电流增大,发光发热烧成碳,但却达不到电源过流保护,没保险的话可能就一直在这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