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银行9900万元采购国产麒麟操作系统, 统信UOS落选

楼主(2022-11-29):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龙集采平台披露了国产操作系统软件采购结果。

公告显示,建行国产操作系统软件已完成采购工作,入选供应商为麒麟软件,统信软件则落选。

本次采购价格为9900万元,采购方式为竞争性谈判。

网友A:
说白了还不是linux。

网友B:
竞争性谈判,谁来解释一下,具体是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竞争性谈判,谁来解释一下,具体是干啥?

应该是两家拼个你死我活....谁价格低,谁给的条款好就中标。

网友C:
linux套个皮,还不如Ubuntu

网友:
坐看用着用着,忍不住换回windows

网友D:
网管第二天格式化装win

网友E:
应该不是x86的机器,大概率装不了w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x86的机器,大概率装不了win

对,肯定是国产的CPU。

网友:
其實就是采購回來賺個回扣然後裝在一臺垃圾電腦上放倉庫,之後系統還得一樣win
因爲9000W數字實在鷄毛蒜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两家拼个你死我活....谁价格低,谁给的条款好就中标。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两家叫来坐一桌,我甲方坐一旁不说话看着你们俩自己PK,最终谁受不了先撤剩下的就中标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两家叫来坐一桌,我甲方坐一旁不说话看着你们俩自己PK,最终谁受不了先撤剩下的就中标这 ...

对方,我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很多分成很多项目PK,并且每个项目有评分。两对分别现场开出条件,比如报价,一方开2亿,二方说我1.8亿;  一方再出1.6亿,二方说我9900万!

一方彻底绝望。放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两家叫来坐一桌,我甲方坐一旁不说话看着你们俩自己PK,最终谁受不了先撤剩下的就中标这 ...

也有可能好几家围在一起,其中一家报个稍微低一点的价格,其他几家一致说这个价格没法做,然后会中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x86的机器,大概率装不了win

Bochs表示小菜一碟。

网友:
题外话
学艺不精呀
麒麟桌面系统V10SP1

无法开启root用户,MySQL Workbench  无法启动运行

网友:
换系统不会把建行银行卡里的钱折腾没了吧,最好提前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管第二天格式化装win

在银行里面,给1万个胆他,也不够胆这样干;

网友:
应该不是一刀切,估计只是前台跑业务的电脑而已。实际上前台的电脑一直好像都是瘦客户机。用那种操作系统没啥影响。
一些非业务岗位还是windows,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肯定是国产的CPU。

大概率飞腾加麒麟。我们公司做过调研和测试。只能说,一言难尽。系统和ubuntu很像,但是很多软件包没有,要自己用源码编译。

网友:
这个地方有评测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肯定是国产的CPU。

必须的

网友:
麒麟好像挺便宜的,凝思系统+探针,一套好几千块,

网友:
竞争性磋商,首轮竞标之后剩余合格供应商,专家(一般均有甲方代表)与竞标方单独就价格及服务两次展开谈判,
说白了就是通过各个竞标方的优劣势再谈判,一般价格降低是必须的,这个过程可操作性极强。

网友G:
这种项目都是置换,另外一个公司肯定也会中标其他银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项目都是置换,另外一个公司肯定也会中标其他银行的。

哈哈,只有2个投标者,串标那是必然的事情

网友H:
其实银行柜台那些电脑应该是瘦主机,CPU性能应该也足够的,专门开发一个linux的客户端应该问题不大,银行有这个财力。
咸鱼上的凌动处理器 + 2G + 32G的小主机有一些就是银行流出来的。国产的处理器再差应该也比凌动性能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套个皮,还不如Ubuntu

麒麟的内核版本是多少?2.4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还不是linux。

uos是不是基于安卓的操作系统

网友(2023-01-17):
引用 网友C:
linux套个皮,还不如Ubuntu

你用过麒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有可能好几家围在一起,其中一家报个稍微低一点的价格,其他几家一致说这个价格没法做,然后会中标了。 ...

竞争性谈判基本上甲方已经找好供应商了,谈判只是走个流程。
一般是供应商找个托一起投标,托报价自然是放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方,我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很多分成很多项目PK,并且每个项目有评分。两对分别现场开出条件,比如报价 ...

差不多这个,采购人和专家(专家库中抽),其实都是程序性的,供应商的三家嘛,其实都是合作伙伴啦

网友:
最好采购归采购,弃置不用。这样货款全是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银行柜台那些电脑应该是瘦主机,CPU性能应该也足够的,专门开发一个linux的客户端应该问题不大,银行有 ...

瘦主机价格不比普通电脑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套个皮,还不如Ubuntu

麒麟就是基于Ubuntu的,编译信息里面有Ubuntu的字样。内核到5.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