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才是正道?爱普生的激光打印机将彻底停售,只生产喷墨机

楼主(2022-11-29):
激光和喷墨打印机,你Pick谁?

如果是前者,那么要注意了,日本巨头爱普生决定,将于2026年停售办公用激光打印机,重心转移到喷墨式产品上。

爱普生的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爱普生认为,喷墨技术比激光打印在减排低碳等方面更具潜力。

对此,爱普生营销经理Koichi Kubota解释,激光打印机通过加热和融化墨粉来工作,而爱普生的无热棚膜技术通过使用机械方式将墨水喷涂到页面,这会减少能耗。

同时,喷墨打印机的维护也更简单,只需要定期更换墨粉和废墨盒,激光打印机则需要更换硒鼓、显影剂、碳粉、定影器等。

视频
https://weibo.com/5994003317/Mh7TLmkto

实际上,除了亚洲和欧洲,爱普生已经在其它众多市场停售激光打印机。对于存量用户,官方承诺还会提供耗材和备件支持。

为了解决喷墨打印慢的劣势,爱普生新款的喷墨多功能机每分钟的打印数量已经增加到了60页,且能耗比激光打印机降低90%。

资料显示,IDC统计称,今年三季度,我国市场的喷墨打印机出货218.0万台,同比增长58.2%;激光打印机出货量205.0万台,同比下降9.7%;针式打印机出货量41.9万台,同比下降12.3%。

2021年,惠普、佳能、爱普生三家公司打印机全球市场份额分别为40%、21%和18%,处于行业前三位,接下来还有兄弟、京瓷、利盟等。

网友A:
喷墨打印机每分钟60页?也就是1秒钟1页?这比激光打印机还快了啊,什么黑科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机每分钟60页?也就是1秒钟1页?这比激光打印机还快了啊,什么黑科技? ...

没毛病,估计是文本高速打印模式,估计有100dpi?,黑喷嘴1cm多长,每秒只要来回10~15次就可以了。13年前的佳能ip4200就可以做到5~6秒好像(折腾这玩意几年,用的少的话太容易堵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机每分钟60页?也就是1秒钟1页?这比激光打印机还快了啊,什么黑科技? ...

找了下,砸钱实现的,视频里可以看到直接搞了一排喷头(应该是倾斜的,以提高分辨率),不需要来回扫着喷了……

楼主:
每分钟60页的喷墨,颠覆了我的想象。

网友D:
转印 PCB 又得买旧货了

网友:
估计是爱普生实在干不过惠普的激光打印机,无奈最能放弃激光,专做喷墨,喷墨目前还是有些不可替代,比如照片,高质量彩色领域。然而效率与耐久性远不如激光,常用A4纸的打印效果也远不如激光!

网友:
油墨污染比碳粉小吗?

网友:
就算喷墨和激光的速度一样,现时喷墨对打印纸有要求啊,在便宜的纸张,激光效果比喷墨要好。。
不过喷墨还有优势是,耗材墨水比硒鼓、碳粉便宜多了,我的EPSON墨仓式打印机,网课上多了,经常打印,用了几年都还有一半。。

网友:
去年单位买了epson的墨仓打印机,觉得挺好的。结果HP的激光现在用的很少。因为很多认证资料需要打印,曾经一周打掉5包纸。发现质量确实挺好的

网友E:
现在的票证电子化,反而增加了打印机的使用频率(因为财务需要将电子票据打印出来)。
我认为未来的真正的电子票据不需要打印出来,票证存在国家认可的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印 PCB 又得买旧货了

CNC直接雕刻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票证电子化,反而增加了打印机的使用频率(因为财务需要将电子票据打印出来)。
我认为未来的真正的 ...

问题是国家服务器经常出故障啊。

每次上传发票资料报账,经常返回税局的服务器故障的。

网友F:
喷墨故障率高, 消费不起

网友:
现在喷墨好像还可以吧,六年前买的惠普的墨盒外置的,原配的那套墨水倒进去现在还没用完,也就给小孩打打作业照片,一个月也就打一两次,没有什么故障和堵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喷墨故障率高, 消费不起

我感觉现在喷墨机的故障率不会比激光机高

网友:
公司的HP的477彩色一体机,打印速度也是很快,我也感觉像是有一排A4纸宽的喷头。
因为他总是在页的右手边有竖的断线/浅现象。如果是移动式喷头,不大可能是这种打竖的,并且固定位置的断线。
应该是整排喷头,靠右手边那几个喷嘴有点堵塞或者出水慢,或者墨水到达尾端这几个头的水量不够。

喷墨速度还有和晾干速度有关,如果墨水能1秒就干,出纸堆叠就不会互相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票证电子化,反而增加了打印机的使用频率(因为财务需要将电子票据打印出来)。
我认为未来的真正的 ...

票上有校验码可在线查的,打印出来只是财务存档需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机每分钟60页?也就是1秒钟1页?这比激光打印机还快了啊,什么黑科技? ...

刚刚看了一下,确实更新了,但这种是商业级的,普通家用的肯定没有,就是那种大个子的一体机。

打印测试文件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惠普喷墨,高清打印的话一页要几分钟,那的龟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毛病,估计是文本高速打印模式,估计有100dpi?,黑喷嘴1cm多长,每秒只要来回10~15次就可以了。13年前 ...

有专用的测试文件,IEC24734中有规定的,不是随便打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找了下,砸钱实现的,视频里可以看到直接搞了一排喷头(应该是倾斜的,以提高分辨率),不需要来回扫着喷 ...

京东的标价298000,这种速度离普通家用太远了。
期待3000块钱的这种速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京东的标价298000,这种速度离普通家用太远了。
期待3000块钱的这种速度。  ...

激光的300都有这速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激光的300都有这速度了吧

1000以内的激光一分钟20页上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京东的标价298000,这种速度离普通家用太远了。
期待3000块钱的这种速度。  ...

不贵啊,不到30万 ????

才记起来我侄子的广告公司也买了一台15万的EPSON喷墨打样机,幅面60cm,长度无限。

网友I:
家用,给娃打印作业、或者打印彩色材料,这里给大家推荐便宜又大碗的HP 4800 系列喷墨打印机,
原装HP47墨盒,只要43元可以打印1300张,打印成本接近墨仓式,没有堵头的风险,hp47 墨盒是历史上最便宜的墨盒,
坏了、堵了,直接换,一个盒饭的钱。环保节能,不用预热、没有粉尘污染。PDD 这个原装墨盒只要33元。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贵啊,不到30万 ????

印刷行业清一色的都是EPSON,这个我一个做印刷的同学聊过。

网友:
不想用喷墨,先前公司用的epson喷墨, 上连供后堵得欲生欲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印刷行业清一色的都是EPSON,这个我一个做印刷的同学聊过。

你同学是在山寨作坊里做印刷吧,稍微有点经验的都知道印刷行业海德堡才是No1。用爱普生的顶多算是有点规模的打印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下,砸钱实现的,视频里可以看到直接搞了一排喷头(应该是倾斜的,以提高分辨率),不需要来回扫着喷 ...

这喷头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同学是在山寨作坊里做印刷吧,稍微有点经验的都知道印刷行业海德堡才是No1。用爱普生的顶多算是有点规 ...

海德堡有打印机?
epson打印机是用于印刷厂打样阶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家用,给娃打印作业、或者打印彩色材料,这里给大家推荐便宜又大碗的HP 4800 系列喷墨打印机,
原装HP47墨 ...

我之前买的HP2548的喷墨,一个月不用,墨盒就堵了,现在打算买台激光打印机了

网友:
前年疫情时孩子在家学习,买了一台联想的激光打印机,太TM难用了,那玩意挑纸,好像只能用50g的纸,纸张经常吸不上来,报错“缺纸”,还有就是出纸速度太慢,打印间隔时间估计有5秒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同学是在山寨作坊里做印刷吧,稍微有点经验的都知道印刷行业海德堡才是No1。用爱普生的顶多算是有点规 ...

他们用EPSON是出样用的,不是生产大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同学是在山寨作坊里做印刷吧,稍微有点经验的都知道印刷行业海德堡才是No1。用爱普生的顶多算是有点规 ...

骚年查一下,印刷前,怎样验证设计稿的的设计和色彩是否正确?

网友:
HP , EPSON没有激光打印机专利,
HP激光打印机是canon技术合作做的,有些机型硒鼓都通用,但hp激光打印机售量比佳能大,
EPSON激光打印机也是与其他公司合作的,只做了几个型号,销售很少,所以宣传推广喷墨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与喷墨打印机,各有优点,现在商用喷墨打印机速度很快,优点更多,

网友J:
家用,偶尔打印几张, 应该选激光还是喷墨?楼上各位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家用,偶尔打印几张, 应该选激光还是喷墨?楼上各位筒子。

激光!

网友:
公司买的第一台EPSON连供喷墨打印机已经用了5-6年了,非常经济,最近有一点小问题,但还能用,所以又买了一台备用,以前用激光打印机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换一台,耗材还贵。

网友:
我家激光机用了十几年了,打印量不大,要是喷墨行吗

网友K:
就没见过爱普生的激光打印机

网友L:
喷墨打印的不防水吧?被水溅到就是一片模糊的,我们打合同都是用激光打印了

网友:
家用,爱普生R330 六色喷墨机依旧是神器,同城闲鱼200多元能买到。。。当年影印店的人手一台,包括摆摊丝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没见过爱普生的激光打印机

很多年前见过。现在连京东自营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喷墨打印的不防水吧?被水溅到就是一片模糊的,我们打合同都是用激光打印了 ...

对的,我们加工公司车间最嫌弃喷墨打的文件,不防水。

网友:
现在过程的激光打印机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有配件全部国产化),成本也做的很低。再加上进口激光打印机的耗材被国产的搞的太烂了。国外的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市场了。
如果喷墨打印机的喷头国产的能搞定,喷墨打印机也没有进口厂商啥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