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闲置电动自行车寿命?超威科普:解除报警器很关键

楼主(2022-11-29):
如何延长闲置电动自行车寿命?超威科普:解除报警器很关键

超威能源官方介绍,任何蓄电池都会存在自放电的现象,尤其是安装在电动车上的电池更为明显,所以长时间不使用需要至少每半个月将电池充饱和一次。

另外,电动车报警器通常在电源关闭时启用,此时表面看电动车不在使用,但是报警器却处于工作状态,根据功率大小,一般有0.2-0.5A的持续性放电,如果不解除报警器,电池将不受控制,最终引起电池过放电。

对长期存放的整车,应每隔两个月将蓄电池进行深放电,即将电动车骑行至欠压灯亮,然后再充电保存。

网友A:
超过2天以上不用的话我都把空开拨到关闭,不知道把空开拨到关闭后报警器还在工作吗

网友B:
0.2-0.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2天以上不用的话我都把空开拨到关闭,不知道把空开拨到关闭后报警器还在工作吗 ...

空气开关是总闸,电池完全断开,报警器不会工作。

看来我也可以这样做。我的五羊本田,车头可以锁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0.5A电流??

这电流有水。

一般电动两轮、三轮的铅酸单元是 N* 12V/16Ah-20Ah,串联获得 48/60/72v 平台。

这 0.2A 也就不到 100h 就放光了,还不到一星期(168h)。这不是放电,这是漏电。

网友:
严重误导,报警器静态电流一般5毫安以下,工作电流几十毫安,再说车放在一边报警器不停叫?铅酸电池本身漏电就严重,不能存储,有电状态,单独存储也要补电,不然必然报废

网友:
0.2a都够吓人了 电池是几十v呢   报警器得好几瓦,没这样的报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过2天以上不用的话我都把空开拨到关闭,不知道把空开拨到关闭后报警器还在工作吗 ...

很多报警器在电池盒里面。

网友:
待机 ??? 一般有0.2-0.5A的持续性放电????

哪个牌子??
如果时这样,这家电动车厂,可以倒闭了。

网友C:
买了辆豪爵摩托,广东销售的都取消踩火棍,省成本到极点。
我有时可能不在家,摩托估计1,2个月都不会用一次。
但是又不可能将电池彻底断电,那样万一家人要用太麻烦。
以前有踩火棍,起码有个备用的措施,现在一旦电池没电了就懵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了辆豪爵摩托,广东销售的都取消踩火棍,省成本到极点。
我有时可能不在家,摩托估计1,2个月都不会用一 ...

啥型号车没有脚启动?是豪爵踏板还是跨骑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啥型号车没有脚启动?是豪爵踏板还是跨骑车

它的太子摩托没有,紧急时我是挂3档推起来配合离合器来惯性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的太子摩托没有,紧急时我是挂3档推起来配合离合器来惯性启动

这种电池长期存放,使用的时候没电无法启动,电池过放损坏的烦恼不光在摩托车,小汽车也有。现在的电动汽车貌似也有一样的问题。电池损耗品,无论如何保养都会损坏,但是正确的使用保养确实可以让电池用起来更加顺心,大大延长使用寿命。

我的解决办法不是断开电瓶,外接一个12v带电瓶管理的充电器,这样长期不用车会自动管理启动电瓶,使电瓶保持健康。有的人车长期放室外,在挡风玻璃内放一个小的太阳能电池配合充电控制器给车补电。我的办法是用220供电的带电源管理功能的充电器给电池补电。这类充电器貌似很难找得到,我选择的是cn3768芯片的电路板加led电压电流表自己做一个。
唯一问题是改装线路的危险,与充电器是不是可靠会不会起火。

网友:
锂电池电池组断电,就 是把正负极某根线断掉,充到电压3.8V,保存四五年没问题,不影响寿命,连自耗电都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啥型号车没有脚启动?是豪爵踏板还是跨骑车

125小踏板,vxf125。
像轮胎好像也得常用,不然也会加快橡胶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5小踏板,vxf125。
像轮胎好像也得常用,不然也会加快橡胶老化。

轮胎完全不用关心老化问题,质量好咋用都没事,质量不好的到时间就裂了,一般2万公里换一次。

只要不装报警器,关闭钥匙电门整车就断电了,这与拆卸电瓶是一样的效果 ,这个可以用电流表测量就知道了。

如果担心长期存放亏电就在车上装一个防水dc插座,串一个保险丝接到电瓶上。然后买一个cn3768  电瓶充放电自动管理的电路模块,做一个充电器。可以长期给电瓶充电不需要人管理。只要适配器质量好,一样安全可靠。

这个是用这个模块做的管理型12v电瓶充电器,最大电流2a  。不怕过冲插上然后想起来再拔充电器或者干脆不拔。

网友:
长时间不用,可以把空开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