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低调开启了FPC板

楼主(2022-11-29):
刚下单,看到了FPC选项,没做过这于玩意,
请问大家做FPC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么?

目前看到还不支持贴片。

补强方式
不需要 PI补强 FR4补强 钢片补强 3M双面胶

这个啥意思?

求官方来个文档说明。

楼主:
还有这个选项,电磁屏蔽膜 无要求双面(黑色),厚度18um单面(黑色),厚度18um

楼主:
FPC好像铺铜要铺45度网格的吧?这样柔性要好一些么?是因为这个原因么?

网友A:
连接器接触的地方补强到连接器要求的厚度
有芯片和器件的地方补强,防止弯折是脱焊
需要粘贴固定的地方用双面胶

铺铜随便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器接触的地方补强到连接器要求的厚度
有芯片和器件的地方补强,防止弯折是脱焊
需要粘贴固定的地方用双 ...

这些应该要在文档中注明吧?
否则JLC判断的不准吧?

防脱焊是怎么进行补强?
我只知道接FPC座子的地方,有个蓝色底片进行补强的。

网友:
我理解:手机里面,摄像头/屏接口 处,有个 不锈钢片,这个就是一种补强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应该要在文档中注明吧?
否则JLC判断的不准吧?

要注明
就像PCB变形导致器件出问题是一样的
FPC是柔性的,器件是刚性
在有器件的部分的另一面用不锈钢片补强,那部分就不容易变形

网友:
补强可以提高刚性硬度以及厚度,不容易变形,比如插头部分,有些需要粘胶来固定FPC板,因此可选是否粘胶

网友:
FPC要考虑很多问题,这个东西只能一点点积累。

网友B:
您好,关于FPC介绍及工艺边能力要求,详见https://www.jlc.com/portal/t7i3902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FPC好像铺铜要铺45度网格的吧?这样柔性要好一些么?是因为这个原因么?

会好一些

网友:
pi补强适用于金手指插拨产品使用,fr4适用于比较低端产品,价格比较便宜,钢片价格比较高,但是平整度好,不会变形,适用于需要芯片贴片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关于FPC介绍及工艺边能力要求,详见https://www.jlc.com/portal/t7i39022.html

看到了,谢谢。

网友:
这个就用一般的画pcb软件画吗?

网友:
提供的资料一般都有CAD结构图和Gerber图
   CAD结构图有材料厚度、外形尺寸公差、补强位置厚度、沉镀金厚度等
   Gerber有线路、阻焊开窗、字符、钻孔等,谢谢。

网友:
是电解还是压延铜?

网友:
暂时是电解铜箔(无胶)  (后续可能会用压延铜箔)

网友:
厉害,连FPC也能做了,这玩意我们之前做过很多FPC+异面辅强的,还有刚柔混合(4层FR4硬板夹着部分FPC延伸),板子N多厂家都接不了单只有兴森快捷能做,当然价格是巨贵的,公司敢给钱我们就敢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