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会自己磨刀吗? 看我买的磨刀砂带机

楼主(2022-11-29):
有次到菜场买菜,看到猪肉档在磨刀。

于是,我到淘宝买了99元的这一款。

家里的刀磨过2次了,效果很好,锋利无比的感觉,切菜爽多了。

网友A:
我用磨刀石手动磨
一次磨一把,慢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磨刀石手动磨
一次磨一把,慢慢磨

我没有耐心磨,效果不好。

现在磨刀机,几分钟就可以磨得很锋利。

网友B:
我现在也是自己磨刀了,磨一次可以用大半个月,虽然跟磨了不能切纸,但也是够用的了。
     猪肉佬都在用应该也是实用的,不过那砂纸是消耗品,不知道家用的话是多久就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是自己磨刀了,磨一次可以用大半个月,虽然跟磨了不能切纸,但也是够用的了。
     猪肉佬都在用应 ...

99元的送了10个(不同沙子密度)。还可以另外买。我感觉一个可以磨几十把刀

网友:
我用磨刀石,切肉时觉得钝了就磨个分把钟。我觉得,磨的时候如果倾角合适,很容易磨得锋利。也容易判别的,正对着刃口看一下,不反光了就可以

网友C:
淘宝买过,不是这种,充电式,回来用几次感觉不行,很鸡肋,看来这种很好。。

用角磨机也磨过,但不好控制,空易磨出缺口

网友D:
你这个看起来还不错,我想一步到位,买个好点的,但块头太大了.

网友:
你这还要电啊....我家就一个小磨刀石......非常好用。省地方.....

网友:
我都用挡棍

网友E:
我用的是这种:

坏处是:
刃口是刮出来而不是磨出来的,费刀。
研磨方向和刃口平行而非垂直,耐久性差。

好处是:
无需掌握刃口角度
快,10秒内磨完

如果刀不是特别贵重的话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过,不是这种,充电式,回来用几次感觉不行,很鸡肋,看来这种很好。。

用角磨机也磨过,但不好控制 ...

最好不要买充电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这种:

这种不行。我有个双立人的,后来买了个张小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看起来还不错,我想一步到位,买个好点的,但块头太大了.

我仓库有重型的砂带机。

这个小型的已经够用。

网友:
之前用过坦克机,那玩意简直吃铁吃得太快了,差一点就报废一把好刀。

现在只用那玩意修型修角度。

平时就用普通的3槽和滚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不行。我有个双立人的,后来买了个张小泉的。

这种平时用用还是可以的,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这个不好用,其实是我一开始不会用。

这种不能平着推拉,刀锋要与桌面成45度角,用钨钢片的棱角切削刀身。

一般抽拉两下就很锋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平时用用还是可以的,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这个不好用,其实是我一开始不会用。

这种不能平着推拉,刀锋 ...

磨十来次,就很难再磨了。效果非常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是自己磨刀了,磨一次可以用大半个月,虽然跟磨了不能切纸,但也是够用的了。
     猪肉佬都在用应 ...

想切纸需要一级一级换高目数的磨刀石,目数越高磨的时间越长,很考验耐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十来次,就很难再磨了。效果非常不好。

对,一把刀用这个十几次就不太好磨了,要用砂带机修一下形。

刀不锋利了我一般是先用宜家的那种砂轮的蹭几下,再不锋利了或者刀不小心磕到硬物了再用V字钨钢的修刃。

基本上1年才用得到1次砂带机。

网友:
用磨刀石 自己磨,从小看磨刀磨的多了,不用学都会自己磨一下子

网友:
其实手动磨刀最主要是练习控制角度,刀在前后移动的过程中倾斜角不能变才能磨出锋利的刀。

砂带机变成砂带动刀基本不动,难度就大大下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磨十来次,就很难再磨了。效果非常不好。

刚又看了一下莫大的刀,感觉刃口形状不是太好啊,这种刀我感觉是不太好用的。

上传一下常用的刃形图片。

我现在一直在用的刀具,切片刀是2号,斩骨刀是11。觉得比较好用,耐久性也比较好。

网友:
一般凌晨2点-3点起来磨刀,磨之前刀口向额头,刀尖向月亮,把昨天欺负你的人的名字都喊一遍。据说这样磨出来的刀能和你交心,成为你的好朋友。

网友:
我用砂轮装在电钻上磨刀

网友:
这是准备磨刀霍霍向猪羊的节奏?

网友:
研究过个各种磨刀工具,
最后还是磨刀石。

网友:
我用油石手工磨,菜刀磨十几次就不好磨的原因是第一次就没开到家。因为市面上卖的菜刀就没想让你能好好磨,你整天自己就把刀磨了,他们这些做菜刀的做了刀卖谁去。

网友G:
我一般用软一点的沙轮片磨刀,很快,用不了有分钟就可以磨好一把刀。电动磨是挺快,可是不好掌握,也容易使刀退火。

网友:
我也是磨刀石手工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用软一点的沙轮片磨刀,很快,用不了有分钟就可以磨好一把刀。电动磨是挺快,可是不好掌握,也容易使 ...

砂带机不会退火。刀具发热量很低,比较精准的磨刀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又看了一下莫大的刀,感觉刃口形状不是太好啊,这种刀我感觉是不太好用的。

上传一下常用的刃形图片。 ...

我有几把这样的刀,这一把是张小泉的,刀尖比较奇怪。

双立人的就是正常的刀尖。

网友:
还可以打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