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10ppm的2.5V通过运放放大2倍是不是变成10ppm的5V?

楼主(2022-11-30):
请教一个问题:10ppm的2.5V通过运放正相放大2倍是不是变成10ppm的5V?运放温漂 是0.002uv/℃;电压精度是不是要加上运放的vos;运放的Vos和Ib的影响怎么计算呢?

修改: 刚想了一下5ppm不会变10ppm,应该还是5ppm;主要是放大器 输入电压偏置Vos和输入电流偏置Ib的影响不知道怎么算,Vos的影响应该是输出加上Vos,Ib同相放大的话应该是减去Ib*反馈分压电阻;运放和电阻温漂引起温漂不知道怎么算;是加上运放温漂再减去反馈电阻的温漂吗?

网友A:
如果放大电路需要外置电阻,得用低温漂电阻,5ppm或者10ppm的,另外还要考虑运放的输出电流的大小,输出电流过小那电压可能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大电路需要外置电阻,得用低温漂电阻,5ppm或者10ppm的,另外还要考虑运放的输出电流的大小,输出电 ...

刚想了一下5ppm不会变10ppm,应该还是5ppm;主要是放大器 输入电压偏置Vos和输入电流偏置Ib的影响不知道怎么算,Vos的影响应该是输出加上Vos,Ib同相放大的话应该是减去Ib*反馈分压电阻;运放和电阻温漂引起温漂不知道怎么算;是加上运放温漂再减去反馈电阻的温漂吗?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https://discourse-production.oss ... c88a53eaa746246.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https://discourse-productio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original/3X/2/d/2 ...

感谢,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想了一下5ppm不会变10ppm,应该还是5ppm;主要是放大器 输入电压偏置Vos和输入电流偏置Ib的影响不知道 ...

温漂无正负,最坏情况下所有温漂都是该加起来的,没有减的说法。
如果你按比较乐观的算法,认为各个温漂是完全无关的,那么它们的和就是每一项的平方,加起来再开方。也就是说两个10ppm的加起来是14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漂无正负,最坏情况下所有温漂都是该加起来的,没有减的说法。
如果你按比较乐观的算法,认为各个温漂 ...

看这个公式,负号是因为Ib 加到反相输入端分压电阻上,

我没减1/2 IO,我没有考虑到Ios失调电流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公式,负号是因为Ib是用内部往外流的,最后加到反相输入端分压电阻上,我没乘1/2,是因为正相输 ...

你现在只是算温漂啊。
那个电阻的温漂是正的还是负的?你的这个电流的温漂是正的还是负的??
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它们是相关的,可以抵消,那么就只能当作平方和再开方,或者悲观一点取最坏的全相加
当然ib和输入电阻的温漂是要加,但是加完了要换算成输入端的电压变化比率,然后算岀输入端电压的变化值,再用这个电压去计算输岀值,换算到输出电压的变化比率。
实际ib温漂影响到输出肯定不是1:1的,很可能是ib温漂和输入电阻温漂合起来再除以10倍才影响到输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只是算温漂啊。
那个电阻的温漂是正的还是负的?你的这个电流的温漂是正的还是负的??
没有明确的 ...

查了手册都是正温漂; 如果是负的温漂就负负得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手册都是正温漂; 如果是负的温漂就负负得正了;

电阻的温漂是没有符号的。
温度变高,它的值是变大还是变小不确定。
不说温漂,连ib的值是正是负都不一定,有的运放保证它是正或者负,也有的直接写个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的温漂是没有符号的。
温度变高,它的值是变大还是变小不确定。
不说温漂,连ib的值是正是负都不一定 ...

失调电流,电压 确实不能保证正负,偏置电流一定是负的,电阻温漂之前我认为一般都是正温漂,刚翻了一下手册确实是正负温漂,估计把正负温漂的材料混合来做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调电流,电压 确实不能保证正负,偏置电流一定是负的,电阻温漂之前我认为一般都是正温漂,刚翻了一下 ...

其实只要是只带补偿的东西,温漂都是正负不定的,因为你见到的已经是补偿后剩余的那一点值。
带偏置电流补偿的运放你应该是没见过而已,比如可以去查一下20年前很流行的又有速度又有精度的运放OP27/OP37,看看那个的偏置电流就明确的写着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