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买排针时对尖有要求吗?

楼主(2022-11-30):
虽然没有相关参数支持,但以我的经验,同等材质的排针有磨尖的质量比没有磨尖的要好,哪怕只是外观上的差别,这些细节也是品质的表达方式之一。卖排针的都没有指出这个区别,一般就是标出材质区别,所以我在购买时先看卖家的图片,如果图片是磨尖的,就先买些样品,没问题再整包购买,之前一直这样操作,基本上同一家回购不会有问题。但最近连续翻车,有两家已经多次回购的都把之前有磨尖的换成了没磨尖的,找他们沟通时都表示一样的,不影响使用,没有人对这个尖有要求,是我的个人问题。其中一家最后愿意换成带磨尖的,当然是我自己出运费,另一家态度就更不好了,虽然我自己出运费7天无理由退货,他也没办法拒绝,但收到退货后还在延长时间以表达不满。
大家在选购排针时对这个磨尖有要求吗?如何区分的?
当然很多大牌的排针都是很漂亮的尖,细节很好,但价格实在是差太多。之前那样算是折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磨尖,看起来也很漂亮,如果实在买不到之前那样的,就只能在品质降级和大牌之间选择了。

网友A:
排针我只买正凌的.....其他的都台垃圾了...用几年有的氧化、接触不良,修一次不够我油费的.......还有端子,直接都买好的DINKLE.....这方面不能太苛刻,必进用好的...客户买单啊!我只图安心.....

网友:
还有长度不一致的,拿个尺放上去,一条线带波浪的

只能是关键位置不看价格

编辑补充:这些针,有些材料有问题,有断裂和腐蚀风险。铜柱也有材料问题,有些很容易断,黄铜牌号降级了。

网友:
我在用的宁波康奈克斯的连接器,50+个批次里面,中间有一两个批次是不磨尖的,发现的晚,没退货,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针我只买正凌的.....其他的都台垃圾了...用几年有的氧化、接触不良,修一次不够我油费的.......还有端子 ...

jst的 cjt的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我都是买牌子的,国产带牌子的大多都还可以,不带牌子的就五花八门了,最好别试。

楼主:
图片上的两种是同一家购买,相同价格,是华强北的货,估计他们的仓库进的新货是不磨尖的,以前基本是不镀金的才是不磨尖的,现在镀金的也省去了磨尖,真是劣币驱逐良币。以前磨尖的那种放久了也不影响焊接,现在这种一看就差着档次,不太敢用。以上几位的回复来看,台湾的品牌更有保障一些。

网友B:
手里买的镀金排针都是磨尖
手里采购一般买联伟,都是磨尖,目前没发现混合发货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买的镀金排针都是磨尖
手里采购一般买联伟,都是磨尖,目前没发现混合发货情况 ...

采购的量比较大吧,网上联伟除了能找到公司名称外,完全找不到购买渠道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购的量比较大吧,网上联伟除了能找到公司名称外,完全找不到购买渠道哎 ...

联伟和联益是同一家,联益是销售公司,你可以搜搜联益,有官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伟和联益是同一家,联益是销售公司,你可以搜搜联益,有官网的。

好的,我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针我只买正凌的.....其他的都台垃圾了...用几年有的氧化、接触不良,修一次不够我油费的.......还有端子 ...

排针-正凌
端子-DINKLE

稳定,性价比高

网友:
正凌购买渠道或者官网有吗?网上一搜出来好几个,不知道哪个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