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F103VET6板子CAN通信

楼主(2022-12-01):
一个STM32F103VET6板子CAN通信,与USBCAN通信工具使用上位机调试(arm)发数据。USBCAN没有收到数据。显示错误如下  请问有谁用过吗?可以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
stm32和 usbcan都设置自发自收,先确定设备自己好用。

网友A:
根据以前卖USB-CAN最后产生的问题:80%波特率不一致。15%收发器是5V供电,但是没给5V、

网友B:
很大概率是过滤器没设置好

网友C:
终端电阻加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端电阻加了没

加了一个120欧电阻,但卖家说不需要直接短接 短接了也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概率是过滤器没设置好

这个还要设置过滤器吗? 软件操作手册上没写这个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以前卖USB-CAN最后产生的问题:80%波特率不一致。15%收发器是5V供电,但是没给5V、 ...

你店铺有吗?可以供ARM调试CAN的工具没?有提供技术指导吗?便宜的话我再买个

楼主:
用示波器抓开发板发出端和USBCAN接收端有波形,1,排查了接线没问题,2,终端H,L万用表确认有120欧,用CANalyst软件自动检测波特率,没有结果,使用三个上位机助手软件在有波形情况下都没接收成功,目前大概率怀疑是USBCAN损坏,联系卖家,卖家回复不及时,且回复检查有没有接电阻,已经确认了, 已经申请退货退款。考虑别的USBCAN盒子。

网友D: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出在波特率。其实很好排查,官方例程跑起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出在波特率。其实很好排查,官方例程跑起对比。

就是用官方例程,示波器抓出波形,CAN助手工具收不到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官方例程,示波器抓出波形,CAN助手工具收不到数据

查下硬件,比如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下硬件,比如晶振

谢谢,已经解决了。就是晶振。这块VET6板子在淘宝一小公司买的,案例很少,拿到案例一看,里面就是copy正点原子的,把正点原子的标致信息删除了一些注释。
但问题是这个板子是用的12M,正点是8M,该卖家也没去把底层频率和DIV设置改下。现在改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