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ZU2EG_4EV MPSoc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二章 实验平台简介

楼主(2022-12-01):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MPSoC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2-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二章 实验平台简介

本章内容主要向大家简要介绍我们的实验平台:Zynq UltraScale+ MPSoC 开发板。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对我们后面使用的实验平台有个快速的了解,为后面的学习做铺垫。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2.1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资源初探
2.2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资源说明
2.3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可搭配外设

2.1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资源初探

正点原子目前已经拥有多款 STM32、I.MXRT 以及 FPGA 开发板,这些开发板常年稳居淘宝销量冠军,累计出货超过 10W 套。这款 MPSoC 开发板,是正点原子针对中高端应用场景所推出的开发板,芯片内部嵌入了GPU和VCU,尤其适用于图像和视频处理。
2.1.1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资源
首先我们来看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资源图,如图 2.1.1所示。
图 2.1.1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资源图

从图 2.1.1可以看出,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资源非常丰富,把 MPSoC芯片内部的资源发挥到了极致,同时扩充了丰富的接口和功能模块,整个开发板显得十分高端和大气。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采用Xilinx的Zynq UltraScale+ MPSoC芯片作为主控芯片,配置5片镁光的DDR4颗粒(4片在PS端,1片在PL端),拥有两路千兆网口、四路USB3.0 Host接口、一路MIPI接口、一路Mini DP接口、一路HDMI接口以及PCIe等高速接口,可以说是物尽其用了。
开发板的外形尺寸为115mm*85mm,板子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人性化设计,并结合正点原子多年的开发板设计经验,经过多次改进,最终确定了这样的设计。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详细资源如下:
MPSoC芯片采用Xilinx公司的Zynq UltraScale+ MPSoC系列芯片,DFZU2EG MPSoC开发板的主控芯片为xczu2eg-sfvc784-2,PL逻辑单元多达103K,RAM资源总容量为6.5Mbit;DFZU4EV MPSoC开发板的主控芯片为xczu4ev-sfvc784-1,PL逻辑单元多达192K,RAM资源总容量为20.6Mbit;两种MPSoC芯片的处理器系统均为四核Arm Cortex-A53 MPCore(APU),双核Arm Cortex-R5F MPCore(达600MHz)(RPU),频率高达667MHz的Arm Mali-400 MP2(GPU)。需要注意的是,4EV芯片比2EG芯片多了一个视频编解码器单元 (VCU),支持H.264/H.265格式。
4片PS端DDR4 SDRAM,DDR4芯片型号为MT40A256M16 GE-083E,每片存储容量为4Gbit,总容量为16Gbit(2GB)
1片PL端DDR4 SDRAM,DDR4芯片型号为MT40A256M16 GE-083E,存储容量为4Gbit(512MB)
1个QSPI FLASH,容量:256Mbit(32MB)
1个eMMC,型号为 KLM8G1GETF,容量:8GB
EEPROM 芯片:AT24C64,容量:64Kbit(8KB)
1路PS端千兆网口
1路PL端千兆网口
4路USB3.0(兼容USB2.0)Host接口
1路Mini DP接口
1路HDMI接口
1路PS端USB串口
1路PL端USB串口
1个多路时钟发生器,为PCIe和USB等外设提供时钟
1路PCIe-x1接口
1个TF卡卡座
1个XADC接口
1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1个PL配置状态指示灯
2个PL端功能按键
2个PS端功能按键
2个PL端LED
2个PS端LED
1个PL端复位按键
1个PS端复位按键
1个MIPI摄像头接口
1个ATK MODULE接口,支持正点原子蓝牙/GPS/UART等模块
1个标准的RGB888 TFT-LCD接口
1个BOOT模式选择开关
1个风扇接口
1个RTC电池座,并带电池
1个10PIN(PIN间距2mm)JTAG下载接口
1个无线模块接口(WIRELESS),支持NRF24L01无线模块
一个12V DC电源接口
1个1.8V IO电平20x2扩展口,共28个可用扩展IO口
1个3.3V IO电平20x2扩展口,共36个可用扩展IO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特点包括:
1、开发板体积小巧,方便在各种项目中使用。
2、资源丰富,MPSoC搭载5片4Gb容量的DDR4、一片256Mb容量的flash、一片8GB容量的eMMC、一块64kb容量的eeprom以及支持最大外接32GB的SD卡(建议到我们店铺购买,不同厂商SD卡有可能会不兼容)。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既可以满足大量易失性数据缓存也可以满足大量非易失性数据的存储,能够适应各种场合的应用。
3、拓展方便,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保留了一排1.8V IO电平扩展口,和一排3.3V IO扩展口方便大家去外接自己想要的外设,例如高速ADDA模块、摄像头模块等。
4、人性化设计,各个接口都有丝印标注,且用方框框出,使用起来一目了然;部分常用外设大丝印标出,方便查找;接口位置设计合理,方便顺手。资源搭配合理,物尽其用。
5、性能稳定,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经过正点原子的工程师严格的测试,无论是电源还是通信信号都十分稳定可靠。
6、外设丰富,从上文的资源图中可以看出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外设是非常丰富的,并且包含了很多的高速接口外设,如HDMI接口、MiniDP接口、USB3.0 Host等接口,可以适应许多高端的应用场合。
7、强大的图像处理和视频处理能力,MPSoC这款开发板得益于核心芯片嵌入了GPU和VCU内核(仅4EV型号支持VCU),让它在图像处理或者视频处理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
2.2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资源说明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资源说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板载的硬件资源说明,另一部分是针对开发板的软件例程资源说明。
2.2.1硬件资源说明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硬件资源是分为PS端和PL端的,其实在上文资源初探中已经给大家将外设资源都罗列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资源做个说明,让大家都知道这些资源的作用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整个外设资源的分布图,如下图所示:
图 2.2.1 外设资源框图

Zynq UltraScale+ MPSoC芯片的PS端IO BANK包括BANK500、BANK501、BANK502、BANK503、BANK504和BANK505,PL端IO BANK包括BANK24、BANK25、BANK26、BANK44、BANK64、BANK65和BANK66。不同的IO BANK上连接了不同的外设,如上图所示。
下面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的硬件资源。
1、MPSoC芯片
MPSoC-2EG开发板的主控芯片为xczu2eg-sfvc784-2,PL逻辑单元多达103K,BRAM存储资源为5.3Mbit;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主控芯片为xczu4ev-sfvc784-1,PL逻辑单元多达192K,BRAM存储资源为18.5Mbit;
两种MPSoC芯片的处理器系统均为四核Arm Cortex-A53 MPCore(APU),双核Arm Cortex-R5F MPCore(达600MHz)(RPU),频率高达667MHz的Arm Mali-400 MP2(GPU)。需要注意的是,4EV芯片比2EG芯片多了一个视频编解码器单元 (VCU),支持H.264/H.265格式。
2、PS DDR4 SDRAM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PS端板载4片DDR4 SDRAM存储器,DDR4芯片型号为MT40A256M16 GE-083E,每片存储容量为4Gbit,总容量为16Gbit(2GB)。
板载的PS端DDR4芯片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大内存、高带宽场景需求,比如摄像头图像数据存储等。此外,DDR4内存也作为PS端处理器的运行内存。
3、PL DDR4 SDRAM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PL端板载1片DDR4 SDRAM存储器,DDR4芯片型号为MT40A256M16 GE-083E,存储容量为4Gbit(512MB)。
板载的PL端DDR4芯片同样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大内存、高带宽场景需求,比如摄像头图像数据存储等。
4、QSPI FLASH
这是开发板的Flash芯片,存储容量为256Mbit(32MB),用于存储MOSOC芯片的镜像数据,包括PS端的程序数据和PL端的配置镜像。
5、eMMC
eMMC是非易失性NAND存储器,俗称电子硬盘,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eMMC芯片型号为KLM8G1GETFAIL,存储容量为8GB,能够满足PS端的大容量非易失性存储需求。
6、EEPROM (AT24C64)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I2C接口的EEPROM芯片,容量为64Kbit,也就是8K字节。用于存储一些掉电不能丢失的重要数据,比如系统设置的一些参数等,有了这个就可以方便的实现掉电数据保存。需要注意的是,EEPROM位于开发板的PS端。
7、PL端千兆以太网接口(PL_ETH)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1个千兆的RJ45网口(PL_ETH),连接到了PL端的IO口上,PHY芯片型号是YT8521S,支持10Mbps/100Mbps/1000Mbps的通信速率,板载的RJ45插座可以连接网线,实现网络通信功能。
8、PS端千兆以太网接口(PS_ETH)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1个千兆的RJ45网口(PS_ETH),连接到了PS端的IO口上,PHY芯片型号是YT8521S,支持10Mbps/100Mbps/1000Mbps的通信速率,板载的RJ45插座可以连接网线,实现网络通信功能。
9、USB3.0 Host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四路USB3.0接口,它是通过一块USB HUB芯片(芯片型号是GL3523,支持USB3.0/2.0)连接到MPSoC的PS端的IO口上的。USB3.0通信理论上最大可以实现625MB/S的通信速度。
10、Mini DP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板载了一个Mini DP的接口用来传输视频数据。DP全称是 DisplayPort,它支持单通道、单向、四线路连接,数据传输率10.8Gbps,带宽速度是USB3.0的 4倍,最多可以连接6个外围设备 提供10W电力,足以传送未经压缩的视频和相关音频,同时还支持1Mbps的双向辅助通道,供设备控制之用,此外还支持8位和10位颜色数据格式,在数据传输上,DisplayPort使用了“micro-packetised”格式。
11、HDMI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 HDMI(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接口,该接口可以连接到HDMI 显示器上,从而显示出视频或者图片等。需要注意的是,开发板并没有板载 HDMI 的 PHY 芯片,因此整个HDMI的编码要通过PL逻辑来实现。
12、1路PL端USB串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PL端的USB转串口,之所以设计成USB形式的串口,是因为现在电脑上串口正在消失,尤其是笔记本,几乎清一色的没有串口,所以板载了USB串口可以方便大家进行USB串口通信的试验。在做MPSoC开发的时候,这个USB串口会被频繁的使用到,用于打印一些调试信息。
13、1路PS端USB串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PS端也携带一个USB转串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串口和PC端上位机进行通信。
14、1个多路时钟发生器芯片(lmk03318)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时钟振荡器芯片(lmk03318),这块芯片本身需要外接一个50Mhz的晶振(X1),然后将这50Mhz的时钟转换成8路时钟给其他外设使用。其中第一路是是100Mhz 505_PCIE REF CLOCK差分时钟,连接到BANK505,驱动MPSoC内部PCIe资源;第二路时钟是是100Mhz PCIe REF CLOCK差分时钟,连接到PCIe的插座上;第三路是PL CLOCK 100Mhz差分时钟,连接到BANK64作为MPSoC芯片PL端的全局时钟;第四路时钟未输出;第五路是27Mhz的DP差分时钟,连接到BANK505,驱动MPSoC内部DP资源;第六路是26Mhz USB CLOCK差分时钟,连接到BANK505,驱动MPSoC内部USB资源;第七路是25Mhz USB HUB CLOCK连接到USB HUB芯片(GL3523),用来驱动USB HUB芯片;第八路是33.3333Mhz PS REF CLK连接到BANK503,驱动MPSoC内部处理器。
15、1路PCIe-x1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板载一个PCIe x1的接口(母口),可以进行PCIe通信,其最大通信速度高达5Gb/s。
16、1个TF卡卡座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标准 Micro SD 接口(TF_CARD),采用 Micro SD 接口,可以使用 SPI/SDIO 驱动方式。有了这个接口,就可以满足海量数据存储的需求。
17、1个XADC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XADC接口,用于测量外部输入的模拟电压,范围为 0~1V。MPSoC芯片内部的System Monitors既可以测量MPSoC芯片内部的温度和电压,也可以用来测量外部的模拟电压。
18、1个电源指示灯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板载一颗蓝色的电源指示灯,它的丝印标记是PWR,板子一上电它就应该正常亮起,如果它没亮就说明板子的供电不正常了。
19、1个PL配置完成指示灯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PL配置完成指示灯,这个指示灯在板子上丝印标记为DONE,当我们下载完PL端代码后一定要看这颗绿色的LED是否正常亮起,如果没有正常亮起说明板子程序没有跑起来,此时我们要检查代码是否下载成功。
20、2个PL端功能按键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2个机械式按键(PL_KEY)是直接连接在PL端的IO口上的,可以作为人机交互的输入信号。这2个按键信号默认都是高电平的,当按键被按下之后,按键信号变为低电平。
21、2个PS端功能按键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2个机械式按键(PS_KEY),按键都是直接连接在PS端的IO口上的,可以作为人机交互的输入信号。这2个按键信号默认都是高电平的,当按键被按下之后,按键信号变为低电平。
22、2个PL端LED灯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2个PL LED灯(PL_LED),连接到了PL端的IO口上。在调试代码的时候,使用LED来指示程序执行状态,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辅助调试方法。
23、2个PS端LED灯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2个PS LED灯(PS_LED),LED连接到了PS端的IO口上。
24、1个PL端复位按键
PL端的复位按键连接到了MPSoC的PL部分,可以作为PL端程序运行的复位信号。
25、1个PS端复位按键
PS端的复位按键并不是直接连接到MPSoC芯片的,而是连接到了电源芯片上,当PS端的复位按键按下后会直接给PS端断电重启。
26、MIPI摄像头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MIPI接口,MIPI全称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是MIPI联盟发起的为移动应用处理器制定的开放标准。MIPI是专门在高速(数据传输)模式下采用低振幅信号摆幅,针对功率敏感型应用而量身定做的。MIPI联盟把移动设备内部的接口如摄像头、显示屏、基带、射频接口等标准化,从而增加设计灵活性,同时降低成本、设计复杂度、功耗和EMI。我们的开发板主要是使用MIPI接口进行MIPI摄像头相关工程的开发。
27、1个ATK-Module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正点原子通用模块接口,目前可以支持正点原子开发的GPS模块、蓝牙模块、MPU6050模块和全彩RGB灯模块等,直接插上对应的模块,就可以进行相关模块的开发。后续我们将开发更多兼容该接口的其他模块,实现更强大的扩展性能。
28、1个RGB888 RGB LCD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RGB LCD接口(FPC连接器),可以连接各种分辨率的正点原子RGB LCD 屏,采用的是RGB888格式,可显示1677万色,色彩显示丰富,并且支持触摸的功能。
29、1个BOOT模式选择开关
拨码开关主要是控制PS端的启动模式,包括JTAG模式、SD卡模式、FLASH模式、eMMC模式以及USB模式。具体拨码开关怎么拨动对应什么模式将在下一章节硬件资源详解中用原理图的方式给大家讲解。
30、1个纽扣电池座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纽扣电池座,在开发板断电时,电池可以持续为MPSoC芯片内部的RTC实时时钟模块进行供电,以维持计时的功能。
31、1个风扇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有一个冷却风扇接口,因为Zynq UltraScale+ MPSoC芯片在工作时温度会比较高,所以需要添加散热片或者散热风扇。板载的冷却风扇接口就可以外接一个冷却风扇给核心芯片降温以保证芯片的工作状态。
32、JTAG接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10PIN 的JTAG下载口,其主要功能就是下载代码或者在线调试工程。
33、WIRELESS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WIRELESS扩展口,可以用来连接正点原子的NRF24L01无线模块,实现远程无线数据通信。
34、DC电源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个DC电源接口,接12V的电压源适配器来给整个开发板供电。
35、电源转换芯片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板载一片功能非常强悍的电源转换芯片(TPS6508641RSKR),这块芯片配合CSD87381P同步降压芯片使用,可以将DC电源输入进来的12V电压转换成5V电压,5V电压再进一步被转换成0.85V、1.2V、1.8V、0.9V以及3.3V来供给板子上其他外设使用。
36、USB3320芯片
USB3320是USB2.0转换芯片,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4路USB3.0接口除了可以进行USB3.0通信之外,还可以兼容USB2.0通信,而USB3320的作用就是进行USB2.0通信协议的转换。
37、1.8V IO电平扩展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有一排1.8V的20*2扩展口(去掉电源和地以及NC,实际可用IO为14*2),可以去连接1.8V的外设。
38、3.3V IO电平扩展口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有一排3.3V的20*2扩展口(去掉电源和地,实际可用IO为18*2),可以连接3.3V的外设,如高速ADDA模块、双目OV5640摄像头模块等。
2.2.2软件资源说明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MPSoC 开发板的硬件资源。接下来,我们将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软件资源。
MPSoC 开发板 PL 端提供的标准例程多达28个,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 PS 端提供的标准例程多达36个。我们提供的这些例程,全部都是原创自主开发,注释非常详细、代码风格统一、难易程度由浅入深,既适合初学者入门也适合资深工程师去学习和开发高难度的工程。而其他家开发板的例程,要么注释比较少,要么工程文件管理不统一,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对初学者来说可能很难入门。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 PL 端的例程列表如下表所示:
表 2.2.1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PL端例程表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PS端例程如下表所示:

表 2.2.2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PS端例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的例程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扩展了很多有价值的例程。各个例程的难度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从最基础的 LED 灯闪烁实验开始,然后一步步深入,从简单到复杂,有利于大家的学习和掌握,所以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既适合初学者由浅入深的学习,也适合有经验的工程师去开发一些高难度的工程。
2.3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可搭配的外设介绍
外设一:LCD液晶显示屏。
LCD的全称是Liquid Crystal Display,即液晶显示屏,它被广泛应用于数字钟表、便携式计算机、机械设备操作屏幕、汽车中控显示屏幕等等领域。液晶显示屏无论是在直角显示、低耗电量、体积小、还是零辐射等方面都有很不错的表现,所以自问世以来就长期受到人们的青睐。
我们正点原子推出的就是薄膜晶体管型(TFT)LCD液晶显示屏,这种LCD显示屏会有上下两个玻璃基板,上玻璃基板是RGB滤光层,下玻璃基板是薄膜晶体管层,两层基板之间填充液晶。当我们需要显示一个图像的时候背景光层首先发出背景光,然后背景光需要通过液晶层,我们可以通过薄膜晶体管来控制液晶的排列,这样就可以让液晶把背景光按照一定规律折射出去,此时背景光到达上玻璃基板的滤光层,滤光层会把背景光过滤成我们想要的RGB颜色,最终显示出来的就是一幅彩色图像。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只有RGB LCD接口,没有MCU接口,因此只支持连接RGB LCD液晶屏,不支持连接MCU LCD屏,下面仅以RGB LCD屏为例,向大家介绍不同RGB LCD液晶屏的区别。
正点原子最小的RGB LCD液晶显示屏是4.3寸的,如下图所示:

图 2.3.1 4.3寸800*480液晶显示屏

这款显示屏的分辨率是800*480,支持RGB888和RGB565(采用565格式需要对低位补零,实际数据位还是24bit传输)两种颜色格式,并且支持触摸操作,其触摸芯片是GT9147,触摸类型是电容型触摸,触摸点数可以多达5点触摸。这款显示屏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F0&id=616236063701
看完了4.3寸LCD显示屏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更大一点尺寸的7寸RGB LCD液晶屏,如下图所示:
图 2.3.2 7寸800*480液晶显示屏

这款7寸显示屏的分辨率是800*480,支持RGB888和RGB565(采用565格式需要对低位补零,实际数据位还是24bit传输)两种颜色格式,并且支持触摸操作,其触摸芯片是FT5426,触摸类型是电容型触摸,触摸点数可以多达5点触摸。这款显示屏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Yj9&id=609757935548
同样的我们正点原子推出的7寸屏也是有两种分辨率的,除了上图的7寸800*480液晶显示屏外,我们还有一款7寸1024*600分辨率的液晶显示屏,如下图所示:
图 2.3.3 7寸1024*600液晶显示屏

这款7寸1024*600液晶显示屏和7寸800*480液晶显示屏相比,除了分辨率不同之外其他参数也是一样的,它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O7s&id=609758563397
看完了4.3寸和7寸显示屏,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大的10.1寸液晶显示屏,如下图所示:
图 2.3.4 10.1寸1280*800液晶显示屏

这款10.1寸1280*800液晶显示屏支持的分辨率高达1280*800,采用10.1寸IPS屏幕,各个角度都可以清晰的看清屏幕内容,支持1600W真彩显示,色彩逼真,效果细腻。它同时兼容24bitRGB接口和LVDS接口,并且触摸芯片采用GT9271触摸芯片,可支持高达10点触摸操作,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液晶显示屏,远非普通液晶显示屏可比拟的,它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UX&id=609034096308
为了方便大家对这五款显示屏有个更加直观的对比,本文在这里给出一个对比列表供大家参考:
表 2.3.1液晶屏幕参数对比表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支持正点原子旗下所有不同尺寸不同分辨率的RGB-LCD(MCU屏不支持)屏幕,后面的例程也是兼容所有RGB LCD液晶屏的。MPSoC可通过RGB LCD屏显示图片,或者实时显示摄像头采集的画面等。
外设二:摄像头模块。
目前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支持的摄像头模块有两种,分别是OV5640双目摄像头和MIPI摄像头,其中OV5640不仅仅有双目摄像头还有单目摄像头,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暂时不支持单目摄像头,但是我们可以把双目摄像头当成单目来用也可以当成双目来用,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可以通过拓展口连接摄像头,做一些图像采集和处理等例程。
我们先来看看OV5640双目摄像,如下图所示:
图 2.3.5 OV5640双目摄像头

OV5640双目摄像头除了具备OV5640单目摄像头的高超性能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双目显示,在后面的例程学习中大家可以学习到如何在一个显示屏上,利用双目摄像头显示两个画面,双目摄像头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HIP&id=609033556567
介绍完了OV5640双目摄像头,再来看看MIPI摄像头,如下图所示:
图 2.3.6 OV7725单目摄像头

这里也给出一张参数对比表方便大家参考:
表 2.3.2摄像头参数对比表

外设三:双路高速AD模块。
ADC(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即模数转换器)是大多数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件,用于将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成离散的数字信号,它们是连接模电电路和数字电路必不可少的桥梁。正点原子推出了一款双路高速模数转换模块(ATK_DUAL_HS_AD),其转换速率50MSPS,转换位宽为10位,正负0.9LSB的测量精度,实物如下图所示:
图 2.3.7双路高速AD模块

双路高速AD模块参数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9a018bb&abbucket=19
外设三:双路高速DA模块。
DAC(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即数模
                图 2.3.8双路高速DA模块

双路高速DA模块的转换速率为125MSPS,转换位宽为10位,正负0.5LSB的测量精度,它的详细参数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711f9b2&abbucket=19
外设四:高速AD/DA模块。
上文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双路高速AD模块和双路高速DA模块,那么有没有一个模块既可以实现数模转换又可以实现模数转换呢?答案是肯定的,正点原子同样推出了一款高速AD/DA模块,它可以同时进行数模和模数转换,实物如下图所示:
图 2.3.9高速AD/DA模块

高速AD/DA模块的DA转换速率为125MSPS,AD转换速率为32MSPS,位宽为8位。它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598a2d&abbucket=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