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组局部变量非固定长度定义导致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2-12-01):
这个是二维码生成源码QRCode,调试发现显示出来的二维码,手机扫码识别不了,搞了好几天才查到原因,一直以为是显示的问题,最后跟踪二维码生成库的源码发现个奇怪的问题,源码中qrcode_initBytes()函数定义数组的几个局部变量采用非固定长度的方式,以下几个图片说明现象,isFunctionGridBytes[]这个数组变量的地址被定义在0x00起始地址,这是什么操作,这不是FLASH的地址吗,所以后面无法清除该变量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A:
编译不报错吗,编译器不应该知道长度啊。
应该用mallo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不报错吗,编译器不应该知道长度啊。
应该用malloc()

C99支持变长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不报错吗,编译器不应该知道长度啊。
应该用malloc()

这是网上找的二维码库的源码,用的很多的,就这么定义的

网友C:
单片机里一般不要在函数里面定义大数组,容易堆栈溢出各种异常,单片机还是适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做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99支持变长数组

变长数组基本上相当于alloca,也就是在当前的堆栈上分配。对单片机来说这通常是坑人的,你的堆栈不会有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里一般不要在函数里面定义大数组,容易堆栈溢出各种异常,单片机还是适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做法 ...

看来还是我等不会c语言这样高级那样宏的,遇到这种直接全局变量搞定,

网友E:
估计是栈这里出问题
会出现奇奇怪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长数组基本上相当于alloca,也就是在当前的堆栈上分配。对单片机来说这通常是坑人的,你的堆栈不会有多 ...

我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变长数组在我这个应用里是没有超过堆栈的,我改成固定分配的250字节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栈这里出问题
会出现奇奇怪怪现象

跟栈没关系的,变长数组时我跟踪进去看了只分配了200左右字节长度,我改成定义成250字节的局部变量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栈没关系的,变长数组时我跟踪进去看了只分配了200左右字节长度,我改成定义成250字节的局部变量就没这 ...

malloc失败也是0x00, 动态内存申请是在堆上的,临时变量是在栈上的

网友:
蹭前面的分析:isFunctionGridBytes == NU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lloc失败也是0x00, 动态内存申请是在堆上的,临时变量是在栈上的

变长数组并不等同于malloc,还是在栈上分配的,再说启动文件的Heap_Size也已经设置为0x2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