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LED屏的效果能赶上影院那种投影仪了吗?

楼主(2022-12-01):
电影院最大的感受就是画面亮度低,尤其是3D电影,更黑,这还是灯全关的效果
现在的LED屏,户外阳光下都能清晰可见,亮度比投影仪估计能高一个数量级
但为什么没见过电影院使用LED屏呢,有啥技术问题吗?

网友:
时间长了会死灯

网友A:
电影院最大的感受就是画面亮度低   这是因为电影院偷工减料,调低了灯泡亮度,或使用不合格的灯具,或使用严重超期的灯泡,毕竟省下来的都是钱啊。

网友B:
有啊,microled屏,一台1000000元

网友C:
最讨厌路边档LED屏,太鸡级亮,难道不调亮度,减小电流。

网友:
太贵啊,这个东西拼接个4k屏甚至8k屏,后边驱动电路贵的要命。不过确实有公司在把这个东西推到电影院。
而且这个容易有坏点。

网友D:
容易有坏点,led的一致性也很难控制。导致后期如果换板,出现色块。而且led亮度高,费电啊。

网友:
电影院3D的效果黑,我以前科普过,只因为播放机的灯泡太贵(好像十几万一个)。所以,为了节省电灯,延长使用寿命,人为的将亮度调的很暗。

网友E:
现在有那种激光投影仪就是把RGB激光聚焦成很小很亮的点用振镜偏转投出去直接成像。就和以前CRT电视原理一样只不过电子束变成可见激光偏转线圈变成振镜

网友:
4K的LED屏价格还行吧,P3的30W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那种激光投影仪就是把RGB激光聚焦成很小很亮的点用振镜偏转投出去直接成像。就和以前CRT电视原理一样 ...

不是吧,激光LED只是用激光代替蓝光作为LED的激励光源。

网友F:
MicroLED直显屏目前成本太高,随着制程工艺的进步和提高,这个是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易有坏点,led的一致性也很难控制。导致后期如果换板,出现色块。而且led亮度高,费电啊。 ...

哥们。10年前有逐点亮度校准技术, 用相机(进口的80W,国产的20来W 一台)对着LED显示屏拍个照片, 然后分析每个LED的亮度做补偿;

换板这个问题,就算不用相机去校准亮度值, 目前也能但对最某一块的亮度手工调节, 至少可以看到肉眼无法分辨出的亮度差异;

换板对要求高的场合,最大的问题反而是LED的生产批次不一样,LED 的RGB 波长有差异, 导致色差不一致;目前还没有单点色差校准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讨厌路边档LED屏,太鸡级亮,难道不调亮度,减小电流。

led广告屏幕,越亮越好卖。别人买屏幕第一句就是你的屏幕亮不亮,只要够亮价格好商量,要是暗了送人都没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MicroLED直显屏目前成本太高,随着制程工艺的进步和提高,这个是趋势

这个我表示不乐观态度,成本肯定如何降低也不会质的降低,oled屏幕在显示器与电视机领域依然在lcd面前抬不起头,为啥抬不起头就是成本降不下来,或者说大部分永远消费不起。microLED工艺就决定它价格昂贵体质娇嫩,坏点光衰驱动器贵一个也不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影院最大的感受就是画面亮度低   这是因为电影院偷工减料,调低了灯泡亮度,或使用不合格的灯具,或使用 ...

投影机最大的痛就是光源的亮度与寿命问题。这让投影机始终抬不起头,如今虽然投影机成像器件技术升级整体价格降下来,有股家装上投影机就是屏幕大就是气派的潮流但是结局依然是注定的,亮度不行!后期led光衰严重。

网友G:
microLED工艺在进步,发光+驱动直接做成一体,点距可以到0.2mm,成本随着产量会大幅下降,只是死灯确实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croLED工艺在进步,发光+驱动直接做成一体,点距可以到0.2mm,成本随着产量会大幅下降,只是死灯确实不好 ...

microLED能做大屏了吗?在展会看到的microLED都是很小很小的那种

网友:
是miniLED,直接基板集成阵列和驱动,主要市场是监控中心,会议室,家用。一般几平米到十几平米。监控中心可以到几十平米,但是价格贵。目前在前期推广阶段。康佳,京东方都在投制造基地。

网友:
比microLED这种使用单个LED芯片的应该可以改善死灯和均匀性

网友:
去电影院一般不是为了看电影

网友:
1. microLED做不了大屏,就算能做,这成本也缸缸的。
2. 普通LED大屏,远处看还OK, 近处看的人咋办呢?
3. LED屏幕的光污染比较大,功率也很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microled屏,一台1000000元

显示屏多大?20平方么

网友:
microLED目前是拍电影作背景用的,放电影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