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6节锂电池升压DCDC充电芯片

楼主(2022-12-01):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款6节锂电池升压DCDC充电芯片
使用环境是TYPE C输入,给6串锂电池充电。
------------------------------------------------------------
方案一:英集芯IP2368,6串电池管理芯片,价格较高,接近10元,待选。
I P2368 是一款集成 AFC/FCP/PD2.0/PD3.0 等输入输出快充协议 和 同步升降压转换器的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
IP2368 的高集成度与丰富功能,只需一个电感实现同步降升压功能,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有效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降低 BOM 成本。

------------------------------------------------------------

方案二:上海如韵CN3306,没用过,看IC简介应该是用于太阳能板升压给锂电充电,不知是否可行,担心5V输入,充电电流小,另外可加协议芯片,诱骗高压实现快充。

CN3306是电流模式固定频率PWM升压型多种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CN3306的输入电压范围4.5V至32V,外围元器件少,应用简单灵活,可用于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或钛酸锂电池的充电管理。
CN3306 具有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在恒压充电模式,CN3306 的调制电压由外部电阻设置。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 16.6%时,充电结束。
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阈值时,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其他功能包括芯片关断功能,电池端过压保护功能,内置5V电压调制器和斜坡补偿等。CN3306采用16管脚TSSOP封装。

方案三

请给位大神给点意见,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A:
不写电流,用倍压整流搞上去

网友B:
去南芯官网看看.
但这一块,比较便宜的估计不好找.

网友C:
锂电是串联吗?串联要加均衡,并联的锂电筛选好,随便一个充电管理芯片都行,供电时再升压好了,这样方案容易,串联的反而不好做

网友D:
南芯有很多,也比较成熟,电流不大用内置MOS的,电流大有外置M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南芯官网看看.
但这一块,比较便宜的估计不好找.

南芯的 死贵  10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是串联吗?串联要加均衡,并联的锂电筛选好,随便一个充电管理芯片都行,供电时再升压好了,这样方案容 ...

是的,串联最好要加均衡,但使用场景需要电压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芯有很多,也比较成熟,电流不大用内置MOS的,电流大有外置MOS的。

南芯的太贵了 ,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写电流,用倍压整流搞上去

电流要求倒不是特别高,像5V2A充电器 升压充电的话 也就只有400mA左右的充电电流了。

网友:
看了下南芯的升压充电,只有两个,都是外置MOS的,如果只有400mA充电的话,确实不划算,那就在上海如韵选一个吧,

效率低一些,但是功率不大,所以也没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要求倒不是特别高,像5V2A充电器 升压充电的话 也就只有400mA左右的充电电流了。 ...

这个看你想怎么做:

直接当成 1P6S 充的话,给 DCDC 片搞一个恒流反馈就行;
自己做均衡充电的话,建议拿磁环自己绕,七个绕组放一个环上。

至于成品芯片,还真得是比较熟悉的坛友给你推荐了

网友:
最近也在做这块。   还是成品芯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