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路保持模拟量电压的输出?

楼主(2022-12-01):
能否设计个电路,输入的是模拟量(0到3.3V),输出电压是跟随的,但是当输入信号撤掉时输出会一直保持上一次的状态不变,能一直保持很久?

网友A:
你得先定义什么是输入信号撤掉,是断线,是变为0V,还是变为其他电压?有“辙掉”动作的信号,基本上就可以用采样保持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定义什么是输入信号撤掉,是断线,是变为0V,还是变为其他电压?有“辙掉”动作的信号,基本上就可以 ...

你好,输入信号就是突然撤掉,变为浮空状态,我理解到采样保持电路也只能保持一瞬间的,也主要是靠电容维持,所以没多久

楼主:
因为单片机DAC不够,想用模拟开关来做切换,每路都能长期保留上一次的输出状态(因为我这边很久才切换一次)

网友:
数字电位器可以吗?

网友:
高阻抗输入运放 + 输入滤波电容搞大点,应该能保持很久了吧

网友:
如果不很要求速度,可以定期用 “ADC采样->锁存-》DAC”

网友:
一般是快速扫描,很久切换一次的没见过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会造成信号质量变差,你想,假如用电容保持电压,那么保持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放电导致电压下降?下次接通的时候,电压又回来了。这样就完美的生成了锯齿波

网友:
二楼讲得对,什么是  撤掉   才是关键,如果没有其他辅助输入你怎么知道是撤掉而不是信号本身就是这么变化的?
定义好了其他照常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会造成信号质量变差,你想,假如用电容保持电压,那么保持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放电导 ...

是的,难点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会造成信号质量变差,你想,假如用电容保持电压,那么保持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放电导 ...

主要问题在于电容自身的漏电流,所以尽量不要用电解电容作为参考电容

网友:
Ad然后da。你说的撤掉比较邪乎,可以自己做数字算法滤波保持